請教Ubuntu顯示卡支援

楼主(2012-07-23):
小弟電腦顯示卡是ATI X1950PRO,安裝Ubuntu時,螢幕就黑掉了,
這是顯示卡不支援Ubuntu?但我在網上爬文,別人的X1950好像可以支援Ubuntu,
如果真是顯示卡不支援的話,是不是只有換顯示卡了,謝謝

网友A:
你是安裝哪個 UBUNTU 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安裝哪個 UBUNTU 的版本?

我是在這個網址下戴的,
http://www.ubuntu-tw.org/modules/tinyd0/
Ubuntu桌面版本,12.04,
32位元跟64位元都有試過安裝。

网友:
一般來講,在 UBUNTU 8.04 以前對這片卡的支援較有問題,現在應該沒多大問題了。

但在網路上有人提到支援的解析度方面似乎有一些問題,以你這種情況來說,一下就 “黑” 了,可能是內定的解析度和你的螢幕有問題,你不妨換個螢幕試試。

楼主:
小弟沒有螢幕可換,但我有用文字模式安裝成功,
不過從新開機後進入圖形模式螢幕一樣黑掉,
目前我只好安裝Fedora-7-i386使用,
目前正在想辦法安裝驅動程式,謝謝

网友:
我個人建議, 並不要靠內建的驅動程式, 應該上官網下載 linux 專用新版的驅動程式, 在文字模式安裝看看

网友:
VGA 線材有幾條線是辨認螢幕型號用,
若斷了還是可以顯示,
但是新裝系統無法辨認螢幕,
使用的預設解析度您的顯示器不支援所以就黑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