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除30MBs魔咒USB 2.0大提速

楼主(2012-07-23):
提高USB效率~~

解除30MBs魔咒USB 2.0大提速.rar (396.15 KB, 下載次數: 321)

解壓密碼: bbs.pigoo.com

网友:
是啥 !! 好東西 !!

下載研究看看 !!

网友:
這麼神奇?來瞭解一下。

网友:
有很多 USB2.0 的儲存裝置…
裡面的速度不夠快了,介面速度增加也沒意義

故實戰都是拿實際速度夠快的,才有改善的空間

那個慢慢的 mlc ... qlc .... 就 慢慢來吧 XD

网友:
所以要行動硬碟類或是ssd之類的,才可以服用?

网友:
先謝謝啦
DOCX有點傷腦筋  明天拿到別台電腦有DOCX轉DOC檔的試試

网友:
改成一般 Word  Doc 檔 !!

解除30MBs魔咒!實戰USB 2.0大提速.rar (1.43 MB, 下載次數: 194)

密碼: bbs.pigoo.com

网友:
感謝minyau大的分享~
剛剛google了一下,可惜沒有支援xp,殘念~~

网友:
感謝提供實用資訊!

网友(2012-09-02):
是否只可以用於 WINDOWS 7?
XP 不能用?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2581464

网友:
實用要加分n_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