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8H61-M LE/USB3 開機USB過電流15秒關機

楼主(2012-07-23):
這塊主機板是2012年2月份出廠的板子,裝機使用記得是在4月底,到6月底開機就出現偵測到USB過電流,自動關機
板子的晶片組是INTEL H61晶片組,USB 3.0的功能則是用ASMEDIA的晶片來達成

最早時做的測試如下:
1.外接的USB裝置有問題,不使用原本接的USB KB與MOUSE,狀況依舊
2.懷疑是機殼前方的前置USB面板有問題,這很常遇見,拔除USB連接,狀況依舊
3.裸測是人類的好幫手,很多問題都是卡在機殼接觸問題,裸測.....狀況依舊
4.P4時代,ASUS版子上面會有USB電源JUMPER,接觸不良也會,但是板子上面並沒有JUMPER設計
5.完全沒辦法的辦法,清空BIOS設定,重開,喔...喔...因為checksum error,直接進BIOS畫面了,看電壓監控並沒有問題
   儲存bios設定後,再開,又出現USB overcurrent detected!!

後來是拍下板子上面的序號後,送修

流浪了一個禮拜後回來,對照板上的序號,是同一張板子,讓我們繼續測試,可以開機了
BIOS畫面以及各個電壓監測,看起來正常
bios的日期讓我們知道,維修者作了BIOS更新,所以有可能是BIOS的誤判問題?
但是就在隔天我覺得測試夠了,裝回,開了幾次後竟然.......又來了,我的天啊!!!

再次打包,又回去流浪一個多禮拜,終於又回來了

對照板子上面的序號,還是同一張板子,非常好
這次連裸測都懶了,直接裝回,開機,問題不見了

所以說.............問題點還是不知

後來翻了一下BIOS的細項設定,有asmedia的usb 3.0的晶片是否要關閉,當初直接關這個說不定就ok?
突波防護這個看來也是很謎樣啊

更仔細的檢查了一下asmedia晶片,上頭有個痕跡,燒了或是助焊劑?
PCIE X16字樣旁的板子上面也有一塊烙痕....這是?

我個人的懷疑原因是
1.突波防護這功能出包
2.asmedia USB 3.0晶片有問題

請問有沒有其它的可能性?  我很怕沒多久又會再一次發生啊

网友A:
呵呵! 應該是板王,我每年平均都要遇到2-3次板王(一片多送 問題仍在)

換一個型號給他 原本的板子當中古賣掉 兩邊都沒問題= =

网友B:
應該不是USB3.0
而是USB2.0的問題
檢查一下主機板上安裝前置USB2.0插槽旁的
0毆姆電阻看看~應該是其中一組有故障
不過保內建議還是送修~避免破壞保固!!
可跟皇家凹說已送修多次~看看能否直接更換良品主機版
不過前幾天跟朋友聊天他說華碩現在只做NB維修
其他都交由外包去做了~所以維修品質有待參考嚕!!!

网友C:
同意上述看法~~~不然你測USB-VCC導通率,看有無100%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不是USB3.0
而是USB2.0的問題
檢查一下主機板上安裝前置USB2.0插槽旁的

前置USB2.0那兩對(USB 7 8 9 10),我有試著去量V+,在開機自動斷電的15秒內
電壓量出來是5V,所以就沒有去量其它的

保固內送修是一定要的啊,但是來回就一個禮拜實在是蠻久的,尤其是返回後還不一定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上述看法~~~不然你測USB-VCC導通率,看有無100%通..

USB-VCC導通率?
我只有測量前置USB插槽排針的V+ PIN腳
在這邊我要自首.......後面那幾組的USB電壓我沒有量,因為那邊是接USB KB跟USB MOUSE
我認為會動,電壓應該沒問題才對,現在想想,是太草率了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應該是板王,我每年平均都要遇到2-3次板王(一片多送 問題仍在)

換一個型號給他 原本的板子當中古賣掉 ...

我已經後悔幹嘛沒事要去弄那張板子上面外接晶片做USB 3.0的板子了
早知道乖乖用H61的USB 2.0就好啊

話說,H61也沒有PCI,該板子還是用外接晶片方式去弄出來的,要準備在上面放乖乖了嘛?

网友:
你可以放聖經

网友:
小妹我有點疑惑a471大所謂的導通率是?

网友:
我也有跟晴兒大大一樣的疑惑...

网友:
印像中 以往 p7 p6 p5 壞掉主件 大多是排組 8.2k 跟2.7k 接到南橋裡 (少數是南僑損壞)
南橋 損壞時 訊號線 會有 冒出3v電壓(1pin +5v  2pin 正訊號0.2 ~0.8ma 3pin 負訊號0.2~0.8ma 4pin 負5v 也是地線)
大多是南僑短路
拿了兩張 相同的版子 比對一下 發現 (其中一片有送修回來代號 A)A版某電壓 送修前2.2V USB15 秒關機 回來後 1.3V 無USB15秒  B版版子 無出現15秒 無送修 該電壓 卻是3V ????
推論 不是PCB  就是 橋的問題

楼主(2012-08-22):
2012/08/22 又送修回來了

這次的問題是

可以開機,但是從windows下關機或重開,螢幕顯示無訊號,但是電源並沒有關閉
過了幾秒鐘後,有可能電源指示燈會熄滅,但是電源風扇還是在轉
這時候只能強制關閉電供後方開關,但是立即重開,沒辦法上電
必須關閉供電,靜等數分鐘後,再開機又能開機了

大概95%的情況是以上所述,曾經還有上電,斷電,立即又上電,整個供電控制大亂的情況

個人是覺得應該是IO的問題?    之前的過電流問題也是IO不穩定產生的?

現在處理情況是換了一塊板子回來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