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900 電源板維修

楼主(2012-07-23):
這台 IE900 電解水機算是滿高階的電解水機。故障的原因是上電通水後,面板顯示會造水(PH 值及 ORP 負電位),但使用酸鹼測試劑測試完全沒電解,成大約中性反應。

一般這種原因大多是:

1. 電解板鈣化嚴重,失去電解的效果
2. 電解槽的供電有問題,無法提供電壓給電解槽

以這台來說是電解槽的供電問題。知道了原因,來看一下電源板。

如圖 1 左側的電路板。這是 IE900 使用的電源電路板,單純的提供電解槽需要的電壓,及一些元件使用的電壓。

說明一下:

1. 橋式整流器
2. 振盪晶體
3. 蕭特基整流二極體
4. 輸出電容,這是給電解槽使用的
5. 兩個繼電器,一個是用來切換電解槽的正負極(想想電解槽可選擇鹼性水及酸性水就是由這個繼電器在控制,另一個是當電路運作時(如有通水)將電解槽的供壓部份 enable,為何要這麼作呢,很簡單就是省電。

另外,幾個 “色框“ 說明:

1. 藍框內是 AC 電源進入點及 EMI 電路
2. 紅框內是工作電壓(也可說是輔助電壓),是由一個低壓變壓器産生 5V、繼電器 .. 等零件所需要的電壓
3. 黄框內就是交換式電源,主要提供給電解槽使用

↓圖1

看一下附圖2,由於要測試需要流感啟動,但我實際在維修時,是用函數波産生器産生一個 TTL 準位約 30 HZ左右的脈波來取代流感及 HALL IC。附圖2 的 3 PIN接頭,白色是 HALL IC 産生的電壓,黑色線是接地諯,我們在此輸入一個脈波。

↓圖2

請看附圖3,圓1 是兩 PIN 的插座,這就是用來接到電解槽,提供給電解槽電壓之用的。在我們輸入一個約 30HZ 方波後,看到圓2沒,居然會顯示出有在電解,PH 值是 9.9。

↓圖3

接下來,來量一下電解槽兩 PIN 插座的輸出電壓,看到沒,完全沒有電壓輸出。如附圖 4.

見到鬼了?這給大家什麼體會?那就是很多這類的顯示都是給它 “參考用” 的,即使像一些高階的産品。電解槽沒電壓,還能電解 XD

↓圖4

請看附圖5。前面說過 IE900 的電解槽供電是使用交換式電源,使用的控制 IC 是如附圖5 圓1 的 FA5510。另外圓2 是 BA10358 這個內含雙運算放大器的 IC,主要用來比較之用。

這台由於對電解槽的電壓輸出有問題,因此往交換式電源上著手。首先先把 FA5510 附近的零件檢查下,像二極體、電晶體、電容(日本的電容我還沒碰過出問題的)、振盪晶體、輸出端的兩個蕭特基整流二極體.. 等都先檢查過沒問題。

另外加上 AC 電源輸入端的那個大電容上有 150VDC,所以這顆 FA5510 很可能出槌。

↓圖5

二話不說(這句話好像 PIGOO 人很喜歡說),將這顆 IC 拆了,為了以後維修方便,特加上針孔座,請參考附圖6.

↓圖6

換上一個新的 FA5510,電路整個就正常了。

從這次維修,學到了什麼:

1. 那個顯示 LCD 是好看重於實用的
2. 要測試造水是否正常,最好準備瓶 “酸鹼測試劑” 來測

那麼,也許有人要問,那些顯示的數據是從那來的?像流速、PH 值、ORP,大家不妨討論一下。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這句是狼大常說的)^_^

网友:
過程很詳細!!!!

网友A:
有螢幕看起來比較高級,可以多賣幾個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螢幕看起來比較高級,可以多賣幾個錢...

是的,而且價差很給它大。

另外維修起來很貴的。以這台 IE900 來說,換個控制面板(LCD 那片),可買一台中古的了。

所以,我目前遇都在用沒顯示幕的 ^_^

网友B:
從10年前家中便開始使用TOYO電解水機到現在
常常會注意他出的機型
可是我還是搞不懂IE-900和IE-700的價差在哪?
因為從cremaker大與其他部落格文章看起來,電極板應該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從10年前家中便開始使用TOYO電解水機到現在
常常會注意他出的機型
可是我還是搞不懂IE-900和IE-700的價差在 ...

其實 IE900,IE700,電路很類似,主要差於 IE900 可做超酸水,約 PH 值 3.X 左右。
唯一有差的是控制面板,IE700 可說是個在幾個地方被 “動手腳“ 的電路板,我所了解的有兩個地方。

我有改過,但沒測過,不過應該是可行的 ^_^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 IE900,IE700,電路很類似,主要差於 IE900 可做超酸水,約 PH 值 3.X 左右。
唯一有差的是控制面板 ...

專業的果然不一樣
厲害!厲害!

网友B:
那麼,也許有人要問,那些顯示的數據是從那來的?像流速、PH 值、ORP,大家不妨討論一下

先前與cremaker大討教加上自己還是受不了大LCD螢幕誘惑(哈哈)
所以買了台AT-568(IE700,AI2500兄弟機),也用了半年已上了
我猜是不是這些顯示(PH 值、ORP)是機子已內建對鹼性3段與酸性1段的公式算出
主要帶入流感產生的流量值做變化而已
因此電極板偷懶也看不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麼,也許有人要問,那些顯示的數據是從那來的?像流速、PH 值、ORP,大家不妨討論一下

先前與cremaker大 ...

八九不離十了 ^_^

主要計算方法:

1. 電極板的大小
2. 流速
3. 流過電極板的電流(電壓)

大概這 3 項就可算出 PH 值、ORP 等資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