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2235wm-5 不定時熄掉 藍燈閃爍

楼主(2012-07-24):
各位前輩好 小弟的液晶螢幕viewsonic VX2235wm-5
在之前因為電源突然不過電(打開電源沒反應  不會亮)
打起了自己維修的念頭
拆開來之後把凸起電容做更換之後 復活了大概2個多月完全沒發生問題
開心是短暫的....

但是在最近 他開始發生

使用時會不定時畫面突然熄掉  並開始藍燈規律閃爍

剛開始發作時候 大概插頭拔掉 過陣子在插回去就好了

現在已經行不通了   接上電源就開始藍燈規律閃爍
(閃爍的時候背光跟面板皆無顯示)

有時後放著給他閃個30分~1小時或更久  藍燈會停止閃爍 恢復恆亮 螢幕也恢復顯示

亮起來之後又可以正常使用一段時間 很正常
(反覆開關POWER 或是拔掉插頭再接回去 都沒問題)

發作時間不穩定 有時候一整天沒事 有時候5分鐘就開始閃 T_T
閃爍的時候 按下電源鈕 是可以關閉的 (息掉斷電)
在按下電源開啟  依然繼續閃爍

在提供一點小弟測試的實驗 看能不能提供更多資訊

如果正常的時候 拔掉插頭放好幾天在插回去也是很正常
如果電源燈會閃爍的話 就算拔掉插頭放好幾天 在插電 也是會閃

唯一能用的方法就是放著讓他閃到恢復為止...

我會這樣試的原因
是因為我以為可能會到受殘留在電容裡的電力影響
結果好像無關

我已經把可以換的電容又重新全部換過一次  狀況依舊
下圖是還沒更換400V 150uf的圖
(拍照後已更換 可以說高壓板的電容全都是新的)

用電錶測量過  藍燈閃爍的時候  5v跟13.8v都是正常穩定輸出而且不會跳動

請問一下 這還是比較偏向高壓板的問題嗎?
還是AD版也有可能....?

因為只要他停止閃爍之後 畫面使用上完全沒問題

請教大家了 很喜歡這台螢幕的顏色  面板也還很漂亮沒亮點 不想放棄他...

下面照片除了400v那顆大電容
其他大部分都換了(拍玩照之後大電容也換掉了...)

网友A:
-5的AD板不容易買到
請買一片CMV221A(VGA ONLY)
VX2235WM(沒有DASH)第一版本(VGA ONLY)
或CMV-221D(VGA+DVI)
都可以直上
只是按鍵位置有所變化
都可以直上

-5習慣的故障類型是超級晶片飆高溫
導致5V電源的電容崩潰
這種情形換日系電容是掩耳盜鈴
它不會再爆 所以難以讓您再發覺異常
然而僅處理穩壓元件成效不大
並不能長治久安 像是拖死狗..
不考慮更換超級晶片的話
換一片是極理想的選擇..

网友:
引用 网友A:
-5的AD板不容易買到
請買一片CMV221A(VGA ONLY)
VX2235WM(沒有DASH)第一版本(VGA ONLY)

超級專業的回答,你的超級晶片是指scaler嗎?

网友B:
會不會是POWER KEY 按鍵老化引起的故障????

网友:
是阿怎沒提到最基礎的按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是POWER KEY 按鍵老化引起的故障????

謝謝  可是按鈕動作正常耶   要更換看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可是按鈕動作正常耶   要更換看看嗎?

可以用三用電表量測SWITCH是否正常 再決定是否更換

至少可以排除按鍵不良的故障情況
------------------------------------------------------------------------
若覺得是AD板有問題 如nicholas大 所提示
可用吹風機對AD板IC加熱
看故障狀況是否可加速提早發生

网友:
燈管查一下有沒有漏電

導致跳保護

网友:
個人也覺得是AD版的問題
燈管漏電保護並不會閃燈

楼主:
謝謝以上熱心回應的朋友! 感激

因為剛剛測試還是一直藍燈閃爍
再度拆機

最新發現

1.將紅圈處排線拔除之後通電測試

藍燈亮起後  背光有點亮  5秒後轉橘燈  背光熄滅
這個動作就像是開啟後無訊號轉待機的感覺

只差螢幕沒顯示"無訊號"
(所以那條排線應該是訊號輸出到面板的線吧)

2.然後我接上VGA線後    橘燈轉藍燈   背光亮起 無顯示
(表示訊號輸入沒問題?)

將紅圈處排線接回後

又恢復藍燈閃爍

這樣可以判定是AD板的問題嗎?

PM9:30更新()
只要兩條排線同時接著就會閃爍  但只要移除其中任何一條
就會亮背光 幾秒後轉橘燈 背光熄滅

橘燈的情況下 插上VGA都會轉藍燈 並亮起背光

网友:
假設ad沒壞=就是面板有問題?
這樣憑空一刀切 還是有漏洞
如果有另一個看法是ad有負載即故障 是否也合理?
比較可靠的方式還是介入一個新來的部件(小3)
(非原機的部件)
去借一個ad或面板來測都可以cmv221a的ad或面板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以上熱心回應的朋友! 感激

因為剛剛測試還是一直藍燈閃爍

主晶片有故障了!!

要嘛換IC,不然整張AD都換掉!!

楼主:
剛剛又恢復了大概10分鐘 正常顯示  按鈕 選單也都正常
面板我覺得是沒問題

手摸了一下IC 很燙

想到上面說的吹風機測試法  我就對著IC吹...

大概過了一陣子 熄掉了

結果不吹還好 一吹更慘

原本藍燈是很規律的閃  2秒亮 2秒暗 大概是這樣的速度

結果現在變爆閃 (汗
以下影片
youtu.be/FpokKk_VetA

网友:
紅圈拔掉的排線是到T-CON的

運氣好的話 可能只是排線有問題

差一點的話就 T-CON了

你吹的那顆IC 補焊看看吧 可能過熱空焊了

楼主:
RE: viewsonic VX2235wm-5 不定時熄掉 藍燈閃爍(完修)

果然-5根本買不到

更換vx2235wm    AD版之後 已經修好了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總覺得色調跟以前不一樣....

好像有一點點偏紫

謝謝本串的各位協助!!

楼主:
按住亮度+對比+電源
進入工廠模式後 使用auto color
螢幕偏紫的問題已經改善了!!

太奇妙了 我在原廠OSD恢復好多次預設了 都偏紫
結果工程模式的auto color 跑一下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