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貓頭鷹 KY-450ATX : 一通電便立刻斷電,維修完成

楼主(2012-07-24):
貓頭鷹 KY-450ATX  ~~當初是在燦坤買的因該是2006年吧!

當初剛有高瓦數超過350W推出時,其價格多偏高,就這款貓頭鷹特別便宜

買了之後,就當測試用偶而用而已,並沒有實際安裝在電腦裡長時間使用(也好險,我沒使用)
就這樣放著放著一直未使用~~過了2年後,某天我一台PC的電源供應器掛了~~~心想這顆KY-450ATX
可以頂著用了~~~沒想到,一通電便立刻斷電~~~側量+5VSB ~~無電壓

X的,打開一看~幾乎所有電容全凸起掛點~~~放著沒用也爆這麼多電容
當下就將所凸起電容全部更換約10顆吧!,在通電依然如此~~~~後來就先放著不理了

今天較閑~~拿出來再挑戰一次,經檢測可以確定還是電容的問題,於是乎,將所有電解電容(不管大小),全部多更換後,就可以正常供電working了!

如果家裡還有這款"KY-450ATX"還沒丟掉的~~~你將所有電解電容全部更換~~保證可以起死回生!

END

网友:
關於 PSU 使用的電容,以前不要說不見經傳的 PSU(常是裝機用),即使是一些常見的有名品牌,電容常是損壞的主要原因。

這篇文章若是能 PO 出相關的圖,那就更帥了 ^_^

网友A:
經檢測可以確定還是電容的問題
請問如何檢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經檢測可以確定還是電容的問題
請問如何檢測

甩電容表量,若與標示值差太多,通常是正負 20%,則可視為不良。

另外更精確的方式,用 ESR 表量其內阻。

楼主:
電容的檢測:
1.基本上就是用"數位電容錶"去測量 (有品牌且價格貴的數位電錶,本身就有測電容的功能)
2.經驗判斷

電源供應器~~~很討厭就在於,某些電路中~~只要電容值有任何一點點偏差,就會斷電保護

而不管是日系 or 台製的電容~~~其上面所標示的"數值"常常是不準確的

尤其是台製~~~標示 1500uf/16V 實際測量一定多超過 1800uf ~~還有買到N年的庫存品也是一大問題

然後你又有一些很壞的習慣~~認為所有電容多是可以找差不多替代~~這種壞習慣絕對會讓你在現在的高瓦數的電源供應器~~吃鱉~吃到死!

因為你就是一通電~風扇轉一下就立刻保護斷電! 原因通常很簡單就是電解電容問題!尤其是哪些容量小的外觀正常的電解電容!

做維修~~一定要有可以測量電容的工具,最起碼可以在更換電容時~~測量該電容是否為正常的~~而不是放了N年的庫存品~~~用沒幾個月就爆漿 bye bye

网友B:
我有個問題想請教一下 !!!

[~~~沒想到,一通電便立刻斷電~~~側量+5VSB ~~無電壓 ]

像這樣的情形 Pw-on 會有電壓嗎 ??? (通常 沒有 +5vsb 的話 , PW-ON 也會沒有電壓 !!!)

如此可以起動 Power 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個問題想請教一下 !!!

[~~~沒想到,一通電便立刻斷電~~~側量+5VSB ~~無電壓 ]

1.當然無+5VSB 就無法power on

2.此顆power是power on 約1~2秒風扇轉一下就立刻沒電,我是在無供電下(接上AC電源線),所測量的
  很多power故障的特色多類似這樣~~當你冷機後重新將AC電源接上,然後觸發power on 會瞬間有電壓啟動但是立刻又歸零,進入保護狀態~~~之後不管你在怎麼power on 此時就完全反應~~~當你拔除AC電源後,冷機完成再重新接上AC電源~~又可以power on 約1~2秒風扇轉一下就立刻沒電 (反覆循環)

3.因此 +5VSB 是維修power的很重要測量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1.當然無+5VSB 就無法power on

2.此顆power是power on 約1~2秒風扇轉一下就立刻沒電,我是在無供電下(接 ...

你是說在保護狀態下連 +5vsb 也會都沒有 !!!

這我倒沒注意過 !!

我知道 +12v -12v +5v +3.3v 會沒電壓 !!!

+5vsb 也會消失 !!

有機會我會再試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