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鐵捲門怎麼按都往下捲

楼主(2012-07-24):
話說五月底有天突然鐵捲門遙控器跟牆壁開關怎麼按都是往下,原本懷疑是剛換裝的遙控組不良,但是詢問店家後告知八成原因為電容損壞,找業者來換至少收1500~2000,自己去材料行買大概兩三百就有了。所以決定自己試試看。

打開鐵捲門馬達組下方的鐵片後,首先就是拔掉電線,再轉開電線蓋,原本的電容是用束帶綁著的,我剪掉之後才想到要拍照,結果就是後來換了電容之後塞不回去,乾脆連電線蓋也不裝回去了。

必須把電線盒螺絲也給鬆開,不然沒辦法看清楚哪條線鎖在哪個端子上。

建議是不熟的人也可以用相機拍下來,這樣需要的話就可以檢視原本的樣子。

就是這個電容,基本上都是用250WVAC 35uF的,但是我去的那家店剛好沒了,就給我一個370VAC 40uF的,之前就有聽過可以買過大不可以買太小的,所以就帶回去裝。店家賣我的沒有附帶電線,從家裡剩料中拔下來裝。

沒多久就搞定,又省下一筆錢可以吃好料了。

後來才想到我自己曾抓一篇資料放在部落格上,
是有關於簡單的鐵捲門維修,
裡面的確有提到那天遇到的現象,有興趣者可以參考看看。
我還沒有資格做連結,有需要的再回應。

网友:
省了一千多元,帥哦!

不錯的維修實例!

网友A:
啟動電容故障為何會影響到只會往下捲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啟動電容故障為何會影響到只會往下捲啊??

不是往下捲~而是往下掉~
因為啟動電容壞了造成馬達出力不足~
還可以控制停住是因為啟動電容不會影響馬達煞車~
所以當你按了啟動上/下鍵後~馬達煞車會放開~
這時鐵捲門就會因為自身重量往下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往下捲~而是往下掉~
因為啟動電容壞了造成馬達出力不足~
還可以控制停住是因為啟動電容不會影響馬達 ...

您說得很棒喔,給你一個讚!

网友C:
建議~圓形後蓋還是蓋回較好!
因更換後的電容器體積較大,無法像原廠固定方式放入PVC後蓋內,
但可將電容器插PIN端以電氣膠帶做好絕緣包紮後,
將其二條電線沿馬達線束一起走線到PVC後蓋外面,
再以膠帶纏繞固定在馬達本體上~

如此~一來可避免電磁開關接點受落塵影響而縮短壽命,
更重要的是因電磁開關的端子接點都是裸露帶電的,
容易發生短路或人員觸電的危險!

看它是使用35uF的運轉電容,判斷這個捲門機它應該只是110V電壓的~
但還是很危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圓形後蓋還是蓋回較好!
因更換後的電容器體積較大,無法像原廠固定方式放入PVC後蓋內,
但可將電容器插P ...

好主意,我會照辦的。讚啦~

网友D:
大大真是謝謝您的分享,剛好家中的電捲門也是相同將況~~.
希望也能成功維修成功.

网友E:
我日前也有遇到相同的情形咧~
不同的是您的是雙電磁接觸器控制,我遇到的是單顆的電磁接觸器...專用型的
可是它的起動電容量起來卻是好的...???
結果...後來發現是電磁接觸器內有一堆螞蟻...導致接觸不良並且會起火花...
稍加清理後就好多了!

可以請版大您PO上您的部落格網址嗎?
或是分享關於簡單的鐵捲門維修的文章
可以讓大家更懂得這部份的專業知識~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日前也有遇到相同的情形咧~
不同的是您的是雙電磁接觸器控制,我遇到的是單顆的電磁接觸器...專用型的
可 ...

http://blog.yam.com/leojien/article/29357797

网友F:
第一次聽到說電容不良也會如此,因為一般怎麼按上下都往下時,我只會想到不是遙控器故障就是遙控主機故障或是鐵捲門主機故障,怎樣都不會想到是電容故障,能學到這一招,真是太謝謝樓主分享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聽到說電容不良也會如此,因為一般怎麼按上下都往下時,我只會想到不是遙控器故障就是遙控主機故障或是 ...

一般會造成鐵捲門怎麼按都是往下的故障點不外乎就以下幾個可能,
造成在按下開關~煞車打開的同時,因馬達無力拉起而下滑~~

1.電容器:打穿.斷路或是因老化而使容量嚴重不足~
2.電磁開關:接點不良不過電,造成馬達線組單組不受電~
3.馬達繞組燒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會造成鐵捲門怎麼按都是往下的故障點不外乎就以下幾個可能,
造成在按下開關~煞車打開的同時,因馬達無 ...

帥啊,解釋得更詳細ㄟ。

网友:
又增長了一點維修知識,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
實用,又長知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大真是謝謝您的分享,剛好家中的電捲門也是相同將況~~.
希望也能成功維修成功.

過了快十天了,您家中鐵捲門應該已經把它搞定了吧?剛好也是電容的問題還是其他原因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D(2012-08-27):
引用 楼主:
過了快十天了,您家中鐵捲門應該已經把它搞定了吧?剛好也是電容的問題還是其他原因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

功力沒那麼樣強.試了一下就放棄了.
不過目前為止也還沒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力沒那麼樣強.試了一下就放棄了.
不過目前為止也還沒處理.

應該是地理環境的關係所以不急著修鐵捲門吧?沒有那麼艱深喔,我也是很多不懂,這個簡單點找到電容的那兩條線剪掉再換掉電容就好了。:)

网友G:
我有遇一次屋主叫鐵工來修,弄一弄過幾天又一直往下,後來找我去看時又正常,過了幾天又發生,還壓到轎車引擎蓋,這下拆了鐵板看遙控器,因遙控器是我裝的,怕是我沒接好,看了看又沒問題,後來找了許久,終於被我找到,是按紐開關的往下鍵會卡住,拆開後發現少一個彈簧,從我百寶箱翻出一個剪至大約高度裝上後,就一直都正常了。

网友:
省錢的方法就是自己動手自己買零件換,但也要懂電路萬一不懂燒掉就虧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遇一次屋主叫鐵工來修,弄一弄過幾天又一直往下,後來找我去看時又正常,過了幾天又發生,還壓到轎車引 ...

叫修還會出問題,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奇怪那裡面是很早以前就缺彈簧了嗎?我們家的久了也曾有同樣問題,估計是灰塵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