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越問越多問號, 不確定這是什麼零件??(已解決)

楼主(2012-07-24):
圖中銀色方塊應該是紙質電容吧,
可是卻找不到零件, 是否是我搞錯了.....^^"

网友:
請參考我這一篇
Sanyo SMT-30LC1 不亮(已暫時完修了,感謝大家的指導!)!
第10樓,狼大有說明。

网友:
這是塑膠膜電容喔!!

只是做成貼片型!!

容量為104 =>0.1uF

楼主:
感謝以上人員協助幫忙,終於有個購買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