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個 LED 自動小夜燈的電路修正.

楼主(2012-07-24):
原帖 : 便宜的「超省電 3個 LED 自動小夜燈 套件,已無法回覆, 因為是適合DIY的電路,所以改貼於此.

有關於3個 LED 自動小夜燈,有人跟我反應,原來的電路亮度不足,而我改的電路動作不順.

之前我在改這個電路的時候,因為心想這個是套件,就算電路再差應該也是可以用的,所以前半部沒去動它,只改後半部,問題出在當時我是以DC測試,電路是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原電路內的後半段卻是脈動直流,所以才會工作不順.

後來我就全部都測,電路再經過修正,並以最少的修改為原則,跟原先所修改的電路相比,增加了D5 1N4148,提高R3的阻值.
R3 : 依所在環境亮度做調整.
VR1 : 依CDS接收明暗的感度需求做調整.

經過修改後,明暗亮度控制CDS的感度已經變成很高了.
你若是在製作時,有遇到問題,請先檢查零件數值是否用對,電路是否接對,電晶體極性是否接對.
若是仍有問題時,請把問題逐項寫清楚,貼出來後大家再來討論.

网友:
SCOTTWANG大:
   有人也是不睡覺搞電路!! 要自分啊!! 沒退休第二天可是要上班喔!!

楼主:
啊! 被你瞄到了.
因為覺得應該不那麼困難,所以想到就趕快把它弄好,主要是我自己也需要這個功能,還有一個類似功能的 非接觸手動控制,等有時間再來玩,也許把兩者功能結合起來.

口袋空空,要不然的話,早就想退休了 ... 小孩正要花錢,想退都不行.

网友:
這個電路畫得好漂亮,
請問SCOTTWANG大是用什麼軟體畫得?

网友A(2012-08-25):
SCOTTWANG大大:

2sc1384耐壓不夠喔,當白天時,2sc1384處於不倒通狀態,限流電容分攤到的電壓幾乎為0,整個電壓全部跨在橋式整流輸出端,恐怕會打穿2sc1384,是乎得選耐壓高些的電晶體才好。

网友B:
我是覺得因為要把那麼多零件塞在那麼小的空間,所以原本的電路才會那麼"簡易"

网友C:
史谷脫兄,您的power supply是「手工搭棚」的啊!

网友:
請問端午節的小朋友的DIY花燈裡的閃爍LED,用三顆鈕釦水銀電池,應該是4.5V供電,有人算過若直接串顆電容跟電阻接110V市電,要正常點亮而不燒掉,應該取多少的C跟R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史谷脫兄,您的power supply是「手工搭棚」的啊!

請別幫我改名字,謝謝.
那台已過30年, 跟真空管裝機方式類似.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別幫我改名字,謝謝.
那台已過30年, 跟真空管裝機方式類似.

Sorry, Sorry, Scottwang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rry, Sorry, Scottwang兄。

你也不用太在意,我也沒有生你的氣,只是改了名字就不是我了,看了也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OTTWANG大大:

2sc1384耐壓不夠喔,當白天時,2sc1384處於不倒通狀態,限流電容分攤到的電壓幾乎為0,整 ...

謝謝你的建議.
在你貼文之前,在上個月,剛開始我並沒有去注意耐壓問題,後來有去量測電壓,有發現一些問題,但是是在LED工作時較熱,沒工作時較不熱,與你所說的剛好顛倒,還沒有時間去做較佳的修正,而且越修正好像越複雜了,目前想用的朋友,只能使用更高位階的電晶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覺得因為要把那麼多零件塞在那麼小的空間,所以原本的電路才會那麼"簡易" ...

有許多的應用,都是像你說的那樣,總要做一些取捨.

网友A:
想來想去,小弟覺得咱們好像都鑽進牛角尖了,以這個電路的功率來算:
3.2Vx3+1.4V=11V,電流假設20mA則功率為11x0.02=0.22W
1度電=1000W/H 來除以0.22=4545小時,再除24小時=189天,再除30=6.3個月

既然持續使用6個月才耗電1度,還去傷腦筋作啥?? 我不要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來想去,小弟覺得咱們好像都鑽進牛角尖了,以這個電路的功率來算:
3.2Vx3+1.4V=11V,電流假設20mA則功率 ...

我的看法不同,若以一般5瓦的小夜燈來講,套用您的計算方式,可以節省

5W-0.22W=0.78W
1000/0.78=1282
1282/24/30=1.78月
6.3-1.78=4.52度電

當然玩電路的樂趣無價啦!

如果把它開發成商品,不正是目前最夯的節能綠色產品,說不定可以賺一筆哦!

參考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來想去,小弟覺得咱們好像都鑽進牛角尖了,以這個電路的功率來算:
3.2Vx3+1.4V=11V,電流假設20mA則功率 ...

我想這不只是耗電的問題,而是玩EE的壞毛病.

网友D:
這種自動小夜燈電路是省成本,不會省電。led是省電沒錯,
但是白天led沒亮,R1(550歐姆) 卻是一直在發熱耗電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自動小夜燈電路是省成本,不會省電。led是省電沒錯,
但是白天led沒亮,R1(550歐姆) 卻是一直在發熱耗 ...

我以前也有計算用半波整流,再用分壓的方式,結果算一算,功率都消耗在電阻上,因此沒再玩.
這種小東西,只能說方便,省錢倒真的未必,像現在的電視,電腦都保有些許關機後的電源,以做為觸控開關的Soft Start,是方便,但也是隨時都在耗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