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 機自動控制盒維修

楼主(2012-07-24):
這個控制盒的故障原因是供電後,所有燈號不會亮。保絲絲經檢查後沒問題。

目前 RO 機較高階的産品,大多是附有控制盒。有這種控制盒有什麼好處呢?一目了然,RO 機的使用狀況可在控制盒上看得很清楚。另一個功能就是 “自動清洗”,每隔一段時間,會自動清洗 RO 膜。目前的控制盒,大多簡化了。以前還有的有附 TDS 數據、使用的時間 .. 等較高階的功能,不過目前較少見了。

圖1是一款常見的控制盒,先看一下顯示的燈號及按鈕:

1.強制沖洗:這個鍵按下去,可清洗 RO 膜
2.電源:一上電,這個燈號就應該是亮的,代表已通電
3.馬達:馬達是否有在運轉,其實也就是在 “造水”。在造水時,馬達及進水電磁閥都是在通電的狀況下
4.沖洗:在沖洗 RO 膜時,這個燈應該是亮的。沖洗時,除了沖洗電磁閥外,馬達及進水電磁閥也是在通電的情況
5.滿水:當壓力桶內的水造滿時,由於高壓開關被回壓頂開,這個燈會亮,同時停止造水,切斷馬達及進水電磁閥的供電
6.停水:當水沒進來時(由第一道濾心),由於低壓閧關沒被 ON,系統會不能造水,同時這個燈號會亮

說起來有些複雜,限於篇幅,也無法著文太多,不妨看看你的 RO 機,想一下,可能就給它明白了 ^_^ 也可大家討論啊。

↓圖1

接著來看看背面,這些是對接線的一些說明,如藍色是接進水電磁閥、黄色是接沖洗電磁閥 .. 等,餘者略,請自行參考。

↓圖2

拆了它,看一下內部(圖3),看起來有些複雜。分為幾個部份就簡單了。

1.右上角灰色框內,是 110V 經 RC 降壓電路,這在後面繼續說明
2.右下角灰框內的兩個繼電器,一是用在 “造水” 時馬達及進水電磁閥供電之用;另一個是 “沖洗” 時供給沖洗電磁閥用的。由於這兩個電磁閥都是用 110VAC 的,所以用得到繼電器轉換。

圓1:是一個 Timer,我沒詳細研究它,應該是用來控制沖洗時間及 “造水” 時延後一段時間才啟動馬達之用
圓2:前面有說過,用來強制沖洗之用。

另外還有 4.2V 及 12V Zener 及一些 LED 顯示,8 個電晶體(用來當做開關或驅動用,如驅動繼電器、LED)。

↓圖3

由於這台故障原因是電源指示燈沒亮,所以將重點放在 RC 降壓、整流、濾波及電壓轉換相關電路。看一下圖4。

1.RC 降壓電路的電容及電阻檢測後沒問題
2.圓1、圓2、圓3、圓4 這四個二極體組合成橋式整流器,整流後再由圓5這個 100uF/35V 的電容濾波
3.濾波後再由圓6的 24V 及 100歐姆電阻,産生 24V 穩定電壓,供給兩個繼電器使用。這 24V 的電壓也經另一個 12V Zener 穩壓,供給 IC 使用。

看到圓7,那個 LED 及 10K 電阻,就是顯示 “電源燈” 的,直接由 24V 上的 Zener 提供,而這個燈不會亮,問題就簡單了,可能是 24V Zener 有問題,另外,那個 100uF 的電容也要檢查一下。

↓圖4

圖5,看到沒,這個 24V Zener 短路了。

↓圖5

圖6,100uF 的電容也有問題,可能是這個電容有問題,才造成 24V Zener 損壞。

↓圖6

換下損壞零件,上電,電源指示正常了,這時於低壓開關接線(白色線)是開路的,所以 “停水” 燈會亮,另外也由於高壓開關接線沒接(開路),所以 “滿水” 燈也會亮。

↓圖7

例如,將低壓開關的白色線短路(如圓1),看到沒,“停水” 燈就熄了。

↓圖8

圖9,這次損壞的零件。

↓圖9

由於受制於篇幅,無法寫的太詳細,只能 PO 出重點,大家若有問題,可互相討論 ^_^

報造完畢,謝謝觀看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