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極性電解電容可取代麥拉電容嗎?

楼主(2012-07-24):
我從退役的傳統電是拆下許多電容,其中....
有1顆250v1uf電解電容,如果拿來當led燈泡的濾波電容是否可以?
還有一顆看似長得很像電解電容但是他居然沒有正負極之分....160v1uf,是否可以當作麥拉電容使用?

有些麥拉電容標示不懂
像是
1∩5J
33∩J
不知道他的容量是多少
473J我還知道他是0.047
474J是0.47
394J是0.39
但就有些會有∩....這個符號
小弟疑惑,不知有大大知道?

网友:
有些電解電容是無極性電容,所以沒極性,很多用在音響設備上。

另外 1∩5J 這種規格我沒看過,滿好奇的。

建議你有時間可到電子賣場,多看看一些零件,有問題可上來發問,或找一下網路資料,這樣對電子零件就能有進一步的認識。

我是兩年多前才重回到電子這個領域,很多東西以前就學時都沒的 >_<

^_^

网友:
突然想到那個 1∩5J 會不會是單位,一般電容有 m、u、n、p 的單位 。這類標示常見於金屬薄膜電容。

楼主:
∩好像很少所以找不到相關資料,才想來此論壇問有經驗的大大們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很少所以找不到相關資料,才想來此論壇問有經驗的大大們

那個 ∩ 應該是 n,這樣說吧,電容的單位 F 太大,所以才會有 m u n p 的標示單位。

楼主:
所以1∩5=1N5
所以是1NF
0.001UF嗎?
小弟不才 不知這樣是否正確?

网友:
1n5 = 1.5nF = 1500pF = 0.0015uF

楼主:
那容量還是真的很小,33N應該就是33NF 0.033UF?容量有這麼大嗎= =??
如果是這樣 何不叫333J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容量還是真的很小,33N應該就是33NF 0.033UF?容量有這麼大嗎= =??
如果是這樣 何不叫333J咧?? ...

一些不同的電容,由於容量的大小,所以標示方法都有些不同。

像陶瓷電容、容量一些都是幾個 pF,數值就直接打上去了。

鉭質電容一般都是用 uF 來表示,因為這種電容容量大多在 10uF 以下。

另一種是習慣問題,像 2200uF,為何不說是 2.2 mF 呢?

n 這個單位,前面說過,一些金屬薄膜電容都是採用這種標示法。

以前還有一些奇怪的電容,像是雲母電容,表示方法也很奇怪。

所以、多看、多學,自能了解這些標示上的差異。這也是我同你說,有事沒事多到電子廣場逛逛的原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容量還是真的很小,33N應該就是33NF 0.033UF?容量有這麼大嗎= =??
如果是這樣 何不叫333J咧?? ...

333J = 33000pF = 33nF = 0.033uF = 0.000033mF  = 0.000000033F

在小小的電容上標示,越少字越好,還有各家標示有各自喜好,有人愛用p,有人用n,或用u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些不同的電容,由於容量的大小,所以標示方法都有些不同。

像陶瓷電容、容量一些都是幾個 pF,數值就 ...

是的,我很少碰電子零件 因為我不是本科生,完完全全是門外漢  ㄏㄏ
電容接觸最多的只是電解電容
是想說DIY做LED才知道原來那種叫麥拉電容,有人說他塑膠電容,又有人與大大稱呼它金屬薄膜電容

單位也是啦,只是我這裡30多顆麥拉只有3~4顆是有這個看似N但是倒U的符號在內,我把符號打進GOOGLE變成數學表是符號,就找不到資料
SO大大們回答真是讓我上了一課~

電子廣場我常去,不過極少數商家會知道電子的知識,上次去找1.2UF或1.5UF麥拉電容,問一堆商家,他們說不知道,我說那是容量,他們說他們知道那是容量,但居然叫我要自己算......,我說我不會算才問,他們還說他們也不會......

只有1家說等等我打電話問......結果他也沒教我算@@"我說我要1.5UF的麥拉只告訴我155J說學校老師都有教...(((我...前面一直說我不會算居然他還跟我說學校老師都有教

可能我遇到不會算的也是門外漢工讀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3J = 33000pF = 33nF = 0.033uF = 0.000033mF  = 0.000000033F

在小小的電容上標示,越少字越好,還有 ...

是的,不過標示不統一,身為非本科的人難以辨認~

楼主:
還有兩個小疑惑
有1顆250v1uf電解電容,如果拿來當led燈泡的濾波電容是否可以?
還有一顆看似長得很像電解電容但是他居然沒有正負極之分....160v1uf,是否可以當作麥拉電容使用?
就是這兩個疑惑,主要還是那個160V1UF的電容不知能否當麥拉用...我正缺1UF麥拉,可是想想如果用這種電容會不會比較不好,甚至有危險之類的?

楼主:
小弟找不到是否可以替代,只知道在LED的電容降壓在AC端都是接麥拉,所以不知是否可以換成無極性電解電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找不到是否可以替代,只知道在LED的電容降壓在AC端都是接麥拉,所以不知是否可以換成無極性電解電容? ...

不知你那 “無極性電容” 長得怎麼樣?看了圖或許就能確定是否確是無極性電容及是否可替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那 “無極性電容” 長得怎麼樣?看了圖或許就能確定是否確是無極性電容及是否可替換? ...

那個就長得跟電解電容很像
圖上這兩顆電容,兩顆很像,但上面那顆沒有下面那顆側面有白色負極的字樣
上面那顆1uf不知能否取代麥拉的1uf?耐壓有160v接110v應該是夠
下面那個當濾波電容(不過不知是否太小了?)

网友C:
耐壓160V

別忘了AC 110V的峰值是155V

楼主:
這顆是電視機拆下來的...155v還是低於160v...
只是不知能否取代麥拉
當初最早主機板電容爆漿去買一顆電解電容,uf與電壓都符合,老闆卻說主機板不能用那種電容要用這種的(我忘了是什麼原因啦),可他說那種是用在於喇叭那種,可比較貴1~2元= ="((不是日系這個原因,因為同廠牌...
我只記得好像是頻率問題?所以不知道這是不是也有類似或是其他不能取代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耐壓160V

別忘了AC 110V的峰值是155V

耐壓100v麥拉電容到是有人跟我說那顆剛剛好可以接ac去做led燈
而這台電視全部麥拉都只有耐壓100v=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顆是電視機拆下來的...155v還是低於160v...
只是不知能否取代麥拉
當初最早主機板電容爆漿去買一顆電解電 ...

其實每種電容特性都有些不同,適用場所也會有不同。

像電解電容,除非是用來交流交連之用(電容可擋直流,讓交流通過),一般都是在低頻下使用。陶瓷電容工作頻率高,多用於射頻,想想把電解電容用在射頻上取代陶瓷電容,後果可想而知。

麥拉電容工作頻率沒陶瓷高,但絕緣絕對比電解電容來得好,我想這是不要用無極性電容來取代麥拉電容的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每種電容特性都有些不同,適用場所也會有不同。

像電解電容,除非是用來交流交連之用(電容可擋直流 ...

如果把無極性電解電容用熱縮管套上,給他上層塑膠就可以絕緣了吧
不過我到是想知道會不會爆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其實每種電容特性都有些不同,適用場所也會有不同。

像電解電容,除非是用來交流交連之用(電容可擋直流 ...

cremaker 大大
麥拉電容工作頻率沒陶瓷高,但絕緣絕對比電解電容來得好,我想這是不要用無極性電容來取代麥拉電容的原因了。
==>這裡有寫錯嗎 ?  因為麥拉也是無極性電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把無極性電解電容用熱縮管套上,給他上層塑膠就可以絕緣了吧
不過我到是想知道會不會爆掉...... ...

電容簡單的觀念就是相平行的二個金屬片就可組成一個電容了。

這個絕緣是指電容內部兩極之間的絕緣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cremaker 大大
麥拉電容工作頻率沒陶瓷高,但絕緣絕對比電解電容來得好,我想這是不要用無極性電容來取代 ...

對啊,嚴格說來,無極性電容這個名稱用在電解電容上較適合(要稱其它沒有正負極的電容為無極性不是不行,但總是怪怪的),就好像一般人不會稱麥拉是無極性電容,而應該說是沒有正負極性之分。

好像愈扯愈複雜了 >_<

楼主:
大大,那這種電解電容不是因為無極性所以給交流電使用,因為之前有在其他網站看到喬式整流後他要接電容接成我這種結果爆炸,就是無極性電容接到正負極而爆炸,當然不是耐壓因為輸入110V就算尖峰也只有155,他的耐壓250的
所以我想這應該是可以接交流當麥拉,用於降壓用還是可以?還是它會有什麼問題或是會造成LED有什麼問題?

网友A:
這說來又很複雜了 >_<

像一些放大電路的交連(如交流信號交連到下一級),也是可用一般的電解電容。

無極性電解電容,若用一般電解電容也是可做出無極性的,只要 +--+ 或是 -++— 相連都可做出無極性電容。

你的問題點及會燒的原因應該不在此,可能是電路設計的問題。

還是那句話,在該使用該零件的地方就用該零件,否則勉強成功了,還是很容易出問題。

另外,電子很好玩,沒錯,但基本功夫很重要的。建議你:

1.這個網站有很多不錯的資料,請先瀏覽一下
2.善用網路上的資源,多查、多看
3.如可能,準備幾本電子方面的書,像是電子零件、基本電學..等,先很有耐性的看一下

你的問題很多都是一些打底的問題,也都是卡在這,基朏不好,就很容易事倍功半。

問題不是不能問,而是有些基本的功夫,要自己先具備好,否則別人和你說什麼,可能問題會愈來愈多。

^_^

网友E:
無極性電解電容要取代塑膜電容,這答案要看你是永久性質的還是短暫性值的;假如是永久性質(使用3~5年)那是不可以的,安規無法通過,如果是短暫性的(用個1天內)是可以允許的,主要要考慮無極性電解電容的漏電流'紋波'發熱性等問題

還有你說[之前有在其他網站看到喬式整流後他要接電容接成我這種(無極性電解電容)結果爆炸,就是無極性電容接到正負極而爆炸] 會爆應該已超過(無極性電解電容)規格的直流電壓值了

無極性電解電容 不等於 無極性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說來又很複雜了 >_<

像一些放大電路的交連(如交流信號交連到下一級),也是可用一般的電解電容。

大大:
會稍我也不清楚,因為是我看到某位大大PO在部落格上說有此問題,所以才想說我會不會也會有諸如此類的問題,小弟只知道電解電容都有正負極,而那顆剛好就找不到,只查到那是無極性可接交流,但依我微薄的經驗只知電解電容只能接正負極,所以有矛盾......況且沒電容醬鴨也沒看到麥拉以外的電容接交流端

電子狂爆可就不好玩了

1.是的,這網站因為資料多,所以小弟註冊先瀏覽,也試著做,不過做1X次出問題,當然也有參考其他網站的資料((除了220V以外))
2.同上
3.我是沒有要打算鑽研這方面,目前只想做出LED燈把家裡將近40顆燈泡全面換掉

其實我已經事倍功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無極性電解電容要取代塑膜電容,這答案要看你是永久性質的還是短暫性值的;假如是永久性質(使用3~5年)那是不 ...

原來無極性電解電容不宜用在交流電上,不過我家的省電燈泡交流店的都採2顆電解電容(有正負極),如前位大大它的排法是+--+,有1顆爆漿省電燈泡就不亮了...
難怪我家的省電燈泡1個月內壞掉的有,壽命不超過半年...

那個無極性電容爆炸規格10UF250V接經AC110V轉成直流的電壓110V或155V也遠低於250V
是這個:http://tw.myblog.yahoo.com/jw!gk ... A-/article?mid=1706

楼主:
我今天拆解下這東東來,不過我去光華找電容曾看過他寫的是塑膠電容,我也上網找資料,不過資料不多
另種常用於LED電容降壓的麥拉電容,是說它叫金屬薄膜電容,麥拉只是別稱,但說麥拉就是塑膠電容,兩個是一樣的可以互用
甚至說它是一種麥拉電容(不確定),光華商加某商家跟我說的
如圖:

問題來了,這兩個是一樣的,從上面看,應該是容量0.22UF10%誤差耐壓275V的塑膠電容,真的可以取代麥拉嗎?
因為我聽說聽說可以取代,但如同用無極性電解電容一樣如果取代是不是壽命大減?

网友F:
myla並不是別稱,光歸類在塑膜電容就有很多分類
MYLA,PEA,MEF 或CBB都算是塑膜電容,光是電阻也有很多分類一樣

以下為轉貼的文章,有時多多找找資料,可以少很多實驗上的損失

薄膜電容器由於具有很多優良的特性,因此是一種性能優秀的電容器。
它的主要等性如下:
....無極性,絕緣阻抗很高,頻率特性優異(頻率響應寬廣),而且介質損失很小。
基於以上的優點,所以薄膜電容器被大量使用在類比電路上。尤其是在信號交連
的部份,必須使用頻率特性良好,介質損失極低的電容器,方能確保信號在傳送
時,不致有太大的失真情形發生。
....在所有的塑膠薄膜電容當中,又以聚丙烯(PP)電容和聚苯乙烯(PS)電容的特性
最為顯著。通常的薄膜電容器其製法是將鋁等金屬箔當成電極和塑膠薄膜重疊後
捲繞在一起製成。但是薄膜電容器又有一種製造法,叫做金屬化薄膜(Metallized
Film),其製法是在塑膠薄膜上以真空蒸鍍上一層很薄的金屬以做為電極。
....如此可以省去電極箔的厚度,縮小電容器單位容量的體積,所以薄膜電容器較
容易做成小型,容量大的電容器。
.... 例如常見的MPP電容,就是金屬化聚丙烯膜電容器(Metailized Polypropylene
Film Capacitor)的代稱,而MPE則是金屬化聚乙酯電容 (Metailized Polyester)
的代稱。
.... 金屬化薄膜電容器所使用的薄膜有聚乙酯、聚丙烯、聚碳酸酯等,除了捲繞型
之外,也有疊層型。金屬化薄膜這種型態的電容器具有一種所謂的自我復原作用
(Self Healing Action),即假設電極的微小部份因為電界質脆弱而引起短路時,引
起短路部份周圍的電極金屬,會因當時電容器所帶的靜電能量或短路電流,而引
發更大面積的溶融和蒸發而恢復絕緣,使電容器再度回復電容器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myla並不是別稱,光歸類在塑膜電容就有很多分類
MYLA,PEA,MEF 或CBB都算是塑膜電容,光是電阻也有很多分類 ...

大大
所以這顆還是可以用於在led但容降壓的ac端上

网友F:
看來都有人幫你找出舊資料了,可以參考下列的連結,看看電容的分類為何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tid=23941#lastpost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來都有人幫你找出舊資料了,可以參考下列的連結,看看電容的分類為何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 ...

謝謝legion版主大大原來都差不多,那我就可以拿來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