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悍馬 430W 300V不足

楼主(2012-07-24):
版主及各位先進,第一次使用本論壇請指教.小弟近日幫同事修理一個ATX悍馬 430W ,它的症狀是+12V降到+8V,+5V降到+3.5V,5VSB正常.檢查後發現主板旁有一小板上有一個22u400V的電容凸頂,換新此電容後狀況依舊沒改變.這塊小板子只有3條線與主板相連,1條是接地,另2條則是從交流端整流子+端拉入再回到主板.在本站爬文得知這裡應是+300V左右的電壓,但是只有在這2條線上量到約+130v左右的電壓.請教大家這塊小板子是否為100V/220V選擇用的板子?小弟在站上爬文好久都看不到有這塊小板子的線路圖及解釋,請有經驗或有此線路圖的大大指點一下,

网友:
相信這台,你應該拆了,可以 PO 些圖供大家參考嗎 ^_^

楼主:
這是公司內的電腦,沒辦法帶出來,公司內也禁止用相機...

楼主:
不是喔!版大貼的較新,我公司的是較舊傳統型,AC整流子+端出來有跳線接另一塊小電路板再回去,主板高壓側有2個680u200v的電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喔!版大貼的較新,我公司的是較舊傳統型,AC整流子+端出來有跳線接另一塊小電路板再回去,主板高壓側有2個 ...

你應該先量一下那兩個大電容是否有問題,一般一個上面的壓降是 150V 左右。

另外 3.3V 輸出是否正常?

檢查一下 12V 及 5V 的輸出電容。

楼主:
那兩個大電容量到每個約65V 左右,2個串接電壓約130V。
3.3V 輸出約3.2V 。
全部電容除了小板子上的22u400V之外其餘外觀皆無異狀(無專業電容表可應用)。
其實我懷疑這塊小電路板是110/220v切換用,只是找不到相關線路圖可以佐證.這個電源供應器的初級電路很類似我附上的圖,但是沒有110/220v的切換開關.很想明天上班後把它閹掉說.

ATX線路圖

ATX線路圖

网友:
不能帶相機的公司,....................在部隊裡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兩個大電容量到每個約65V 左右,2個串接電壓約130V。
3.3V 輸出約3.2V 。
全部電容除了小板子上的22u400V ...

不會是 110V/220V 切換開關接觸不良吧?

楼主:
今天將這塊小板子閹了,然後以上面線路圖110/220V開關方法在主板上接跳線使它成為110V半波倍壓方式使用.奇怪了.....300V上來了,+-12v,+-5v,+3.3v所有輸出都正常到位.看來這塊板子真的是110/220V切換用,因為在機殼上並無切換開關,但是標示為110/220V通用的.只是還是有點搞不清楚他的工作原理.希望哪位大大可以解我疑惑.有線路圖就更棒了,因為在網上爬文好像都找不到這個資料.....

小板子

小板子

APFC?

APFC?

楼主:
APFC的線路圖好像比較少,有哪位大大有這個資料嗎?

网友:
1. 找出板子上AFPC電路控制IC
2. 控制IC編號 作關鍵字  交給google 搜尋 下載datasheet

楼主:
謝謝SIMON1016提點,我下載了L6562N及K2698.電路有點類似如圖23所示但用了2顆K2698.看來這小板子它是用PFC來控制輸出為400V的,這樣我較有方向可以try一下.感恩..

244.01 KB, 下載次數: 75

977.73 KB, 下載次數: 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