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倍昇照明的檯燈之電子安定器維修

楼主(2012-07-24):
此為27W的電子式安定器
這塊是2段輸出的,可以控制明暗吧,
我用電表量輸出皆無電壓,保險絲已量過正常
請問各位高手我該從這塊哪裡著手檢修阿

网友A:
電晶體.大棵電阻拆下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晶體.大棵電阻拆下量看看

那2個粉紅色的電阻和電晶體嗎
明天上班時拆下來量看看,謝謝

网友B:
提供意見參考:應該c4大電容,容量不足導致兩顆晶體燒毀,需更換c4大電容 兩顆晶體 還有背面4顆貼片電阻(R4 R4A R5 R5A)應該是22歐姆。

网友:
更正應該是C2大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供意見參考:應該c4大電容,容量不足導致兩顆晶體燒毀,需更換c4大電容 兩顆晶體 還有背面4顆貼片電阻(R4  ...

我今天上班時把電晶體和大電組拆下來量
電晶體量起來都怪怪的,應該都掛了,不然就是量錯
此種電晶體和C1384之類的電晶體量法都一樣吧
還有一顆大電組也掛了..OL

貼片電阻.....我沒照後面你也知道後面有喔
我明天也拆下來量看看後面電阻有沒有掛吧

网友:
我有修過一塊基板,是壞這幾顆零件,你這塊基板我猜應該也是一樣吧?

网友C:
27W的話,2顆電晶體應該是2SC4242或E13009,1顆25大洋

小弟好奇的是一般燒電晶體的話。保險絲也會再見,您的保險絲怎麼還健在

网友:
如果修不出來或要花錢.建議可將壞掉20w以上省電燈泡朔膠打開.內有電路板可取代故障電路板.物盡其用環保又省錢.只是不能2段調亮度.有回收壞掉省電燈泡水電材料去要一顆philips電子式27w比較快.就說小孩子要做試驗.

网友:
請問大大ok?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27W的話,2顆電晶體應該是2SC4242或E13009,1顆25大洋

小弟好奇的是一般燒電晶體的話。保險絲也會再見,您 ...

他電晶體上寫BUL128~
我買電晶體若買不到BUL128,買你列的那2顆應該可以吧

保險絲真的是好的~對於我這種新手~只會量保險絲

网友B:
那兩顆晶體是可以的,不然就購買一塊基板吧?  這裡有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815590864   (100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兩顆晶體是可以的,不然就購買一塊基板吧?  這裡有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81559086 ...

呵呵~這拍賣的基板我先前有發現了~想說真的修不好再買
目前就自己玩玩修看看~人生嘛~找些事來做
趁著這週休二日找天去電子街買材料去

楼主:
今天上班時把上星期六到廣華買的電晶體C4242*2和1歐姆電阻*2換上去了
結果我量輸出23.XX V   頻率45.XX Hz
看來不知道還要換什麼了@@  露天1塊100
我去買2個電晶體2個電阻已經花54了

電阻原本是1歐姆+-1%的精密電阻
我買不到只買了1歐姆+-10%的電阻
用電錶量是1.2歐姆,這點小誤差應該不是導致輸出異常的原因吧@@

网友:
這一片應該是東亞的,我上次也遇過,一量是電晶體短路就放棄了,如果晶體燒一顆保險絲並不會斷,如果兩顆晶體均短路那保險絲就會燒斷,所以我就找同學先買來一片原廠的來換,而換下的再慢慢研究,

楼主:
請問圖片左上角那顆是什麼阿???
今天照著實品畫了電路圖
對於左上角那顆元件功能很疑惑
因為它輸入110VAC 輸出也是110VAC
乍看之下那顆只是把輸入電源經由線圈導通而已
那為啥要經過線圈~直接導線連接不就好了???

网友:
花錢買零件不一定會好.站內搜尋: 省電燈泡 .一定能解決你的問題; 不同牌子的省電燈泡,電子安定器可以互換嗎?(可以)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7%87%88%E6%B3%A1

网友:
左上角那顆應該是濾波用的電感,電路板背面應該有橋式整流器,量看看有無輸出

楼主:
to: tmhsiao
     謝謝~我再研究看看省電燈泡的文章
      花錢可以馬上解決問題~買一塊板100大洋而已
      可是我想要研究及了解電路~加上自己把它修理好
      雖然花的時間+$$會比較多~可是這樣才會進步

to: w756167
     原來是濾波用電感喔,我一直以為它是變壓器,想說是ac110v轉ac??v的
      可是他接法不是變壓器接法,所以才很疑惑,原來它是濾波用電感,學到了^.^
     電路板背面有顆4腳ic,型號被刮掉了,不過我有量過
      ic輸入ac110v 輸出dc15xv

网友B:
那顆應該是抗流線圈,至於4腳IC那應該是橋式整流,還有你確定背面沒有貼片電阻燒毀嗎?(R4 R4A R5 R5A)今天有修一塊類似此基板結果是75歐姆。
可否補一張背面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顆應該是抗流線圈,至於4腳IC那應該是橋式整流,還有你確定背面沒有貼片電阻燒毀嗎?(R4 R4A R5 R5A)今天 ...

R4 R4A R5 R5A皆為220 = 22歐姆
我看了一下應該電阻沒跟其他原件並聯對吧
所以我直接量測沒焊下再量
由於目前家裡的電表歐姆檔只有一檔為200K的
量測後R4A R5 R5A皆顯示0.00  --->應該是正常的~實際的話明天到公司再用更精確的電表量
可是R4好像有問題~85.X  ---> 85K歐姆   所以這顆故障@@
可以直接用尖嘴鉗短路這顆讓它導通嗎@@  22歐姆很小有關係嗎??

网友B:
那就是R4掛了,R4與R4A是串聯的,如要測試是可以的。如晶體再短路則R4A會燒毀。(建議直接裝燈管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R4掛了,R4與R4A是串聯的,如要測試是可以的。如晶體再短路則R4A會燒毀。(建議直接裝燈管測試) ...

剛剛有手動用尖嘴鉗短路~量輸出電呀只有15v  有短路無短路都一樣@@

网友B:
我沒有量過輸出電壓,老實說我也不知正確電壓是多少?(我覺得應該是無法測量的,因為那是升壓怕電表掛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沒有量過輸出電壓,老實說我也不知正確電壓是多少?(我覺得應該是無法測量的,因為那是升壓怕電表掛點) ...

因為我在拍賣看到人家賣的27W電子式安定器他的輸出是 90VAC 25KHZ
所以我才敢量~你修理的和我這片是一模一樣嗎???
一樣的話幫我量看看輸出~呵呵

网友B:
無接燈管測量12v/ac左右(不穩定).接燈管135v/ac(穩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無接燈管測量12v/ac左右(不穩定).接燈管135v/ac(穩定)

有接負載和沒接負載~電壓會差那麼多@@?
我今早到公司又量了後面的貼片電阻

發覺有的474的只有2XXK歐姆,
另外昨天短路的R4那迴路的R4A,也開路了.........R4.R4A都掛了

网友:
474是470k 量2xxk應是迴路的關係,電晶體可能要拆下來測量看看,還有晶體接腳是否正確,
常故障零件為C2 C2A  Q1  Q2  R7  R8  R4  R4A  R5  R5A  提供參考。(C2A有些機板未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