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聲寶ES-856W雙槽洗衣機 脫水槽煞車失效

楼主(2012-07-24):
聲寶雙槽洗衣機已經用了很久了~~~(應該有十年了吧)老母說這種洗衣機 "動卡固"。脫水槽的煞車在蓋子打開後已經無法立即停止轉動的脫水槽,要等到它失去動力(還是說慣性停止......總之要很久,用過的大概都知道),她有的是時間,這種毛病對她來講不是問題。但想說這個問題把它處理起對老人家應該也是有幫助的。

型號

型號

正面

正面

正面

調整煞車的吧?

調整煞車吧?

調整煞車吧?

=============以下是脫水槽底部寫真===================
煞車+輪子?

煞車+輪子?

煞車+輪子?

輪子?

輪子?

輪子?

彈簧

彈簧

彈簧

不知道零件的名字太多了n_066| ,如果錯誤歡迎指正

想問的是要解決這種煞不住的情形,該去買什麼零件回來換呢?

网友:
我在想這會不會是煞車皮磨的差不多了?

像以前摩托車的鼔式煞車,一段時間就要調一下,直到煞車皮磨完。

是否有可調整彈簧的螺絲。

這種零件現在應該買不到了 >_<

楼主:
您說的煞車皮該不會是這個吧

如果是的話,很顯然沒有皮了

网友:
那個就是煞車器,正常來說應該是與上圖轉軸貼合,當脫水中途如果翻開脫水上蓋,即會拉到此煞車線,啟動煞車,如果馬上又蓋上蓋子,煞車系統放開,又回到脫水(與腳踏車煞車器類似,但是煞車皮不同).
看相片應該煞車器被拆掉很久了(或者說是壞很久了),老人家很喜歡使用這種雙槽洗衣機,如果想修護,可能要去原廠問看看這材料還有嗎?祝好運.

网友:
應該是買不到了,且見馬達生銹嚴重,猜測脫水槽下方的防震橡皮已有破損,馬達恐將不久人世
是否值得維修還請三思

网友:
linkwen大大您好!!

小弟依您的圖片大概分析一下!!
請您參考看看!!
如果可以的話!!把那些生鏽的部分塗上油漆,應該還可以使用個幾年!!

网友:
你的洗衣機分離脫水槽跟現市售單獨脫水機工作原理相同.可將煞車皮拿到廠商那問問看.或到資源回收場找一台單獨脫水機比對看看.

网友:
2007年的照片!!!!!!!!!!!!!!!!!!!!!
有個方式能讓您的老人家用起來會更有幫助,更能展現您的孝心~
建議換一台吧~
這種洗衣機用久了要注意防震橡皮是否有破損造成漏電問題!

楼主:
2007年的照片!!!!!!!!!!!!!!!!!!!!!-->是因為相機沒傳輸線,要讀照片必需把記憶卡拿起來連帶電池斷開日期重設,所以我沒在注意日期正不正確。能拍就好。

兩個綠色箭頭好像該連起來-->為了拍照就先把它拆了。

今天已經打電話到聲寶服站確認過煞車器已經停產了。看來這煞車器可能要到殺肉場才有吧

网友:
如煞車皮的材質是橡膠的,用機車報廢輪胎,自行裁剪需要的規格再黏在鐵片上。(這是我想的看能幫上忙嗎)

网友:
這類剎車皮看來和以前機車的鼔式剎車皮很類似,想要自己 DIY 困難度會很高,萬一出槌,會容易造成機件的損壞及安全上的問題。

個人不建議自己 DIY。

楼主:
看來是無法加入"阻礙產業發展協會"之一員了

网友A:
改裝成六活塞碟煞.....保證連法拉利都煞的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裝成六活塞碟煞.....保證連法拉利都煞的住

煞得太緊,洗衣機會跳起來....!

网友:
殺肉場應很容易找到這種聲寶雙槽洗衣機,可到殺肉場拆一個好的煞車器回去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