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幾個問題

楼主(2012-07-24):
幾個問題請教各位大大:
1.圖片中的保險絲是一樣的嗎?
一個外觀是白色的
一個是透明玻璃的
如果同樣都是250V 12A可以互換嗎?

2.因為這幾天測試電源一直燒保險絲,燒一次就要5元,正好看到論壇福利社有在賣
「全新無熔絲開關 6A~15A 保險絲 台灣榮豐工業製造」250V 12A的,我可以將它接上去當作保險絲使用嗎?

3.變壓器的規格要怎麼看呢?
例如:這個變壓器標示TOP T309如果要找替代的要怎麼找呢?

4.變壓器的接腳好多,要怎麼測試好壞呢?

网友A:
白色的是陶瓷防爆保險絲,燒掉時火花不會冒出來,所以叫做 “防爆”。

其實保險絲有分為好幾種,像快速、一般 .. 等。

那種叫做無熔絲開關,不會短路馬上就 “彈開”,所以保險絲還是給它照樣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色的是陶瓷防爆保險絲,燒掉時火花不會冒出來,所以叫做 “防爆”。

其實保險絲有分為好幾種,像快速、 ...

所以無融開關沒有保護作用~哈 保險絲可能要買一盒才夠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無融開關沒有保護作用~哈 保險絲可能要買一盒才夠用了。

其實不用啊?

在電源線上串上一個 100W 的燈泡,當短路時,由於有這 100W 的燈泡串聯,保險絲是不會燒掉的。

當然燈泡有內阻,不過對 PSU 來說影響有限。

另外狼大好像是用一個 100歐姆,50W 的特殊電阻(名稱我忘了),來防止燒保險絲的。

這類資料在 PIGOO 都有,你可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