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D-LINK DI-604分享器變壓器故障不過電

楼主(2012-07-25):
大家好
今天又來學修變壓器, 之前的沒料又難買只好棄修,宜蘭羅東很多都買不到
希望今天主角D-LIN DI-604分享器變壓器好修點
故障為不過電不輸出電壓
參照con大文章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E5%A3%93%E5%99%A8
為電容故障~我得更換後還是不輸出

這次拆殼有二次經驗所以很快就開~
當然爆電容不用多說~如紅色圈出, 其他板子全圖

手上沒1000uf 10v只好換1000uf 16v囉

因拆開殼有燒焦味所以換了電容及量保險絲,保險沒斷ok
但看了所有零件只有主變壓器一個角落黃黃黑黑的

不知道如何測試主變壓器好壞指量圖中圈出那三點通通互相導通不知正常嗎?
可否告知如何測試變壓器好壞,因其他腳是那幾支看不出來,請大家指教

因一端高壓區110v不敢上電測量所以上來請教大家維修方針~
希望不會又壞買不到料那就真是QQ,希望是軟的
目前無輸出電壓~保險ok沒問題,對地輸出端211歐姆~因該確定有零件KO囉

网友:
變壓器那三腳應該是一次側線圈,互相導通應該是正常的。
變壓器黑黑的可能是那顆粉紅色的電阻燻的,那顆電阻應該接在開關晶體的洩極做過載偵測用的,阻抗應該很小,量一下開關晶體是不是好的(大部分是用MOS),測測看這顆電阻有沒有燒掉

网友A:
仔細看了一下,開關晶體旁邊還有一顆粉紅色電阻,應該會用那顆偵測。(橘框)
而變壓器旁邊那區看起來黑黑的,看一下(綠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細看了一下,開關晶體旁邊還有一顆粉紅色電阻,應該會用那顆偵測。(橘框)
而變壓器旁邊那區看起來黑黑 ...

你說的mos開關因該事橘圈左邊那顆變壓器旁那個吧?
我在測試這幾各地方看看~再回報上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說的mos開關因該事橘圈左邊那顆變壓器旁那個吧?
我在測試這幾各地方看看~再回報上來~ ...

就是電晶體的樣子,大部分用MOS

网友B(2012-09-15):
我也有一台壞掉的(4年前別人送我的)。跟你的照片一樣,也是爆同一顆電容。
你沒發現 110v黑白2線 跟 8隻腳IC 之間的元件已經燒到變色了嗎?(背面的銅箔)
我的是 站起來的 稽纳 用熱縮套包著的,熱縮套已經燒到融化。
至於為什麼會這樣,應該產品為了省材料所導致。你要修理的話,要注意一下這邊的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壞掉的(4年前別人送我的)。跟你的照片一樣,也是爆同一顆電容。
你沒發現 110v黑白2線 跟 8隻腳I ...

謝謝大大提請後來拿放大鏡慢慢找果然大電容後面發縣一顆二極體燒黑囉
但燒黑囉都不知是什麼二極體囉,因該是紅色的坦納二極體吧???
規格也無法得知囉~這樣如何處理呢?

發現處的地方

把它請下台吧!整個黑掉囉

下台視野變大囉

网友:
這個 稽納 是在IC 的正負端 做穩壓的。(110v --> 橋式整流--> RC低通電路 --> 稽納穩壓 --> IC 電源)
至於型號 我的也燒黑看不出來。你可以參考這顆IC 的PDF,型號是 UC3843B
咖啡色大顆的電容也可以先解焊下來,下面也有一顆小電阻也發黑。
這顆 IC 是控制 MOS 震盪的,我的MOS沒壞,所以我認為是IC 壞掉,故不想修理,拆上面的零件來玩。
設計不當的電路,即使換上新的相同零件,以後還是會燒壞的。你可以瓦數換大一點的。

网友:
這個電路圖給你參考 obrazki.elektroda.net/62_1236270596.jpg   (請自行上網輸入)
把AC 230V 改成AC 110V ,UC3842 改UC3843 ,我對照過了,電路圖是一樣的。

网友:
建議換掉這3個元件:
1、咖啡色電解電容下面的小電阻--> 5歐姆
2、黑色熱縮套包著的電解電容--> 47uf/50v
3、解焊下來的 稽納 --> 選一個在14.4v 附近的即可。

換完就可以接 110v 測試輸出端是否有5v 。

网友C:
我也附上我的照片, 這款變壓器我遇到好幾個了, 都是圈圈中的電容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附上我的照片, 這款變壓器我遇到好幾個了, 都是圈圈中的電容爆了

dlink工程師厲害控制剛過保都爆或故障~

网友B:
jeremy168大大,你的修好了嗎?

网友:
上次我的是將大電容旁的(熱縮膜包的小電容)...卸下量容值
更換同規格47uf/25v就有電壓出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jeremy168大大,你的修好了嗎?

還沒~沒料~也不知到底要放多使規格~高壓區怕怕的~

网友C:
補充一下, 我照片裡的這個power, 那區的兩個二極體也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補充一下, 我照片裡的這個power, 那區的兩個二極體也掛了

看來是通病~故意的!
這樣大家才會買新的~
又不知幾安培的
2A的因該部會稍吧??但電不知該多少

网友B:
自己做5v的電源,哈哈 (控制權在自己,也不怕找無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5v的電源,哈哈 (控制權在自己,也不怕找無料)

我在想拍賣再賣可調變壓器~一顆不倒200買料也差不多
不知可用嗎?dlink有的吃2.5安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想拍賣再賣可調變壓器~一顆不倒200買料也差不多
不知可用嗎?dlink有的吃2.5安培 ...

有, 我在 y/n 拍有找到, 同一家兩個拍場
一家是賣 D-LINK 標 , 沒發票 90 元
一家是賣 JENTEC 標, 有發票, 100元
長像一模一樣, 應該是該公司代工

网友:
接一台沒在用的電腦power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5v的電源,哈哈 (控制權在自己,也不怕找無料)

自製5v /2.5A 的交換電源嗎??

网友B:
電路圖在這邊   obrazki.elektroda.net/62_1236270596.jpg   (請自行上網輸入)
想修的人可以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路圖在這邊   obrazki.elektroda.net/62_1236270596.jpg   (請自行上網輸入)
想修的人可以參考一下。 ...

那顆好像是電路圖的ZD1那顆二極體故障~

网友B:
我的zd1沒壞,你的也沒壞才對,只是燒黑而己,可以先焊回去,
在zd1旁邊用熱縮套包著的47uf/25v的電容可以先換掉,
換完就可以接市電測試一下,如不行的話,再說吧,
你圖片看起來沒壞的很嚴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zd1沒壞,你的也沒壞才對,只是燒黑而己,可以先焊回去,
在zd1旁邊用熱縮套包著的47uf/25v的電容可以 ...

它已經燒到變碳囉,一碰就斷調囉~dz1是它的夠買規格嗎?因該是1a的?

网友:
ZD1不是規格,也不是型號,電路圖只是標明這是第一個稽納二極體。
可以去材料行買  1瓦的14v-15v之間的稽納二極體 即可。

网友B:
這邊也有一張電路圖 參考
www.go-gddq.com/html/s585/2012-08/1047583.htm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邊也有一張電路圖 參考
www.go-gddq.com/html/s585/2012-08/1047583.htm

從圖片來看也不知它是該多少,只知TR 08SP這樣是多少耐壓多少安培和瓦~
從08sp看的出來嗎?另外這張跟上一張電路設計上少微不太同

网友D(2012-11-02):
看到這個.才想起找了找.找到之前不過電的D-LIN分享器

這個修變壓器.對完全外行的我來說.那是不可能的任務
我也是跟樓上大大那個變壓器圖一樣.外面好好的..只是我連拆也不知道怎麼拆.拆也不會.不敢換
想請問各位大大的是.因為我有一大堆的變壓器.有很多插上去是可以的.可是不敢魯莽.
所以不知道這是必須要專用的變壓器.還是一樣上面寫12v就可以.還是有其他注意相關.菜鳥問題特別多.有勞有空的大大回應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這個.才想起找了找.找到之前不過電的D-LIN分享器

拆我是知到這麼拆囉,但對零件電路圖不熟又高壓區讓我怕怕的
如低壓到不了燒零件不會危險

而你的問題基本上電壓和輸出安培一樣因該ok

网友D:
電壓和輸出安培一樣因該ok真是好消息.謝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壓和輸出安培一樣因該ok真是好消息.謝謝大大

因為我試爆過~沒問題~不懂修一直換便壓器也不是辦法~
因沒這麼多可以換

网友:
其實真的要修,也是可以,只要不是壞變壓器線圈就有機會修,二極體通常單向導通所以可不拆測量,電阻則拆下測量或是挖一邊起來量阻值,電容可以就全換掉,光耦合最近論壇買的家電檢測儀可以測,MOS也得拆下來測,不過不管怎說,要修最後都得上電,上電前先確定零件都沒問題,銅箔也都沒問題,沒去短路到,最後就剩變壓器線圈本身問題了,這次家電測試儀也能簡單測變壓器,不過這樣變成大工程;一般不想修直接換新比較快,一般都滿便宜的,或是拿12V的小變壓器,找降壓模組,合起來用也行,只是成本會比單買5V/2A變壓器要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壞掉的(4年前別人送我的)。跟你的照片一樣,也是爆同一顆電容。
你沒發現 110v黑白2線 跟 8隻腳I ...

因為這棵變壓器用到一定的年限都會這樣的!我已經換了三顆了,還必須跟Dlink原廠買,而且安培要足才可以正常使用,要不然設定到瘋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因為這棵變壓器用到一定的年限都會這樣的!我已經換了三顆了,還必須跟Dlink原廠買,而且安培要足才可以 ...

其實如果是我,選變壓器,只要原廠很快壞掉,我就不會再買原廠,除非他特別耐用,找別的牌子,應該會比較好,規格只要能適用應該是ok的,他功能也只是降壓後提供電能。
剛剛看了下沒屋頂,以下那個很便宜,可以拼數量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6034560571
不然就選台達的,雖然沒看過那顆用料,如果是正品,應該也不會太差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2116431675
目前5v小變壓器都很便宜,品質可能就不會說有多耐用,不過品牌也算是可參考的指標。
還有一點就是也許dlink是故意讓變壓器品質差的,如果知道原廠品質差,就買別的變壓器比較實在,沒必要堅持原廠,因為數據機就很少聽說變壓器很快壞的。
5v 2.5A以上的話,就沒看到比較好的牌子,價格上也較高了一點,也許用降壓模組會比較好,不過我的想法是分享器通常都不怎耗電,正常5V 2A其實也夠用了才對,對家用的分享器而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實如果是我,選變壓器,只要原廠很快壞掉,我就不會再買原廠,除非他特別耐用,找別的牌子,應該會比較 ...

如pen大說的如果是要恢複設備的使用真的直接買一個比較快也以免用沒多久又壞囉
如學習的角度來說花的成本和零件可能都比pen大貼的第一拍賣還要貴囉
新品才50元而以,目前究是L頭跟設備合不合而以

另外之前有看過拍賣可調變壓器但安培不夠不然也可考慮一下

网友B:
來看帖子的人還真多,破13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來看帖子的人還真多,破1300了。

看來大家的故障都是一樣的,都是變壓器,不過電或是過電設備不穩定等

网友:
我也有這台,同樣的也是電解電容爆漿,換掉就OK了.

同時期的好幾顆 D-Link Power 也都掛點,故障都一樣, 換電容就搞定.

楼主:
有人用過拍賣上可調的變壓器嗎?因它可3v-9v的可調

网友G:
前2天才幫客戶買了這顆的替代品,這種遇到好多了,通常我都直接買2A↑,台製品比較多,換過的客戶到目前為止沒有再回報過了應該是沒問題吧(我猜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2天才幫客戶買了這顆的替代品,這種遇到好多了,通常我都直接買2A↑,台製品比較多,換過的客戶到目前為 ...

你是買可調的嗎?還是一般5v 2a的變壓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買可調的嗎?還是一般5v 2a的變壓器?

變壓器,Transformer.
http://zh.wikipedia.org/zh-hant/%E5%8F%98%E5%8E%8B%E5%99%A8

適配器,Adaptor(Adapter)
http://www.google.com/search?q=A ... iw=1280&bih=824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是買可調的嗎?還是一般5v 2a的變壓器?

我不太買"可調"的喔,除非你的變壓器會拔來拔去給別的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不太買"可調"的喔,除非你的變壓器會拔來拔去給別的用

主要我是想說買可調可試不同的設備測試用~
但一般都1A而以也不是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