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維修服務站-蘋果 iphone 3GS返回鍵(home鍵)無反應維修實例

楼主(2012-07-25):
這支蘋果apple iphone 3GS A1303手機.返回鍵(home鍵)無反應.

所以當您進入某個區域就沒辦法出來了.得要重新開關機.才能從頭再來了.

首先取出sim卡.

卸下下方兩顆連結螺絲.

打開上蓋.

拆除1~3連接排線.

分離主機板與面板模組總成.

撕掉下方黑膠.

這顆就是返回鍵(home鍵).

取出返回鍵(home鍵).

以電表測量結果.

按鍵已經老化.阻抗升高囉.

準備新的原廠返回鍵(home鍵)排線.

比對看看.

換貼上新返回鍵(home鍵)排線.

組裝試機成功.

再也不用重新開關機了.

交機.

网友:
恭喜G大完修,看G大修智慧型手機也是很讚的!

网友A:
逍遙大,我很好奇,請問你的原廠零件那裡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逍遙大,我很好奇,請問你的原廠零件那裡買的?

專賣手機維修商的零件供應批發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專賣手機維修商的零件供應批發商.

謝謝.
那如果一般人可以買來自己維修嗎,或者他們不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
那如果一般人可以買來自己維修嗎,或者他們不賣呢?

他們只賣經過申請認證的維修商.沒有零售.
而且一段時間沒進貨就會取消資格.

网友:
g大太強囉那麼細和薄的電路都有辦法處理,l謝謝分享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