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電壓輸出壓降3.3V疑問請教~

楼主(2012-07-25):
各位大大您好~我這裡有一塊藍芽模組需要輸入3.3V 40mA的電,所以我用USB輸出5V 500mA的電,用LD1117的電晶體壓降輸出3.3V,到了這裡我有個問題是這樣輸出的電流還是500mA嗎?,如果是的話那我可以直接接上藍芽模組嗎?還是需要用電組降低電流??要怎樣計算需要的歐姆值??

网友A:
500mA是指它最大可提供的電流.

网友B:
LD1117:OUTPUT CURRENT UP TO 800mA
你的BT才40mA....足夠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mA是指它最大可提供的電流.

Ricky大大您好~所以我這樣的接法負載需要40mA的電流,USB也只會提供40mA的電流囉?那我需要考慮LD1117這棵輸出會不會是定電流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1117:OUTPUT CURRENT UP TO 800mA
你的BT才40mA....足夠

joushanq大大您好~我有個觀念想要確定一下,就是如果今天有個負載需要5V 100mA的電,我需要的電源端就是5V >100mA的電源供應器嗎?因為我同學跟我說我這樣500mA給40mA的負載端電流會太大,不過這應該不是定電流八?我有點搞混了。

网友:
40ma是藍芽模組的最大消耗電流
你的電源模組,最大輸出要大於40ma,藍芽晶片才能穩定動作

不論你的電源最大是提供10a還是100a
只要大於電路的最大消耗電流即可

网友:
USB接口及LD1117都不是提供"定"電流
而是"可提供"最高電流是多少,
你的負載只要小於他們都是OK的,
這也是為什麼有一些隨身硬碟要有2個USB頭的原因,
因為有些主機板偷料,
上下USB是共用500mA,
你只插1個,隨身硬碟並不會動(或系統抓不到)

舉個例子:
這就好像道路旁的限速標誌
如果限速60
你開0~60都是OK的
超過60....嗶嗶嗶...小心罰單...

网友A:
引用 楼主:
Ricky大大您好~所以我這樣的接法負載需要40mA的電流,USB也只會提供40mA的電流囉?那我需要考慮LD1117這 ...

你可以想成500mA是一條大水管, 一條小水管40mA給BlueTooth. 還有460mA可以分給其它用.
不需要考慮LD1117是否為定電流. 只需要知道它輸出電壓和電流夠給負載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想成500mA是一條大水管, 一條小水管40mA給BlueTooth. 還有460mA可以分給其它用.
不需要考慮LD1117 ...

感謝Ricky大大的講解~我都被我同學搞混了,我還以為我的觀念是錯誤的,你說的比喻我瞭解,不過說給我朋友聽他們是懂非懂的,看來還要換個方式跟他們解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Ricky大大的講解~我都被我同學搞混了,我還以為我的觀念是錯誤的,你說的比喻我瞭解,不過說給我朋 ...

那用這樣跟你朋友解釋看看~
全班有40個同學,中午每人吃一個便當,一共是40個便當(藍芽所吃的電)。
訂便當的人一次訂了500個便當(你的電源供應器),那你說便當够不够呢?當然是够的。
那你會因為訂了500個便當,就說"因為便當有500個,所以大家的食量瞬間增大嗎?"
當然不會囉~吃不下就是吃不下了啦!
說得我肚子都餓了~

网友:
有一個概念你不訪參考一下!!

一輛跑車可以跑到300公里  難道這輛跑車是一發動就是跑到300公里的嗎!!

假設1117最大供電電流是300mA,也就是說負載所使用的電流不能超過300mA

你使用的負載是耗電流100mA,換個角度想

就等於是可以跑300公里的跑車,跑在100公里的速度使用!!

网友C:
記得好久以前改過機, LEADTEK GPS 型號是 9959, 隱約記得那個 GPS 裡面好像就是你的這個模組

當時買了3顆二極體 1N4001, 直接串在 USB 5V, 供電, 每顆降壓0.7V, 剛剛好輸出就 2.9V, 差不多3V

用到現在, 還沒壞, 供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Ricky大大的講解~我都被我同學搞混了,我還以為我的觀念是錯誤的,你說的比喻我瞭解,不過說給我朋 ...

給一個更簡單的例子好了,你家的電表箱總開關100安培,請問你們家裡平常用電有到100安培嗎? 晚上睡覺時候 不吹冷氣是否用電量降低,那你家的電箱會爆掉嗎? 沒用到100安培會怎樣? 只有電費減少罷了!! 要是超過100安培會怎樣? 跳電ONLY!!

楼主:
引用 网友C:
記得好久以前改過機, LEADTEK GPS 型號是 9959, 隱約記得那個 GPS 裡面好像就是你的這個模組

當時買了3顆 ...

xiaolaba大~不過我串接三棵二極體以後,電壓沒有如預期的降到差不多3V那裡,所以我還是改用電晶體輸出3.3V的電壓,好像到現在還沒有出問題~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的例子!!下次只要誰再干擾我~我就把這些例子說給他們聽,用正確觀念洗他們的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