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磁接觸器加積熱電譯

楼主(2012-07-25):
想要請問士林的S-P50T電磁接觸器的各接點及接法

网友A:
http://www.seec.com.tw/product/p ... ;dno=93&selno=7
如果還是不懂
建議你還是交給專業的

308.92 KB, 下載次數: 254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seec.com.tw/product/product_info.asp?pno=168&sno=&dno=93&selno=7
如果還是不懂
建議你還是 ...

謝謝雄爸,原來是我把a.b接點搞反了,現在我的馬達可以正常自動啟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雄爸,原來是我把a.b接點搞反了,現在我的馬達可以正常自動啟閉了

我個人是不習慣用 a  b 接點這名詞
使用NC (常態閉合)
NO(常態打開)
較不會搞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個人是不習慣用 a  b 接點這名詞
使用NC (常態閉合)
NO(常態打開)

贊同

意義,就很清楚了,對配電人士,對一般使用者,更容易明白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