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的小孔塞住了

楼主(2012-07-25):
是這樣的,

我把主機板的舊電容加錫後,利用左右加熱的方式拔下來,

結果從別的板子找了好的電容,現在想要焊回去,

怎麼插都插不進去,邊加熱小孔邊硬擠還是擠不進去,

想說用吸錫槍把小孔的錫清乾淨,但是就是清不到小孔內部的部份。

有沒有什麼小技巧能解決呢?

以前我都是用吸錫槍先把電容腳位的錫吸乾淨後,才拔下來,
換電容回去就很容易,但是這次想說偷懶,結果塞不回去了~

网友:
沒工具的話 用牙籤戳 也是可以

网友:
我都是用烙鐵頭在該兩孔上些鍚,然後將電容腳修到適合長度,在兩個銲孔同時加熱,待溫度夠了,將電容兩隻腳放入銲孔往下壓,咻一下,電容就定位了。

溫度的控制很重要,多試幾次就容易抓到要領了。

若用刀頭烙鐵頭,會更加方便!

网友:
「邊加熱小孔邊硬擠還是擠不進去」

千萬不要硬擠或用力擠,有一天你會後悔的。

可以用焊油幫助傳熱,焊鍚的熔解效果會更好。

网友A:
有沒有試吸鍚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沒有試吸鍚線

我也有在使用吸鍚線,不過常用來單純的吸那些多餘的鍚,像是 ”多腳怪 IC“。

另外吸鍚線價格算滿貴的,同時也要 ”溫度夠“,或是搭配鍚油,但在實用上就打了些折扣。

网友:
電容腳位的孔用吸錫線應該沒啥用.....一樣是清不乾淨....
準備根不鏽鋼探棒或針或是其他不易沾附錫的都行...
上坨錫,趁錫熔化順勢插入孔中....
這時吸錫線才會有派上用場的時候....
將週遭的錫吸乾淨,探棒就可以拔出來了....
然後....
噹噹噹噹~~~
完整的孔就又出現嚕....

以上....小弟個人是這樣處理....
只是吸錫線的部份,常常因為懶...就不會很仔細去清理....
反正孔有出現電容腳插的進去就好了....

网友:
有時候我會加點鍚,提昇熱傳導的效果,再把新舊鍚一併吸掉。。。。

网友:
因為我是看到這個影片裡的工程師, 用吸鍚線, 所以才會問一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6%B5%B7%E5%A4%96

上次我也是用吸鍚線清電容接腳孔, 但它是 1800u/6.3v 的電容

這篇剛好有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1U9lVMvedQ&feature=rela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