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5LD2-VM / BTO 可正常開關機 , 但無正常運作 !![已完修]

楼主(2012-07-25):
目前的狀況 : 可以正常啟動 、 關機 ,  但無法正常運作 !! (無顯碼)

診斷卡: 電源 +12v 等其他電源正常 irdy 不亮  RESET 長亮 , 無顯示 數字 - - - - !! (PT090C)

CPU 假負載 : VTT=1.2 、 VTT_PG = 1.199  、 PG=0

無論使用 真 U 或 假負載 ,  CPU 無法供電  , 測量 ADP3181   VCC=12v 正常

10. Pin PG=0  11. Pin EN=1.1 v

追查 10 pin 串接 822 (8.2k) 直通 IO , 這端有 3.3 v

懷疑是 ADP3181 故障 !!!

但想請問以下幾個問題!!

1. ADP3181 的 PG 是送給誰 ??? (IO ??)

2. ADP3181 PG 產生的條件為何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無法正確解答 但有些之前查詢的資料 可以參考一下

http://tw.myblog.yahoo.com/jw!EV24V5GBGBj1XOgWe5c-/a ...

感謝提供這些資料 !!

站內的資料我百分之 99 看過了 !!!

心裡有個大概 ,但不是很確定 !!!

當CPU 告訴電源管理 IC 送出需要的工作電壓 !!

VID 照理來說 這 IC 收到之後應該會發出 PG 給北橋 !!! (正確是南橋才對)

再由北橋若準備 ok 則會 發出 PG 給 CPU   (正確是南橋才對)

cpu 收到後會 reset 後開始向 bios 發出尋址指令 !!

我目前只有找到 管理 IC 的 PG 有一串接 8.2 k 到 IO !!

並未發現跟北橋的關聯 !!!!

如果我的想法沒錯 !! 管理 IC 在收到 cpu 的 VID 後  ,  就應該送出 PG 出去 !!!

那麼管理 IC 故障可能性很高 !!!

网友B:
提供一些我的拙見,cpu上的pg是南橋發出的,並不是北橋給的~
還有cpu的reset是南橋在pcr的條件都滿足後會發出reset給各設備包括北橋,北橋再收到這個reset後會發出cpu_rst給cpu,最後cpu開始發出尋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供一些我的拙見,cpu上的pg是南橋發出的,並不是北橋給的~
還有cpu的reset是南橋在pcr的條件都滿足後會發 ...

是的 !! 之前我修過 478 的板子 , CPU 的 PG 是從 南橋來的沒錯 !!

因為我沒有實際的電路圖 , 我是參考一些文件 !! 上面是寫由 NQ 發出的 !!!

這個 NQ 指的並不是北橋  , 是我搞錯了 !!!

謝謝你的指正 !!!

但目前重點是 , 電源管理 IC 是否在收到 CPU 的 VID 後 , 就會送出 P.G 訊號 !!!

但這 P.G 訊號會送給誰 , 我不清楚  !!

經查線是有 串聯 8.2k 到 IO !!!

目前 電源管理 IC 是有 收到 VID 但是並無發送 P.G 訊號 !!!!

所以想確定一下是否 電源管理 IC 故障 !!!

网友:
1. vrm的PG一般都直接進南橋

Intel 架構下南僑要得到兩個pg信號, 才會發reset 和 cpu_pwrgd

一個是vrm的pg
另一個是atx的pg(大部份會先到IO, 再由IO發信號給南橋)

下面的圖, vrmpwrpg, pwrok, 就是這兩個信號

intel 南橋

intel 南橋

2.一般 vid, en, vcc, 到位後, vcore不出來, 先殺再說, 中奬機率高, 不然要用示波器才能進一步查找問題點

給你參考看看

楼主:
前些日子買了一些 雞絲 終於把 ADP3181 給請下來了 , 由於不熟 雞絲 的操作 花了一整個下午的時間 , 才把 新買的

ADP3181 給焊回去 !!! 不過結果蠻令人失望的 , 主機板還是老樣子 !!

原先請下來時 , 我有特別上電測試一下 P.G  可測到 3.3v  , 可是焊上後 就是沒有電壓出來 ???

問題到底出在哪真的沒頭緒 !!! 管理 IC 收到了 VID 且 EN 正常 , 為什麼 ?? 就是不發出 P.G 這下子傻眼了 !!!

這個 管理 IC 的上層 , 受到誰管控呢 ?? 這可能有的查了 !!!!

网友C:
你可以 量圖2的晶片 由圖片方向來看  左上方 第一腳 1.1v  第2腳 2.2v  第3腳要 3.3v
少一樣 就是vcore 未完成
簡單說 vcore 是總成 需要許多電壓 匯集 VTT  VTT_PG  還有 5DUAL (舊型板 3DUAL ) 等等 相關
通常 這片板子 大多是 座 空焊 試者 上CPU(3種對地 排除 12V對VCORE 12V對地 VCORE對地)
上風散 重重壓風散上方
PG 沒有 當然 因為VCORE 未完成 燈號都是參考 不能當作為一證據 他是假負載 不是真CPU 是沒有迴路的
你可以找一下圖紙 你看一下VCORE 訊號點 CPU座裡的 這麼多VCORE針 假負載 只吃其中幾針而已
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 量圖2的晶片 由圖片方向來看  左上方 第一腳 1.1v  第2腳 2.2v  第3腳要 3.3v
少一樣 就是vcore 未 ...

你說 圖 2 的晶片 指的可是 ADP3181 嗎 ?? 左上方 ???  1.1v  2.2v   3.3v  這個是 ???

ADP3181 的  Pin  的  12 13 14  嗎 ???  CUP 上的 VTT 及 VTT_PG 是正常的 !!!

CPU 座可能接觸不良 ??  這我可要好好試試 !!

另外 圖紙 上哪找 !! 我沒有咧 !!!!

你有嗎 ?? 可以上傳嗎 ???

楼主:
經過高人指點 , 發現板子本身是乎有接觸不良 , 有時壓一下下 , 那個 ADP3181 的 PG 有了 !!!

CPU的假負載上的 P.G 也有了 , 但是 CPU 的電壓還是沒出來 ??  (用真U也一樣)  !!

原先 CPU 座有用強化背板 , CPU 座虛焊的機會應該比較小吧 !!!

看來這下子有的查了 !!!

网友C:
我印像中 應該是 第12 13 14 腳位 3v 2v 1v
雖然有強化背板 但是 空焊 這種東西很難講 電錶量最準
你可以由 記憶體槽 訊號針 打bb檔 找到 cpu針 在量對地阻值 所有訊號針阻值 需接近誤差 不超過30
有誤差 就是針pin 要脫離 錫點了 然而錫依然黏在pcb上 所以有阻抗 作法很耗時間 但很精準
可以買燈號負載 y拍好像有賣
以往 遇過的板子 大多是 空焊 居多 (一樣是有強化背板)

楼主:
目前發現一個新的問題 !!! ADP3181 目前看起來似乎已經沒有問題了 !!

因為它可以有輸出到 AD3110 的 2 pin 我有測到 156khz  的頻率 , 總共有三組 都可正常 測的到 頻率 !!!

但是 ADP3110 5 Pin & 8pin 卻沒輸出 , 總不會一下子三組 3110 同時掛點吧 !!!

目前測過 ADP3110 的 2 pin (有輸入 2.1v 左右 156khz)  4pin VCC  11.9v  5pin & 8pin 無輸出 ???

明天針對 第 3 pin 測試是否正常 ??? OD 低電位時會停止輸出 !!! 這個很可疑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印像中 應該是 第12 13 14 腳位 3v 2v 1v
雖然有強化背板 但是 空焊 這種東西很難講 電錶量最準
你可以 ...

目前 12 13 14 可以分別測到 3.0 2.1 1.1 PG 也正常了 !!!

我想先查一下造成  CPU 不供電的原因 !!

目前找到問題似乎不在 ADP3181 !!!

你說的問題我有空在慢慢的試 !!!

感謝你的回覆 !!!

楼主:
針對上一篇發現的疑點下去查 , 發現 ADP 3110 OD 確實是低電位 , 難怪沒輸出 !!

回頭測量 ADP 3181 15pin 奇怪 可以量到 3.0v , 這樣說來應該是正常的 ,

那為何從 ADP 3181 to ADP3110 結果不一樣 , 除非有斷線 ??  關閉電源 打 BB 檔 ㄟ ~~奇怪 !!

有導通啊 !! 很詭異 ~~ 難道 我的 ADP3181 Pin 腳沒接好 ?? 從新加焊試試 !!!

以為這次搞定了 ~~ 結果那個該死的 P.G 又消失了 !!!

這次沒辦法讓 P.G 重新輸出了 !! 不知哪裡又出問題了 ???

又要開始慢慢研究了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提供一些我的拙見,cpu上的pg是南橋發出的,並不是北橋給的~
還有cpu的reset是南橋在pcr的條件都滿足後會發 ...

好奇問一下,如果CPU上假負載,有量測到PG電壓,是否代表北橋和南橋都是好的? 且南僑的PCR皆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奇問一下,如果CPU上假負載,有量測到PG電壓,是否代表北橋和南橋都是好的? 且南僑的PCR皆正常? ...

還是要看主機板的設計 , 理論上應該是 !!!

請參考 2 樓有詳細的資料 !!

楼主:
今天有查一個電阻 , 阻值似乎怪怪的 !! 但無法確定 !!! 請站內大大看一下這個應該是多少才對 !!!

實際測量 0.3..M 應該是不正確 !!!

(紅圈電阻 580 ?? 085 ?? 58D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有查一個電阻 , 阻值似乎怪怪的 !! 但無法確定 !!! 請站內大大看一下這個應該是多少才對 !!!

實際測量 ...

58D = 392k
61D = 422k
23D = 169k
http://talkingelectronics.com/pr ... s-EIA-Marking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D = 392k
61D = 422k
23D = 169k

我有查過了 , 應該是 58D = 0.392M 最有可能 !!!

謝謝你 !!!

楼主:
今天測時發現 , 沒有 PCI  CLOCK , 用偵錯卡可以看到 , 沒有 CLOCK , 造成 RESET 常亮的問題 ???

還是因為 RESET 常亮 , 才沒有 CLOCK 輸出 ???

有查過 RESET Pin 有 3.3v ~~

請問站上的大大 , 有關 PCI CLOCK 應檢測哪些元件呢 ??? 我有測過 晶震 14.3F6C 有起震 ,

那顆鐘訊 IDT CV1220PVG    vdd 11 有 3.3v  38pin 3.3v (reset#)

我有試過其他主機板 , 如果沒放 CPU 或假負載 , 這 CLOCK 會消失 !!!! 不知它們之間的關聯性 !!!

网友C:
vcore 未完全到位 clk 當然不起振
你量的是晶組 自發的 震盪 而不是因vcore準備好了 clk 起振
你可以量一下 33m 及48m clk 是不是沒有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vcore 未完全到位 clk 當然不起振
你量的是晶組 自發的 震盪 而不是因vcore準備好了 clk 起振
你可以量一下 ...

vcore 未完全到位 clk 當然不起振 ??

我對這個先後問題 , 不是很明白 , 因為我有一塊同是 ASUS 但不同型號 , 那塊一樣有問題 , CPU也沒供電!!

但是 CLOCK 可以量的到 , RESET 正常可復位的 !!

所以才覺得有點奇怪 !!! 或許不同型號會有不同的設計 !!!

你說的 33m 及 48 m CLK 我再測看看 !!!

楼主:
今天把另一塊原本 reset 正常 , 但無 CPU 供電的管理 ic 焊下來 !!

因為管理 IC 14 pin 11.6v ?? 13pin 0.03v 12pin 0.002 11pin  1.1v  10pin 3.2v

我覺得超奇怪的 !!

焊下來後我發現除來  RESET  由正常亮滅  變成常亮 以外 !!

PCI CLOCK 並沒有影響 還是有輸出 !!!

我在想應該是 管理 IC 送出的 P.G 有關 !!

也就是說 管理 iic 沒送出 P.G 則  CPU 也不會有 P.G

CPU 沒送出 P.G 則 RESET 燈就會常亮 !!!

网友E:
VCORE這邊的電路,偶的戰績也是掛零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從記憶體電路那邊會產生VTT參考電壓給CPU這邊,供CPU VID使用
PWM IC 在本身供電正常,接收到CPU VID組合,控制VCORE產生正常後,會送出P.G
然後CLK IC開始工作,南橋接受到PWM P.G訊號後,開始執行全板的各元件RESET
所以沒有P.G的話,就不會有RESET跟CLK

有錯指正我一下....感恩

另外.....如果PWM IC "覺得" 回饋回來的VCORE電壓跟它預計要給的VCORE電壓相同的話
似乎也會有P.G,也會過RESET,即便VCORE是0,之前我P5B放假負載就這樣,VCORE是0,但是RESET也有過

楼主:
引用 网友E:
VCORE這邊的電路,偶的戰績也是掛零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PWM IC 在本身供電正常,接收到CPU VID組合,控制VCORE產生正常後,會送出P.G

(我就是沒測到有送 PWM 的訊號 , 但是 管理 IC P.G 卻正常 ?? )

理論上是沒錯 !! 我現在有兩片都是 asus 的型號不同 , 一張是沒有 VCORE 及 PCI CLOCK  RESET 也不正常 !!

另一張原本是 沒有 VCORE  但 RESET 正常 PCI CLOCK 正常 !!! 我殺了管理 IC 後 , 發現 RESET 不正常 , 但

PCI CLOCK 正常卻可以測的到 , 所以我在想 如果 管理 IC P.G 正常 , CPU P.G 也正常 , 則 RESET 可正常 !!

但 PCI 的 CLOCK 似乎 , 似乎沒有相關 !!! 所以我想會不會不同型式 設計上不一樣 ???

我有試過不放 CPU 則 兩張都一樣 , RESET 長亮 CLOCK 沒輸出 !!!!

楼主:
今天大大有進步了 !! 其實一開始可能真的只有 ADP3181 故障 !!!我没用過 熱風槍 第一次使用 , 搞了很久

回焊時我使用 烙鐵 溫度可能調太高(420) , 第一次換了 !! 失敗 !! 第二次換一顆新的 , 本來有 vmPG

CPU 也有 p.g 但是 cpu 仍然無供電 , 就重焊一下 ADP3181  , 結果 vmpg 及 cpu pg 又消失了 !!

上網又買了 4 顆 adp3181 , 這次溫度調在 380 左右  , 終於成功了 !! 裝上 CPU 可以跑碼 .........

但是 卡在 39 38 ??? 查不到這個碼 !! 我想 bios 可能有問題 ??? 真是一波 好幾折 !!!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大大有進步了 !! 其實一開始可能真的只有 ADP3181 故障 !!!我没用過 熱風槍 第一次使用 , 搞了很久

回 ...

就差臨門一腳啊

j大真是豪氣,一次買了6顆adp3181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差臨門一腳啊

j大真是豪氣,一次買了6顆adp3181

ADP3181 一顆 30元 也還好啦 !!

不過我有點想放棄了 !!

因為機板本身還有接觸不良的情形 !!!

卡 39 38 時把板子按一下 , 會自動 RESET 然後又 卡 在 39 38 !!!

剛剛又把 ADP3181 取下 ~~~ 然後重新焊上 !!

VMPG 及 CPU PG 又不見了 !!!

不會又把 ADP3181 搞掛了吧 !!

网友E:
引用 楼主:
ADP3181 一顆 30元 也還好啦 !!

不過我有點想放棄了 !!

ADP3181焊點接觸不良?

我之前在測一塊GA-M55SLI-S4的pwm ic isl6566時
有發生一個情況是,我在量測POWER GOOD輸出腳時
不小心將POWER GOOD跟旁邊的pin腳short到了
然後瞬間就斷電

後來又試了一次,真的是只要將PG輸出跟旁邊的腳位short,馬上就會斷電

我想這邊應該有個保護機制,會不會是接觸不良的問題導致重開?

當然也有可能,如同#11,S大講的,cpu座空焊的問題?

這種看起來有在動,但是沒修好真是讓人鬱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ADP3181焊點接觸不良?

我之前在測一塊GA-M55SLI-S4的pwm ic isl6566時

我也是以為可能是我技術太差 , ADP3181 PIN 腳空焊的問題 , 然後就重焊一次 , 結果 VMPG 及 CPUPG

又消失了 !! 不過想一想這顆應該只是提供 CPU 需的電壓  , 既然都有電壓 , 會卡 39 38 應該不是這顆的問題 !!

板子按一下就會重新 RESET , CPU 應該是有空焊 ,  我用帶燈假負載看是正常的 !!!

我已經搞死了 四顆 ADP3181了 !! 不想再玩下去了 !!!

先搞另一塊也是 管理 IC 還有 MOS 燒毀的 !!!

真沒成就感 ~~ 有一種被打敗的感覺 !!!

P.S  你短路到 P.G 則 VMP.G 一旦被拉低   , 會立即停止 CPU 電壓   , 這是正常的情形吧 !!!

楼主:
終於修好了這電腦 , 昨日原本想放棄的 , 但想一想還有最後一顆 ADP3181 留著也沒用 , 於是拿出來再試一次

這次把焊點仔細的清潔一番 , 小心翼翼的把最後一顆 adp 3181給上了 !! 原本使用恆溫烙鐵的 但溫度實在不知

要調幾度比較適合 , 於是改用一般 30w 的焊鐵 , 用手按住 IC 載上了輔助放大鏡 , 慢慢的一根腳一根腳焊上去 !!

這樣溫度應該不會過高了吧 , 焊完了所有的腳 , 檢查一下有無短路 , 裝上假負載 , 上電測試 ~~ 耶 !! ~~ 好像

正常了 , RESET 閃一下 , CPU 供電也出來了 !!! 關電重新上真 U , YA ~~ 會跑碼了 !! 不過 卡 d545 這是什麼情

形 ??? 由於沒裝 散熱器 , 不敢開太久 , 先關閉電源 , 裝上 cpu 散熱器 ,  再試一次 !!

疑 ?? 怪怪的 ~~ 怎麼冒煙了 !!!  不妙 ~~ 趕快關閉電源吧 !! 檢查 MOS 對地 !! 靠真的短路了 !! ~~ 經測試結果

確定是上部 MOS 有問題 , 不過不能確是哪顆 , 算了 !! ~~ 從第一顆開拆吧 !! 雖然我十分不願意 , 但也沒有辦法

哎呀 ~~ 旁邊又站了兩個電容 , 這不拆不行啊 !! 礙手礙腳的 !!! 先處理這兩個礙事的傢伙 , 還好 !! 不是很難拆 !!

開始對 mos 展開熱情的攻勢 , 380 度 給它吹下去 , 我吹 ~~ 來回來回的吹 !! 吹到手痠 ~ 怎麼還無動於衷 ???

我想可能不夠熱情吧 !! 再加到 420 度 , 繼續給它吹下去 , 終於有動靜了 , 剩那兩根腳還牢牢的站著 , 似乎不願

離開 , 集中 火力攻它下盤 , 我就不信你不妥協 !! 稍為用力給拔起來 , 差一點焊點也一起上來 , 好佳在沒事 !!!

拿電錶一下 , 耶 ~~ 運氣不錯 !! 就是這一顆 mos 短路 ,  再測一下主板對地 , 正常了 ~~沒有短路 , 但問題來

了 !!! 我要哪生出 P0903BDG 這規格的 MOS啊  ??? 於是我就想到另一機板用的 70T03 , 同樣都是

當上部供電的 , 應該可行 !! 換了再說 !!

真不好玩 !! ~~ 吹了半天才上去 , 測一下對地 , 嗯~~ 正常沒短路 , 回頭再處理 ADP3181 IC

把所有 pin 腳再仔細的重焊一遍 , 這樣應該是?對沒問題吧 !!

先用假負載上去 , 上電測試 ~~  RESET 閃一下 ,  cpu 供電也正常了 , 重新上真 u , 散熱器先放

上面 , 送電吧 !! 開始跑碼了 !! 又卡 D445 ~~ 還會自動斷電 ??? 卡 D445 是什麼情形呢 ??

不裝記憶體試試 , 會直接跳 E004 !! 自動斷電 ?? 該不會是 CPU 過熱吧 !! 散熱器塗上一些散熱

膏裝上去 , 再試一下 !! 嘿 !! 嘿 !! 果然不會自動斷電了 !! 但仍然上 d445 到底是什麼意思 !!

上網查一下 , 有人說是記憶體 , 有人說是 北橋 空焊 !! 那從簡單的開始試吧 !! 記憶體 拿下來

金手指清一清 , 裝到別的插槽試吧 !! 耶 ~~ 不卡了 pass 了 !! 畫面出來了 !! 真是太感動了 !!

AMI 的 BIOS 哦 !! 我一直以為是 AWARD 都跑去查這個錯誤碼 ?? 笨的可以啦 !! 這台電腦真的讓

我修好了 !! 不過浪費了好幾顆 ADP3181 真是遜爆了 !!

經過了這一次的維修 , 也得到了一些心得 , 電源管理 IC 故障 , 除錯卡會 無顯碼  , 應該說

CPU 沒供電 , 而且很可能會讓你的 MOS 燒毀 , 應該是回路部分若有問題 , 就可能造成 MOS

燒壞 , 所以如果更換 MOS 後還會再燒 , 這方面就要好好的檢查 !!!

管理 IC 正常的話 , 會送出 P.G 給 CPU , 則 cpu 就會送出 P.G , 一旦 P.G 正常 RESET 才會正常

閃一下 !!

楼主(2012-08-27):
今天原本想去購買 P0903BDG  當備品 !!

找了一下資料 !!

才發現這個規格跟 70T03 是一樣的 !!!

所以當初隨便拿來用 !!

原來是 瞎貓碰到死老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