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Enhance Atx-0135G 5VSB 過高,無 PWON

楼主(2012-07-25):
前些日子幫朋友的女兒,教她如何換 RO 濾心。由於是自己的好友,也沒收費,對方知道我有在修些有的沒的,就將兩台換下來的 PSU 送給我,這也算是一種 “以勞易物” 吧 ^_^

這兩台都是 Enhance Atx-0135G,故障原因:

1. 一台無法開機,無 PWON,5VSB 6.43V
2. 一台可開機,但有時會當機

由於這兩台故障原因其實都是一樣的,於是將一台維修的過程 PO 上來(第 1 台)。

看看外表,如圖1.

↓圖1

拆開它,由於這類 PSU 常將風扇的線和輸出線一起固定在機殼上,所以一定要先將圖2的那條束條剪斷。

↓圖2

圖3的圓1是接 PWON,經過一個電阻連到圓2的 IC 上,由於無 PWON 電壓,所以原先是懷疑這個 IC 及其附近可能有問題。

↓圖3

照慣例,先檢查一下輸出端的電容,看到 3 顆電容都給它 “凸” 了(圖4)。由於 5VSB 的供電來源是由圓1及圓2和中間的電感所提供的,所以這可能是 5VSB 過高的原因。

↓圖4

為求一勞永逸,將輸出的電容全部換為日系電容,圖5是換後的圖。

↓圖5

圖6,換完電容後,檢查一下 5VSB,嗯,不再是 6.X 伏了。

↓圖6

由於沒多出來的主機板,用兩顆硬碟暫時簡單的測試一下,如圖7. OK 了。

↓圖7

圖8,換下來的電容,Enhance 很多都是用這個廠牌的。

↓圖8

這類很多産品,故障原因都在此,算是通病了 >_<

報告完畢,謝謝指教 ^_^

网友:
還看得到TEAPO算不錯了,現在就算有名的POWER有時還會看到不知名的電容。。。。。。

前二天我把一片用很久、裝了P3-866 CPU的ASUS主機板拿來檢查。因為一天開24小時已數年,加上對電容的了解,覺得該徹底健康檢查一下。
沒想到的事情發生了!!!!令人驚訝的事情發生了!!!!!

大顆電容總共有二顆日系電容老化換掉,6.3V 1500uF,就容值變大到近2000uF。令外,還有一堆可疑的6.3V 1000uF電容。

沒想到~~~~真的沒想到~~~這一堆七、八顆近十顆的 CapXon 6.3V 1000uF電容,容值誤差全在5%之內。。。。。。
這片主機板也是當時的華碩名板,所以用料要求不差。那~~~代表其實CapXon 電容也不差!!!!

(我認為,台廠電容可能技術也不差,但因為品牌不被看重,所以打爛也沒關係。。。。有聽出來是什麼意思嗎???)

楼主:
其實很簡單的修多了,自然就了解哪一些廠牌較好。

像電解水機來說,日系的電解水機都是使用日系電容,說真格的即使用了十來年,我還沒碰過電容有問題的(補充:只有一例,但原因也是其它原因導致電容損壞),但國內生産的有些不過三年就出問題。

曾拆開很多電子儀器,這些都滿久了,也是用台製電容,但還是頭好壯壯。

台製電容這幾年來的品質,我個人感覺,真的不太好(純個人感覺)。

网友:
我也這麼覺得。

不過,我不排除有可能是廠商交待。。。。。。

(配方要調好不容易,但要調爛就容易多了 )

网友:
我有一點看不懂你的文章 , 你不是說 沒有 PW-ON 的電壓 及 5vsb 電壓過高嗎 ??

那你換了電容之後 , PW-ON 就正常了嗎 ??? (沒有 PW-ON的電壓 是沒辦法起動 Power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看不懂你的文章 , 你不是說 沒有 PW-ON 的電壓 及 5vsb 電壓過高嗎 ??

那你換了電容之後 , PW-ON 就 ...

抱歉,造成困擾!

說明一下,故障原因就如你所言。

可能的原因就是那兩個電容(5VSB 線旁)不良,連帶的影響到 PWON 電壓。

我原本也以為這台會比較麻煩,但換電容後就正常了。

网友:
根據以前的文章,其實Capxon豐濱電容也有品質不錯的時候,只不過大家要求便宜,因此品質不斷下降,TEAPO以前品質很好,現在的話也是變差了,所以品牌並不代表好壞,一切都要看廠商,如何調整的,日系之所以比較耐用,大概是因為他價格比較高,不太會受影響,所以品質依然較優良,台製就不同了。

网友B(2012-09-21):
我也有一台,拆開用放大鏡看了半天,保險司也沒燒斷,電容也沒凸起,也沒發現有燒焦痕跡,但是就是輸出完全沒電,可否判斷大約故障地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拆開用放大鏡看了半天,保險司也沒燒斷,電容也沒凸起,也沒發現有燒焦痕跡,但是就是輸出完全沒電, ...

5VSB沒電就先檢查高壓有沒有150V左右,有的話就查5VSB的電路吧。

网友:
恭喜完修 - 感謝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