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LG液晶電視42LP1R
火..

楼主(2012-07-25):
(請教)各位大大...LG液晶電視42LP1R 這畫面是那裡故障, 是面板還是T-CON故障...謝謝

网友A:
面板問題會比較大!
T-CON也是有可能但是T-CON壞ㄉ話比較長上下顛倒或是螢幕出現兩層一樣ㄉ畫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問題會比較大!
T-CON也是有可能但是T-CON壞ㄉ話比較長上下顛倒或是螢幕出現兩層一樣ㄉ畫面!!

w大..謝謝   這一台畫面, 1 換頻道時會有,上一頻道的殘餘畫面,  2 開機越久,直條畫面越嚴重
今天較有空, 給它照個像,及測量  T-CON 上的電壓

T-CON 型號LC420W02-SLA1 ,U8用 5329IREZ ,U6用 M12L16161A-5T ,U4用 TPS65160 ,U3用 CY25560
T-CON 上測得故障時電壓
GMAO  0  14.44V
GMAO  1  12.64V
GMAO  3  10.98V
GMAO  4   9.9V
GMAO  7   7.6V
GMAO  8   7.34V
GMAO  11  5.05V
GMAO  12  3.95V
GMAO  14  2.3V
GMAO  15  0.5V
GMAO  2,5,6,9,10,13,找不到測試點
VCC  3.27V  ,  VGH  23.35V , P12V  11.58V , FLK  2.31V , VDD 14.96V , VGH-M  20.83V , VGL  -4.97V , VR  VCOM  6.81V
VCOM  R  6.75V , VCOM  L  6.82V , GSC  1.91V , CLK  1.41V , SSCLK  1.54V , POL  1.63V ,

网友B:
此台可能要辛苦一點,得拆面板測量供給Gate端開啟&關閉電壓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台可能要辛苦一點,得拆面板測量供給Gate端開啟&關閉電壓是否正常!

sam128..謝謝..意思是說T-CON可能OK, 要拆面板測量供給Gate端開啟&關閉電壓 ,好的在努力

网友C:
所有鋁制電容用熱風槍吹一個部份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鋁制電容用熱風槍吹一個部份試.

MO唉你好..謝謝...我試試看

网友D:
面板沒壞
換T-CON
換聯結線(軟排線跟主板、T-CON間)
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面板沒壞
換T-CON
換聯結線(軟排線跟主板、T-CON間)

iq2100你好...謝謝..你說面板沒壞真是太好了, 說真的要拆面板真的很辛苦 ,我有定了T-CON, 等換上後在報告結果,如果不行在拆面板,軟排線 跟屏線我會注意

网友E:
你的GAMA 電壓測量到的數據顯示不正常喔!!

先把GAMA IC換掉看看,也要檢查一下周邊小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GAMA 電壓測量到的數據顯示不正常喔!!

先把GAMA IC換掉看看,也要檢查一下周邊小零件!! ...

eson0724你好...謝謝..請問GAMA 電壓那幾腳不正常, 要焊GAMA IC功夫還不到家

网友E:
GAMA電壓的測試點電壓要一致才是正常的!!

站內有很多相關文章,你可以參考,我也是找這些資料之後才得知我的電視GAMA故障!!

換掉之後就正常了!!

你可以趁GAMA IC拆下時順便測量個腳位的其他貼片元件,就不用一一卸下測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GAMA電壓的測試點電壓要一致才是正常的!!

站內有很多相關文章,你可以參考,我也是找這些資料之後才得知我 ...

eson0724你好...謝謝...(GAMA電壓的測試點電壓要一致才是正常的!!)GAMA電壓不是要階梯式一直減少嗎?

网友F:
GAMA是階梯式一直減少....是沒錯但是,降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GAMA是階梯式一直減少....是沒錯但是,降太多了

pkshu你好... 了解..謝謝

网友G:
面板壞
拆開面板上面的基板排線補焊看看

网友H:
借版問一下:

gamma電壓異常問題 造成畫面異常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214&highlight=gamma

忘記的維修實例紀錄

樓主的

請問Gamma電壓是否為皆為線性關係?

网友:
好努力~要向你看齊~謝謝分享~研讀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面板壞
拆開面板上面的基板排線補焊看看

等T-CON板換上後,如果不行在拆面板基板排線補焊

网友I:
引用 楼主:
等T-CON板換上後,如果不行在拆面板基板排線補焊

我也在等(答案)喔
也是換(t com)為先
後再查(面板)軟排

楼主:
引用 网友H:
借版問一下:

gamma電壓異常問題 造成畫面異常

請問Gamma電壓是否為皆為線性關係? 我也不解 ,只會換基板, 還在努力中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在等(答案)喔
也是換(t com)為先
後再查(面板)軟排

wecan大你好...等換上後在報告結果..謝謝

网友I:
引用 楼主:
wecan大你好...等換上後在報告結果..謝謝

很像是資料ic 流失
也很像是(負壓)不正確
所以不敢說  (莫怪)我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像是資料ic 流失
也很像是(負壓)不正確
所以不敢說  (莫怪)我等答案

今天換上一塊T-CON 及用公板測試, 結果畫面多一樣 ,看來要拆面板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今天換上一塊T-CON 及用公板測試, 結果畫面多一樣 ,看來要拆面板了

真怕是玻璃基板的問題
(用手壓一壓)有變化

就是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真怕是玻璃基板的問題
(用手壓一壓)有變化

wecan你好.......好的我試試看....謝謝
你發表, 揭開面板維修的神秘面紗, 剛好可以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你好.......好的我試試看....謝謝
你發表, 揭開面板維修的神秘面紗, 剛好可以參考 ...

確定是有試有機會修護
先看軟排
後看量正負電壓

网友:
上次新聞有報過, 就是有人買了LG電視買到貨底, 又保存不當(印象中是箱子有碰到水)
在角落的T-CON軟排和面板連接部分氧化掉... 新聞畫面裡的故障狀況就類似原po的那樣
後續怎樣就不知道了...

楼主:
今天拆開面板(用手小基板上零件, 軟排,壓一壓)沒有變化, 測量也沒有零件NG, 可能是面板NG
左邊小基板故障時測得電壓
VCOM-FB  6.8V , VCOM 6.8V , VGL 20.6V , GSCO 1.9V , GSP 0.07V , GOEO 0.3V ,VGH -4.9V , SOE 0.1V , POL 1.6V ,SSPR4 0.2V ,
SSPR3 0.2V , SSPR2 0.2V ,SSPR1 0.2V ,GMA0 14.5V , GMA1 12.7V ,GMA3 11V , GMA4 9.9V , GMA7 7.6V , GMA8 7.4V , GMA11 5V
GMA12 4V , GMA14 2.3V , GMA15 0.5V , VCOM-ADJ 6.8V

网友E:
有延遲顯示現象!!

面板可能沒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延遲顯示現象!!

面板可能沒救了!!................

是阿..影像會重疊, 祇有當材料機, (祇有面板NG), 須要材料的,可以跟我聯絡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阿..影像會重疊, 祇有當材料機, (祇有面板NG), 須要材料的,可以跟我聯絡 ...

正一大,有上一台殘影,大多是面板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J:
正一大,有上一台殘影,大多是面板的喔。

阿資大..謝謝 ,第一次遇到 ,有經驗, 以後就知道了

网友K:
這種故障現象很常見大部分是GATE端的問題.
因該有大大能處理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K:
這種故障現象很常見大部分是GATE端的問題.
因該有大大能處理才對

小張大..謝謝..我對液晶電視比較菜鳥, 請問 (GATE端) 是指那裡, 此台電視,我換上一塊T-CON 及用公板測試, 結果畫面多一樣, (用手壓小基板上零件, 軟排,壓一壓)沒有變化, 測量也沒有零件NG (小基板上零件沒有幾個)指有貼片電阻 及貼片電容 ,軟排也有拆下清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小張大..謝謝..我對液晶電視比較菜鳥, 請問 (GATE端) 是指那裡, 此台電視,我換上一塊T-CON 及用公板測試, ...

邏輯閘(Gate)
請您看一下
http://www.hightech.url.tw/index ... 24-50&Itemid=13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邏輯閘(Gate)
請您看一下
http://www.hightech.url.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 ...

wecan你好..了解.謝謝

网友I:
引用 楼主:
wecan你好..了解.謝謝

這塊面板請不要(丟)
真的可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這塊面板請不要(丟)
真的可以修

wecan大..等你的消息

网友A(2012-08-26):
排線檢查一下~看有氧化嗎?
有的話用橡皮擦擦一下看看~
要小心擦不要讓銅線翹起來(順著方向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線檢查一下~看有氧化嗎?
有的話用橡皮擦擦一下看看~
要小心擦不要讓銅線翹起來(順著方向擦) ...

westlifeking大..謝謝..排線有清理過, 無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