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Linux網卡驅動

楼主(2012-07-25):
如圖,有人看得懂這是什麼東西嗎?副檔名看不懂,網路上也查不到頭緒,安裝不起來。

网友A:
這些檔案是一些原始程式及含入檔,要自己編譯。一般會有 INSTALL 或 README 文字檔峦說明如何編譯。

一般若不是很奇怪的網路卡,Linux 核心都會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些檔案是一些原始程式及含入檔,要自己編譯。一般會有 INSTALL 或 README 文字檔峦說明如何編譯。

一般 ...

謝謝,已經看到readme檔案了,但有看沒有懂,高難度的

网友:
在 Linux 下編譯程式,說起來簡單,但即使是老手,也不輕鬆 >_<

簡單的說:

1. 建立編譯的環境,現多是 gcc 了
2. ./configure 檢查有無錯誤,補足缺乏的套件
3. make 開始編譯
4. make install 將編譯好的程式安裝到各個特定目錄中

所以,現在很少人在使用編譯的方式了。

何如我是用 UBUNTU 10.04 板,我會在 google 中用 UBUNTU 10.04 + 網路卡名稱,這種方式去找是否有合用的。

另外 UBUNTU 是用 deb 檔案的,所以也可用 [網路卡名稱 + deb]這種方式來找找看。

网友B:
除非系統沒有提供相關的安裝套件,才會建議使用手動安裝驅動(熱血玩家除外!)
這張卡 http://atl1.sourceforge.net/ 2.6.21版後的核心都有預載(2007年4月後),不需要手動安裝

網路無法連線有時並非驅動的問題,大多是網路環境設定不熟悉
可以貼出 "dmesg|grep eth" 、"lsmod" 、"lspci" 這些硬體相關組態方便大家幫你找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非系統沒有提供相關的安裝套件,才會建議使用手動安裝驅動(熱血玩家除外!)
這張卡 http://atl1.sourcefor ...

又認識了一個在 PIGOO 的 Linux 玩家 ^_^

网友:
你的檔案裡面
不用是用./configure
因為這是驅動程式,不用使用./configure 去產生makefile

在驅動程式目錄中
直接使用make
等跑完後再執行 make install

就把把相關的so檔 copy到對應的系懂目錄中,並且在相關檔案(module.conf)中寫入裝置代號、驅動程式so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系統沒有提供相關的安裝套件,才會建議使用手動安裝驅動(熱血玩家除外!)
這張卡 http://atl1.sourcefor ...

我有把lspci,lsmod,dmesg,在附件中,
這是我在Linux下用記事本儲存的,用XP打開有時會亂碼,
我有看到音效晶片,但就是沒有聲音,
不過我沒有看到網路晶片,謝謝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有把lspci,lsmod,dmesg,在附件中,
這是我在Linux下用記事本儲存的,用XP打開有時會亂碼,
我有看到 ...

這是我用uname -a查到的,

[root@localhost ~]# uname -a
Linux localhost.localdomain 2.6.21-1.3194.fc7 #1 SMP Wed May 23 22:35:01 EDT 2007 i686 i686 i386 GNU/Linux
[root@localhost ~]#

我的主機板是P5KPL-CM,謝謝

网友:
dmesg裡面的確沒有看到eth裝置,且音效卡也出異常錯誤,後面也有隨身碟存取異常訊息
lspci有識別到網路卡,卻無法辨識型號,lsmod裡的也沒有網卡驅動
uname -a 顯示是fedora 7 x86,大約與P5KPL-CM是同時期出的

請問有特別的原因需要使用fedora 7版嗎?  現在出到第17版
這個版本有點舊了,我在fedora的update裡最多只看到第8版
建議還是換新一點的版本會比較省事(偷懶)
如果要手動編譯驅動,建議先插一張螃蟹卡連上網路,編譯會比較順手
不然光隨身碟在copy那些檔案也累翻了

如果要裝新版本的話,可以先用Live模式進去測試硬體裝置是否都正常驅動後再安裝

楼主:
不好意思,不小心把fedora 7當成fedora 17安裝,有時間安裝fedora 17試試看,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