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YO AI2200 電解水機無法選擇功能有問題

楼主(2012-07-26):
這台 AI2200 的故障原因是按 “選擇” 鍵時,無法選擇。可能的原因是該按鍵不良,或是和其並聯的小電容有問題。

TOYO 這類機型(IE 或 AI 系列)都是由一個電源板(圖1左側)及一個選擇面板(圖1右側)所組成的電路。

↓圖1

這台的故障原因是無法選取酸鹼..等功能,圖2的圓2就是該按鍵,而圓1由於無法選擇,所以一直停在該燈號 >_<

↓圖2

來看看電源板構造(參考圖3)。AI2200 的電解槽由於不是使用交換式電源而且沒顯示 LCD,所以構造就給它很簡單了。

做些說明:

1.圓1電解槽專用的變壓器
2.圓2這個小型變壓器是提供低壓給電路板上的 IC、繼電器..等使用
3.圓3低壓産生部份,由整流器、7905 産生 5V 及繼電器使用的電壓
4.圓4兩個繼電器一個用來切換電解槽的正負電壓,一個當有進水時,會啟動電解槽的電壓
5.圓5電解槽所使用的橋式整流器
6.圓6電解槽所使用的 SCR

↓圖3

經檢測該 “選擇” 按鍵,發現接觸不良。經更換後,燈號可選擇,看到圖4,燈號可選擇到下一功能。

↓圖4

圖五是這次壞掉的零件,很單純,只有一個按鍵壞了,這也算是軟的吧 ^_^

↓圖5

這一塊面板若用換的要多少 coco,以前向日本 TOYO 取得的報價是 3000 元,那麼到消費者手上呢 >_<

報告完畢,請多指教 ^_^

网友:
好精采的維修文!!

网友A:
cremaker大,不好意思,有一段時間沒上來
看到您又有新文章可以拜讀了
真是又驚又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emaker大,不好意思,有一段時間沒上來
看到您又有新文章可以拜讀了
真是又驚又喜! ...

我有一段時間,也沒回來了。
回來就好,回來就好!
大家一起來豐富這個園地吧!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