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聲寶除濕機吹熱風?

楼主(2012-07-26):
請教各位大大!
小弟家自用的聲寶除濕機,這幾天因下大雨,
想說拿出來除濕一下,結果運轉時吹的風就是一般的室溫,
但是壓縮機一啟動後,吹出來的風變成是熱的,
這樣是正常的嗎?
我印象中剛買的時候,吹出來的風是冷的啊,
還是我記錯了?
這台還買不到半年,如果有問題的話,就要拿去送修了!
感謝!

网友:
多熱?溫的還算正常。注意一下是否有除濕的效果。
搜尋一下.....有些型號年份的除濕機裡頭的繼電器有問題該斷電時無法斷電。

网友:
除濕機壓縮機啟動會出熱風並會滴水是正常.引述維基百科說:除濕機由壓縮機、熱交換器、風扇、盛水器、機殼及控制器組成。其工作原理是:由風扇將潮濕空氣抽入機內,通過熱交換器,此時空氣中的水份冷凝成水珠,變成乾燥的熱空氣排出機外,如此循環使室內濕度降低.

网友:
記錯了~,這是正常,但請在使用時保持周圍1公尺淨空,空氣循環會比較好~

网友:
正常~正常~

楼主:
哦!那我了解了!
可能是因為我之前是冬天用,所以吹出來的風涼涼的!
現在熱天了,就變熱了!
感謝大大們的指教~~

网友:
除濕機的運作與冷氣機類似!!

壓縮機冷媒送到入風處的冷排用作凝結水氣之用,排風處有散熱冷排,是將壓縮機的冷媒做散熱用,把冷媒降溫後循環至入風冷排...................,所以出風處有熱風是正常的,只要溫度不要太高!!.............

夏天其實開冷氣就有除溼作用了,不需要用到除濕機吧!!............

网友:
應該正常現象,因為是夏天,所以比較能感覺是熱風.

网友:
夏天 熱風 應該有 50C  屬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