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6v有辦法變1.5v

楼主(2012-07-26):
請問我有一台打氣機適用乾電磁1.5v
我怕停電漁會沒氧氣
所以我想要把他接在警急照明燈上
可是他是6v
請問有辦法改嗎

网友:
打氣機既然是用1.5V乾電池, 又怎會怕市電停電呢? 不解.

楼主:
因為白天我在上班
如果把打氣機接在照明燈上
停電時照明燈會自動亮起
此時接在照明燈上的打氣機也會自動打氣

楼主:
大大那圖我看不懂
可以跟我說要買什麼零件嗎

网友:
那個電路簡單的說,就是用一個 Zener,由於 Zener 有穩壓的作用,所以輸出約:

Zener - 0.7V = 輸出

電晶體是由於 Zener 提供的電流不大用來加大電流之用的。

其實這類降壓模組,不難找的,如以下可提供給你參考,你也可多找找相關的資料,找出適合你所用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309086951

网友:
原來是養魚用的打氣機

网友A:
有熟衷養魚的人都會想過這類的問題
很多人都買過,不過有個盲點可能忘了
接在停電照明上時記得燈一定是可以關掉的型號
不然停電後1個小時就不會再打氣了,因為電池沒電了
一回家時蝦子就倒一地了,不少人都哭過
但不開燈動作的話,一般8小時都沒問題

网友:
上網拍找 DC to DC 的現成電路 !!

可能比較適合樓主使用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熟衷養魚的人都會想過這類的問題
很多人都買過,不過有個盲點可能忘了
接在停電照明上時記得燈一定是可以 ...

我目前沒養魚了,以前還在養時,我都給它們一台 UPS ^_^

网友B:
UPS現在比較便宜!!而且現在出的UPS保護電路都還算穩定!!

養魚用的,用UPS應該能撐個半天吧!!

也不用改東改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UPS現在比較便宜!!而且現在出的UPS保護電路都還算穩定!!

養魚用的,用UPS應該能撐個半天吧!!

的確啦~真的就不用改來改去的....XD

网友:
不太懂為何吃電池的東西還怕會停電?除非電池很快沒電?

网友:
既然是用電池。
你就準備3組充電電池替換就好了,
定時更換充電不要等沒電才換。

真的嫌麻煩,去找並連的電池盒,
大電量可以用很久,
不過正是因為用很久,久到忘記換電池,
反而不好

网友(2012-09-05):
我還想把低壓的改高一點
空有太陽能板 卻不會用電路自己做供電系統
還跑去買直流馬達  就放在那..

网友:
LM317這個穩壓器應該會很適合,電路也簡單,又能調整電壓大小,
相關電路和說明請看這網頁:
http://gc.digitw.com/new_page_16.htm

网友:
zerner大概用udz3.8B附近的型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