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冰菜會凍壞~冰肉卻會發酸~

楼主(2012-07-26):
最近老媽說~冰箱冰菜會凍壞~
冰肉卻會發酸~
這是怎麼了~有試過調整冷藏室的溫度跟風量~
可是好像還是一樣~
蔬菜放進去隔天就全部~凍傷~又不是放進冷凍庫
這是那裡出問題ㄚ~

网友:
1. 這台冰箱用多久了
2 檢查一下調溫器

另外廠牌?可否貼些圖?

网友:
青菜是否堵住出風口~

网友:
請仔細閱讀使用說明書,蔬菜/水果必須置放於蔬菜容器內

請想想看為何冰箱冷藏庫要設計一個蔬菜容器,且蔬菜容器上面還要蓋一塊玻璃?冷氣是如何傳導進去蔬菜容器內的? 如果是冰箱的問題為何只有蔬果會結冰? 飲料有結冰嗎?

网友:
有室內用溫度計嗎
50度到-30度那種
有的話測試看看溫度
冷凍室-15度以下
冷藏室8-3度
冰溫室-2~-5度
蔬果室10~18度
哪裡故障就比較難說清楚
因為故障情況太多狀況都會導致溫度錯誤

网友:
版大您的形容不夠清楚...
您的肉是冰在上層還是下層
1.門下溫度開關NG,蔬菜會凍傷
2.如果肉在上層,肉沒有凍硬會酸敗,蔬菜在下層卻會凍傷
   那需拆開冷凍室後層檢查,應已無化霜功能, 結霜嚴重
  自動化霜功能NG,導致循環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