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假卡真的存在這是GTX550TI???

楼主(2012-07-26):
當初看到這篇.....[轉載]199元的GTS450能買嗎?低價顯卡大揭秘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8452&highlight=

露天拍賣6/2收到脫光光拍完照後現在才有空POST上來
GTX550TI

DDRAM-SAMSUNG K4J52324QE-BJ1A(GDDR3 16Mx32 1000Mhz K4J52324QE-BJ1A Samsung)

GPU-U907D054-0931B1-PC2287.01V(找不到晶片規格)整片太單薄了

上偶的X58-i7965進WIN7看到裝置內是GTX550TI,但是無法安裝NVIDIA官方最新DRIVER,
只能用送的DRIVER安裝才能用(但跟原GTX560TI無法一起多影幕做業,會在WIN7下藍底白字)
隔天就送公司好友了去替他的9800GT

网友:
感謝大大的犧牲奉獻,讚啦~
話說大大沒跑個3dmark06或3dmark11
保證立刻破功,因為550ti不可能不支援DirectX 11

网友A:
我絕對不是來炫耀的!感謝我的父母~

我的正版GTX550TI
3D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正版GTX550TI

cpu圖規格跟賣家秀的一樣的,原是要雙卡跟GTX560TI,這550來跑physX物理加速就可,不合會藍底白字,不過友人用起來是比9800GT好用

這是GTX560TI........價差你應該不要用GTX550TI........

网友:
買顯卡還是跟著品牌走才穩當....

网友:
之前也在沒屋頂看人op抵制假卡,哀~~用假卡來打擊正規市場,看了真的火很大
想要買個高階一些的agp卡都怕怕的

网友B:
只能用專屬驅動的卡十之八九都有問題!
他透過更改顯示卡韌體的方式顯示錯誤資訊,但
骨子裡根本就是較低階的GPU,如果將韌體改回
相對應的版本就變正常卡了...

REMARK?
有這麼厚工買低階GPU REMARK成高階GPU?
我懷疑是買下腳料來做的(不穩的晶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能用專屬驅動的卡十之八九都有問題!
他透過更改顯示卡韌體的方式顯示錯誤資訊,但
骨子裡根本就是較低階 ...

remark晶片比你想像的還簡單....
大陸做的山寨假卡幾乎都是拿低階晶片remark成高階...
至於改顯卡bios資訊...那更簡單了...
基本上這是超級暴利....
更何況晶片未必是全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remark晶片比你想像的還簡單....
大陸做的山寨假卡幾乎都是拿低階晶片remark成高階...
至於改顯卡bios資 ...

不知他們的導彈用的晶片會不會是.....山寨品n_081|

网友:
真有錢故意買假卡
連主流HDMI頭也沒有,上面還有過時的TV頭   立刻破功
上面還寫TC1024,現在中高階卡,哪會作TC卡  立刻破功
不過友人來是比9800GT好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