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電路板的一點問題~

楼主(2012-07-27):
太久沒做了~基本上都忘光了~orz
印象中是線路畫好以後要再經過曝光、顯影、蝕刻~

當初在學校都是有專用設備~
但是現在可沒有這東西~

搜尋過後~
曝光~可以用檯燈或日光燈~
問題來了~要是曝光時間不夠或是太久會有什麼影響?

顯影跟蝕刻印象中都是直接使用藥劑~
不知道有什麼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嗎?

网友:
買片感光版,把LAYOUT好的投影片紙放在上面曝光,距離10公分左右,時間10分鐘,買瓶噴霧罐,把比例調好的顯像劑放進去,然後到廁所噴曝光好的板子,我最快紀錄是1分鐘就顯像完成且很漂亮,之後使用比例調好的環保蝕刻劑倒一點點到容器裡,把板子丟進去,想蝕刻快點可以在下面多加個容器加熱水隔水加熱,洗板子就這樣,LAYOUT比較難而已。

网友:
曝光:
把印好的投影底片調整好,用兩隻10W日光燈曝光10分鐘~15分鐘
顯像:
顯像藥粉:水=1:20,我一次泡都泡300cc,就是15公克的顯像藥粉加入300公克的水
蝕刻:
@氯化鐵只要能淹蓋著板子即可,過程中一直搖晃,直到不要的部份完全溶掉,廢液具有毒性,要妥善處理,我都拿去附近學校的廢液回收桶倒掉。
@環保蝕刻我沒用過,依照上面的比例調配溶液,加熱至50度,把板子放入直到不要的部份完全溶掉,可發現溶液漸漸變成藍色(銅離子),此溶液用到無法使用時加入另一包藥粉可使銅沈澱,把液體倒掉,沉澱物包起來丟掉即可。

楼主:
話說之前在電子材料行有看到銅箔基板,

目前看到的兩種說法~
1.這是給雕刻機(像是 CNC)使用的~
或者是手工雕刻
(不知道有沒有這種神人?)

2.不用曝光跟顯像~直接拿簽字筆在銅箔上面畫出你要的電路~
然後直接放下去蝕刻就可以了~

不知道有沒有哪位有使用過的可以指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