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ante AWRT-600N IP分享器的怪問題

楼主(2012-07-27):
大家好!某老闆拿了一台沒有在台灣出售的IP分享器請我測試,這台是Asante出品的AWRT-600N,裡面我設定好了,但是只要這台分享器關電重開,瀏覽器就一定會出現分享器的登入畫面,我一定登入後,分享器後面的電腦才可以上網。

請問這個功能有人知道怎麼關掉嗎?還有這個功能有什麼特別的用意嗎?

請知道的朋友教一下!謝謝!

這裡沒有相機,相片明天再拍。

网友A:
Wish大
我在操作說明書裡找到以下資料,請檢查設定是否正確。

EZ Setup: Select to enable or disable EZ Setup. If EZ Setup is disabled, the user is allowed to
access internet whenever he/she is connected to the router. If enabled, the user is required to enter
username/password to access the intern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sh大
我在操作說明書裡找到以下資料,請檢查設定是否正確。

真謝謝你!我找到設定的地方了。
不過奇怪了,你是在那裡找到說明書的?我昨天找了好久都沒找到。

网友B:
可以拿來管制區網內的電腦啊,之前鴨大的無線基地座設定
我問他不設定WEP key這類的密碼不是每個人連上就能用你的基地座上網?
他的回答是,就算連上也沒辦法上網,我猜應該就是這類的設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拿來管制區網內的電腦啊,之前鴨大的無線基地座設定
我問他不設定WEP key這類的密碼不是每個人連上就能 ...

不是這個意思!
你說的是無線的加密,這台的問題不是這樣,它是每次開機都會進入管理畫面(也就是要login),一定要進入管理畫面後,分享器後的電腦才能上網,這跟加密無關,我只是想不出這樣的設計有什麼特別用意。

网友C:
老大是不是最近要幫朋友上電腦課了 ^_^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是不是最近要幫朋友上電腦課了 ^_^

上電腦課?我沒那種實力啦!
是某位供貨老闆要賣這台分享器,請我幫他測試,其實這台Asante AWRT-600N用起來還真不錯,只是不知道價錢而已。

网友C:
老大,順手找了一下,PDF 檔說明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順手找了一下,PDF 檔說明資料!

感謝你!有這個方便多了。

网友A:
用google搜尋Asante AWRT-600N manual,第1個連結就是說明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google搜尋Asante AWRT-600N manual,第1個連結就是說明書。

應該是我眼睛都在看美女,所以沒有注意吧!謝謝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這個意思!
你說的是無線的加密,這台的問題不是這樣,它是每次開機都會進入管理畫面(也就是要login) ...

沒分段讓您誤會了

您這個當然跟無線封包的加密無關,而是使用者被要求一定要作登入這台router才能對外連線
這個在手冊的第49頁有提到,在這裡它被叫做EZ setup

而無線的管理上面,除了封包加密,它有提供另一個MAC filter的功能
可以讓您只給限定的網卡MAC透過這台上網
這個在手冊的30頁有提到,有線的部份我倒是沒看到

但是想想,EZ setup這東西,如果只是單純的只要輸入帳號密碼就能登入使用全部網路,感覺效用不大
不過,如果說它可以對每個使用者指定說,哪些應用程式能夠通過網路,哪些被禁止
對於管理者來說,是個不錯用的功能,因為這樣就可以指定哪些人能夠用msn/skype這類,其它小咖不行
但是手冊37頁裡好像沒看到可以對哪些使用者去指派

EZ setup這東西我有在一家公司看到過,但是使用初衷是啥?我不得而知,我猜是不想讓外人拿著台筆電
就可以快快樂樂的用他們家的網路
但是,你去維修那公司的電腦會很想哭,一重開就要叫人來輸入帳號密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拿來管制區網內的電腦啊,之前鴨大的無線基地座設定
我問他不設定WEP key這類的密碼不是每個人連上就能 ...

這個要從防火牆設定, 若由 dhcp 配發的區段, 是不能上網的

如果要這樣做, 要架兩層的防火牆控管, 有些設備也可以這麼做

网友:
ez setup 是 easy setup 的簡稱
意思是利用基地台的硬體來做簡易連線, 這其中包含了硬體機號的認證
是給電腦不熟的人用的, 按下 ez setup 只要輸入基地台的序號就可以了

請參考這
http://buy.yahoo.com.tw/gdsale/gdsale.asp?gdid=1410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