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爆第三次電容的 LCD ~

楼主(2012-07-27):
從朋友那裡撿來的螢幕~
剛撿來的時候就是爆電容~
(一月的時候)

之後又爆過一次,
(二月)
然後這兩天螢幕突然又出現水波紋~
在拆開看看…………好吧~兩顆 220u/25V 又爆了~

雖然換過以後又算回復了~
不過要是在爆第四次的話....
改換固態電容嗎?
有另外的回應說改用 220u/50V 不知道會不會有差別?

我想要新螢幕啊~囧
(重點是~荷包太扁了)

网友:
重點就是基本功沒做好而已.
補補補........................

网友:
沒圖沒真相!
有想到爆電容的原因嗎?
先找到爆電容的原因,再對症下藥才是,
否則用不對電容還是爆給你看!

网友:
電容品質
其他未換電容
電路因素

都是可能造成電容一再故障的原因

楼主:
相機被打劫了~
還沒回來~所以這次沒拍照~
其他電容在二月的時候已經一次性全部更換了~

网友:
買到防冒的大陸電容 就是這樣 幾各用 就爆給你看

网友:
會爆電容,很大的因素就是溫度太高了!!

先看看有哪個元件的溫度比較高,或是散熱太差的問題!!

网友:
(常態使用下)再爛的電容也不會隔一個月就爆了,檢查看看是否有裝反。

网友:
如果會連續性的一直爆.....
上下都好好查一下才是.....

网友:
有遇過~~一個台灣的黑心電容製造商,拿庫存品不知放了N年,以超低價賣給本人的公司

經其他部門人使用,沒多久(好像也差不多是1~2個月),就整顆爆開,燒黑主板

後來由本人出馬檢查~取出一包1000顆包裝,約有400顆以上很明顯已經凸起,剩下500多顆外觀看起來正常
這種電容根本就不能用(可是奇怪呢?其他部門怎麼照常使用呢?)

***若你是外面的商家,當你發現一整包1000顆的電容,有400顆凸起,600顆看起來正常***

100%的商家作法,將剩下外觀正常的600顆電容,上架繼續販賣................................................

网友:
超低價有超低價的理由。

因為已經快丟垃圾桶了,當然拿回多少算多少囉。。。。

前一陣子我花了150元買到16V 220uF 500顆,是teapo的電容。一看,快十年前了。。。。
一顆3毛多n_118|

网友:
台製的電容有這樣的情形,個人換過ACER螢幕的電容,就有一顆電容(1000μ/25V)不到一個月就爆了,後來換日本製,比較沒有這方面的問題。

個人推薦你換日本製電容試試看。

网友:
我看過台南 電子材料行 電容都放到爆囉 還放在架上賣~還有的流湯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