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個電磁爐內的風扇是幾V的?

楼主(2012-07-27):
這個是從電磁爐裡面拆下來的,
不曉得這個是用DC還是AC的幾V才推得動。
三用電表派得上用場嗎?
請各位大大賜教,感謝。

网友A:
若是沒記錯的話,這個是110V交流馬達,你可以用電表測量一下他的輸入電壓是不是AC110V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沒記錯的話,這個是110V交流馬達,你可以用電表測量一下他的輸入電壓是不是AC110V的電壓?? ...

謝謝您的回覆。沒辦法測,因為原本的電磁爐拆下來後已經扔掉了。確定是交流電的話我就拿去插插座看看,若不是交流電的大概一插就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回覆。沒辦法測,因為原本的電磁爐拆下來後已經扔掉了。確定是交流電的話我就拿去插插座看看,若 ...

馬達上沒有標示嗎?
沒有的換建議用12的直流先試~

网友B:
這種馬達不會是直流的 !!!

一般都是 AC 110V 的 !!!

或許你可以去找電磁爐的型號 , 然後上網查有無電路圖 !!

那麼應該就可以得知是 使用何種電壓 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馬達不會是直流的 !!!

一般都是 AC 110V 的 !!!

謝謝jeanshyen大及其他大大的回覆,果然jeanshyen大說的沒錯,它不是直流電的。dc 12v我當然有試過不行。看到您的回覆我決定熊熊給它試下去,真的是AC110V的,插插座會跑得很順。謝謝各位了。

网友:
依經驗,這是交流馬達。

网友:
看構造就知道是110VAC的!!

這是最基本的風扇啊!!

楼主:
嗯~大大說得沒錯,但是喜歡DIY的我就是不知道ㄇㄟ。:)

网友:
家電很多都是用閉極馬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