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加壓馬達的問題

楼主(2012-07-27):
最近在洗澡時,有時洗到一半加壓馬達會停止不動作了,好像最近的狀態是連續加壓一段時間會停止
然後可能等一下之後,再打開水龍頭他又會動了,這是哪地方有問題阿

网友A:
加壓馬達是靠水管內壓力控制開和關~控制器在馬達旁~圓圓的可以打開調整壓力~正常來說打開水龍頭壓力下降加壓馬達就運轉直到關水壓力上升~漏水的話會造成一直馬達一直運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壓馬達是靠水管內壓力控制開和關~控制器在馬達旁~圓圓的可以打開調整壓力~正常來說打開水龍頭壓力下降加 ...

平常在使用上皆正常~只是有時洗澡洗的比較久時它運轉一段時間後會停住
然後可能關掉水龍頭一段時間後再開水龍頭他卻又會動了~
覺得很奇怪~要不就都不動也比較好修~

网友B:
建議您在停機時摸一下馬達,會不會是過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您在停機時摸一下馬達,會不會是過熱了

過熱是大概多熱阿@@
過熱就不動作~溫度保險絲不會燒掉嗎

如果真的是過熱導致不動作~那要修哪裡阿

网友C:
引用 楼主:
過熱是大概多熱阿@@
過熱就不動作~溫度保險絲不會燒掉嗎

溫度保險絲?....沒有!

只有溫度開關!~~~到達設定溫度後跳脫,冷卻後導通.......

應該是你馬達過熱了...過熱要找原因阿
看是通風不良還是軸承故障導致運轉不順暢使軸心過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溫度保險絲?....沒有!

只有溫度開關!~~~到達設定溫度後跳脫,冷卻後導通.......

喔喔~那個叫溫度開關不是溫度保險絲
也就是說可能我運轉比較久一點時間後
溫度開關跳脫導致不會運轉
等待一下降溫打開水龍頭後~又會動了
所以我要找出導致溫度開關過熱的原因

通風不良應該不會吧~之前都正常
所以可能是軸心過熱
如果我用勾表看電流可以看出運轉不正常的跡象嗎
運轉不順會導致過熱和電流加大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喔喔~那個叫溫度開關不是溫度保險絲
也就是說可能我運轉比較久一點時間後
溫度開關跳脫導致不會運轉

溫度保險絲你這麼叫它....功能上、定義上也可以啦,
主要是避免馬達過熱咬死.....
保險絲大多壞了就壞了無法恢復.....用溫度開關可以
重複使用...

你就等他停住就摸摸馬達看是不是很燙手...若是
就代表馬達過熱,你就得找出原因來排除..

鉤錶你可以試試...應該電流會變大吧?!
因為馬達運轉不順暢....阻力大

楼主:
剛剛洗澡又不動了~摸馬達很燙手
等待冷卻後拿勾表測電流
名牌上寫電流是3.1A
勾表測了之後會一直跳動
3.X 4.X 5.X一直亂跳

壓力開關調整成開水龍頭就能持續加壓
不像之前走停走停的
測得電流3.97.....好像也比較高

网友D:
如果懷疑溫度開關過熱保護跳開,可以在馬達旁放置電風扇降溫測試
1.測試方式->開啟水讓加壓馬達一直運轉(正常開水會自動加壓,關水即停止加壓)
開啟電風扇降溫,如測試正常應就是過熱保護開啟,此時需查尋過熱問題...
2.如開啟電風扇降溫仍會停止,可考慮調整或更換壓力開關,應可解決此問題.
3.以上,供u811312 測試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懷疑溫度開關過熱保護跳開,可以在馬達旁放置電風扇降溫測試
1.測試方式->開啟水讓加壓馬達一直運轉(正 ...

謝謝J大的建議
原本我家的加壓馬達~是起停起停的動作~我原本以為這樣是正常的
因為去年壓力開關故障前它動作就是這樣~所以我換完壓力開關後~也是這樣的動作
前些日子發現運轉久了後就會停掉~有摸過馬達很燙~停掉應是溫度開關跳掉
當時有用鉤表量測電流~因是起停起停的動作~電流會一直變動
3.1~5.1A之間跳動~後來爬文後發現馬達需持續運轉才正常
所以用一字起子調整壓力開關~調整至一開水龍頭持續運轉~關閉後即停止狀態
這時有用勾表量測電流是3.97A~名牌上是寫3.1A~好像比較高@@
不過最近沒持續一直運轉到它停止~也不知道現在是否正常
它運轉時有出風~應是馬達內風扇的風~還蠻大的~所以應該不是位置散熱不良吧
再觀察看看如果還會停止~可能馬達本身運轉不順暢導致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J大的建議
原本我家的加壓馬達~是起停起停的動作~我原本以為這樣是正常的
因為去年壓力開關故障前它 ...

互相檢討求進步,話說我電子科畢業10多年了,總也是不務正業(現在做電腦資訊業),有時連電晶體怎麼量都忘了,有空還是回來這找大家溫習溫習啦....共勉之

网友(2012-08-27):
您好~加壓馬達會有忽然停止的情形發生,大多與壓力開關、溫度過載保護裝置起動有關,當然也有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各家廠牌、設計、結構不同,建議請加壓馬達原廠人員前往檢查,依實際的狀況作排除。
如果有其他問題也歡迎來我們部落格留言喔!!http://tw.myblog.yahoo.com/walrus.daj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