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 110V LED 燈泡問題

楼主(2012-07-27):
*使用電容限流
*使用EC電容濾波
*不考慮損耗,以最理想計算
*白光LED Vf=3.5v If=30mA
*AC 110V經過橋式整流,EC電解濾波之後,DC=155.54V,取156V
Q1: DC端不加電阻,所以LED數量約44顆?156-(3.5X44)=2
Q2: AC端的MPE電容用0.68uF/250V,定電流約28mA?公式:Ic=V / Xc
Q3: DC端如果LED少於44顆,不加電阻消耗,是否可行?(EX:10顆LED的小夜燈)
Q4: DC端如果用90顆LED(30顆1串,並聯3串),為什麼可以不用加電阻(Y拍看到的)? AC端的MPE電容是否用2uF/250V?
小弟趁明後天放假想去買齊料件,DIY我第一顆LED燈泡^^

网友:
Q1: DC端不加電阻,所以LED數量約44顆?156-(3.5X44)=2

      交流側直接不用 電容 應該 可行 !! (沒實驗過 !!)

Q2: AC端的MPE電容用0.68uF/250V,定電流約28mA?公式:Ic=V / Xc

      理論上是這樣沒錯 !! 不過實際上 0.68 要維持 20mA  只能驅動 12 顆 (這是我實驗出來的結果)
      不過我使用的是 VF =3.2V  Iif=20~25mA , 我大概算一下你的 3.5v 30mA  維持 30mA 可驅動 10顆

Q3: DC端如果LED少於44顆,不加電阻消耗,是否可行?(EX:10顆LED的小夜燈)

      其實只要改變 電容 就可以達要你的要求 , 但是 LED 數量少 容易被打穿 , 建議如果少於 10 顆以下
      請使用 稽納 來穩壓 !!!

Q4: DC端如果用90顆LED(30顆1串,並聯3串),為什麼可以不用加電阻(Y拍看到的)?
      AC端的MPE電容是否用2uF/250V?小弟趁明後天放假想去買齊料件,DIY我第一顆LED燈泡^^

      AC端的MPE電容是否用2uF/250V , 只能提供 73.8 mA 左右 ,但事實會比實際來的少 , 我大概估算
      每一串大概是 28.9mA 所以 28.9 x 3 =86.7 mA  !!! (使用 2.1uf 每串大約 30.35mA 左右)

以上都是我計算出的結果 , 實際上運用你要自行實驗 !!!

楼主:
jeanshyen大大..感恩啦
看來
我明天要去買很多種規格的零件來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jeanshyen大大..感恩啦
看來
我明天要去買很多種規格的零件來試了. ...

我的經驗是用0.47uF最剛好,
0.47uF 20mA,
0.68uF 24mA,
0.82uF 28mA

以上給你參考一下

网友A:
http://tw.myblog.yahoo.com/ka896 ... 6&l=f&fid=9

之前做8顆重複開關幾次就好機顆打穿,建議加上一顆200歐姆1W電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tw.myblog.yahoo.com/ka89617/article?mid=253&prev=449&next=136&l=f&fid=9

之前做8顆重複開關幾 ...

我做 5 顆 忘記加電阻
開著開著就按照順序被打穿了一顆 =口=|||

才立即關掉,串電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做 5 顆 忘記加電阻
開著開著就按照順序被打穿了一顆 =口=|||

顆顆..我第一次做也是沒經驗,還好那些LED是拆下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tp://tw.myblog.yahoo.com/ka89617/article?mid=253&prev=449&next=136&l=f&fid=9

之前做8顆重複開關幾 ...

會被打穿,主要原因還在於那電路不完備吧??整流之後沒加濾波,不但對瞬間突波毫無抵抗力、還相當於讓LED每秒開關了120次,10萬hr壽命的LED,能存活數千小時就該偷笑。

小弟看到另1帖有人用pwm方式給LED調光,相信LED還會死更快,畢竟LED這種晶片類的東西,沒給他純直流(大電容濾波)就很不好了,居然還用高頻去控制亮度,這種方法恐怕還是某些黑心廠商怕產品壽命太長而想出來的吧= =,希望大家玩LED時,別忘了濾波的重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會被打穿,主要原因還在於那電路不完備吧??整流之後沒加濾波,不但對瞬間突波毫無抵抗力、還相當於讓LED ...

現在定電流都用PWM去定電流的,輸出加上一顆電容。
PWM調光很常見..可是我不知道對LED壽命有何影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現在定電流都用PWM去定電流的,輸出加上一顆電容。
PWM調光很常見..可是我不知道對LED壽命有何影響 ...

定電流用PWM去做,只要有加電容,都沒問題,

PWM調光很常見,主要是用在螢光燈,高頻對汞蒸氣的解離很有幫助,因此常見,
如直接以PWM脈波衝擊LED晶片來調光,LED就會死很快,
但如果將其輸出加上一顆電容,則又變回類似PWM定電流,以調整定電流的電流量方式來調光,則安全又好用了^^。

(追加補充)您自己和windata大大不是都曾經因為開開關關而擊穿過LED嗎??那麼用幾K的頻率去給LED每秒開開關關幾K次,啟不是嚴重了幾千倍??怎會不知道對LED壽命有何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