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2235WM-4原本是不過電,電源燈不亮,無畫面

楼主(2012-07-27):
這台螢幕ViewSonic VX2235WM-4原本是不過電,電源燈不亮,無畫面。
拆開外殼後,測量按鍵盤的按鍵阻值都偏高了,按鍵全部換新(按鍵規格為6*6*4.5)。

拆下阻值過高的按鍵

換好的按鍵板

換完按鍵,上市電測試,可以過電了,電源LED燈也亮綠燈,因為沒有接訊號輸入跟燈管,過一下子就跳黃燈。通電時有聽到吱吱高頻聲,應該是高壓線圈的聲音。

PI板+AD板

將高壓區的零件補焊,再上市電測試,吱吱聲不見了,背光也有了,但是沒有畫面。
應該是AD板的關係,直接換24C16試試了,解焊24C16失敗,斷了三根腳(pin2、3、6銅箔脫落,還好pin3還可以直接焊到板子上面)。經驗法則:剪斷IC腳時要剪最接近IC本體的地方,並且斜口鉗要夠尖銳。

AT24C16定義:
P1:A0
P2:A1
P3:A2
P4:GND
P5:SDA
P6:SCL
P7:WP
P8:VCC

參考新買的AD板,跑線路是
P1、P2、P3、P4通通接地,另一邊接一顆小電容C155
P5接R191
P6接R190
P7接地

所以將pin2直接跟pin1短路,pin6飛線到R190。

原本的24C16

飛線的24C16

參考http://bbs.pigoo.com/thread-32323-1-1.html
I101:1117-33多加一顆電容100UF-16V。
I102:1117-18多加一顆電容 100UF-16V。
C142:10UF-16V電容改成22UF-16V

改好之後,簡易組裝,上電測試,一開機就白屏。想說是AD板被我焊壞掉了,於是上網訂了一片AD板。
兩天過去了,新的AD板到貨,再度簡單組裝測試,哈哈,有畫面了,將整台螢幕組裝回去做最後的測試,開機居然又白屏了。於是組件再度拆解,再一次簡易組裝,又是正常的,順便換回原本我修過的AD板測試,也是正常的,猜測是組裝過程有地方短路了,於是這次小心翼翼的組裝,每組裝好一個階段,就先測試,測試正常再進行下一步驟的組裝,終於組裝到金屬殼要固定到塑膠殼的步驟,鎖好5顆固定螺絲,測試,又白屏,整個無言,退回上一步驟,將固定螺絲拆下,再測試,還是白屏。

測量過TCON上的保險絲是短路的。

檢查AD板上的電壓:
測量從PI板到AD板的接口:有+5V的電壓。
測量從AD板到TCON的電壓:電壓從+4.97V,每次降0.01V往下降(原本的AD板跟新買的AD板都一樣),請問師傅們,這樣是正常的嗎?如果不正常,要往那裡查?

网友A:
這類屏線容易接觸不良,建議有異常就換新

网友B:
1.先不接面板的聯結線
量測電壓是否異常?如:無壓降則表示於連結線之後端的問題
2.檢測連結線是否接觸不良?如:無
3.面板上的FPC問題是否漏電產生壓降?
縮小範圍、問題好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類屏線容易接觸不良,建議有異常就換新

今天買了一條新的屏線,接上去就好了,太神奇了,原本那片AD板是好的。謝謝狼大的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先不接面板的聯結線
量測電壓是否異常?如:無壓降則表示於連結線之後端的問題
2.檢測連結線是否接觸不良 ...

1.原本在測量的時候,並沒有接面板,只是測量AD板到面板的接口電壓,只連接 PI板 + AD板 + 按鍵板 + 電源,這樣子而已。下次拿一台正常的螢幕,不接屏線,測量是否會有壓降。

2.測量連接線都有短路,但是換一條新的屏線接上面板,不會白屏,竟然就好了。

3.因為面板能正常顯示,所以沒有檢查面板上的FPC問題。

感謝iq2100大提供的建議,以後遇到類似問題,可以做為檢修方向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