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電容用電容表量出來的容值都超大

楼主(2012-07-27):
看了一篇說外觀正常但容值異常的文章,我也把我買的電容拿出來測一下,一測之下快昏倒,一批同時購買的電容全部容值都異常大,還以為CHY 41R壞了,還找了另一顆新買的電容測量,確定電容表是正常的,那批不正常的電容都買了快1年半了,是因為時間或是存放的環境造成的,但我都是收在收藏盒,而且也有放置由舊版拆下的舊電容,時間應該更久,但測量的容值都是在正常範圍,所以我想請問一下,我是否買到假貨呢,還是真的是存放的問題,造成電解質變質,(同一批大約50幾顆,都是異常容值)

网友:
新的電容放久了,沒充放電,容質變大是有可能的,建議可以多充放電幾次,再測試看看,如果還是不行,可能就是電解液老化或乾掉,正負20趴應該算是正常的。

网友:
3300u量到3700還算正常!!

電容表本身就會有誤差值了!!  電容本身也會有誤差!!

所以這是正常的,3300u與2200u測到4600u這就不正常了!!

网友:
原則上如果是新品 容量 通常是 高一些 !!

如果在 20%以內 , 應該還可接受 !!!

但如果是 舊品 的話 正 10% 以上 我就不敢用 !!!

負 10% 以內  還可接受 !!!超過就當壞的處理 !!!

网友A:
印象中這種LCR表一段時間都要做歸零校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這種LCR表一段時間都要做歸零校正.

我還在想,怎麼這台量出來好像有些問題。。。

有可能是沒有做歸零校正。。。。。海洋大有想到,我倒是忘了這一點。

更換測量線也要重做open與close的歸零校正,因為每一條變的阻抗、容抗、感抗都有些許不同。

歸零校正後再看看是否量起來有比較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這種LCR表一段時間都要做歸零校正.

海洋大,因這台是剛買沒多久,所以應該是還不用歸零校正,但以後如要校正是要送回原廠嗎,說明書上也沒寫如何歸零,連製作商公司資訊都沒有,昏倒...X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還在想,怎麼這台量出來好像有些問題。。。

有可能是沒有做歸零校正。。。。。海洋大有想到,我倒是忘 ...

這台購買時間不久,所以應該是沒跑掉,而且量一些新買的電容,容值都在標示的誤差值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