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救~各位前輩..................

楼主(2012-07-27):
各位維修界的前輩們.小弟這台國際牌29吋(CRT)電視.看一整天不關機都正常.但有時又開不了機(繼電器無動作).但只要把插頭拔除再插一定可以開機.時好時壞.小弟將系統IC(MN1871681TX)周邊的電容都更換.還有也將電源IC(STR-58041)更換跟周邊的電容更換.還有保護迴路的2極體.基納也更換過.還是無效............所以請教各位前輩們是否有遇過此機種的問題.不吝賜教.......謝謝各為高手前輩們.javascript:;javascript:;javascript:;javascript:;

网友:
D807拆除,OK.

楼主:
謝謝金剛前輩....小弟馬上將(D807)拆下試試.....謝謝金剛前輩指導.感激不盡

楼主:
今天又無法開機了~一樣又把插頭拔掉.再插上又可以開機.將金剛前輩告知的(D807)已拆除.狀況還是一樣.
是不是已沒救了..............宣判死刑n_018|

网友:
可以試著先把整個電路板用XXX溶劑清乾淨,接著進行補焊~~焊完後再用XXX溶劑清乾淨~~

网友:
試試Q804 or IC801 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