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E900WAD

楼主(2012-07-28):
求助各位高手 我的螢幕開機後5秒就黑屏
我以先將爆電容及目測不太理想的電容更換過
但故障還是一樣

网友:
查一下燈管:)

网友:
先拿電表良量一下輸出端電壓正常ㄇ!!

网友:
先用燈管測試器看看有沒有故障的燈管
可能壽命到了

楼主:
感謝各位提供的方法
因我對螢幕維修還僅於入門階段
對westlifeking 提供測電壓我還是不了解怎測計測哪裡
附上背面圖一張 望各位大大不吝指教

E900WAD 背面圖

E900WAD 背面圖

网友:
我個人建議,補焊這件事好像要做一做,高壓元件包含晶體+MOSFET+線圈+變壓器(也有人補過PWM IC),二次測補焊線圈+光耦,參考看看囉~~然後你去爬文,電壓真的要量,不要亂換沒用!!把數據提供,這裡的高手就會給方向!!

网友:
你要先測量上電後有無基礎電壓部分!!

一般來說P+I版有分無觸發供電與有觸發供電

若是無觸發供電的板子,上電後你可以直接測量到輸出電壓

有觸發供電,你要先找到觸發腳位,再看看是屬於正壓觸發或是負壓觸發,

在視觸發電壓予以觸發供電,測量輸出電壓是否正常

這幾項動作都沒有做測量或是不會測量,建議就直接送專業修復或換新的板子了吧??

還是等你有做過測量PO上圖或是數據後再做討論了???

网友:
手邊有燈管組就先測試P+I是否可正常點亮

楼主:
港都狼仔 抱歉手邊並沒燈管組
neoplus 大大你說測量電壓的位置是否是這張圖
如果是 該怎樣量
造成各位大大的困擾
說聲抱歉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