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體] DDR一代電阻更換

楼主(2012-07-28):
使用多年P4老電腦無法開機
經交叉測試是DDR記憶體造成

記憶體最常見的故障是電阻值增大
用電表量一下就明白了
果然量了幾顆就中了原本應22歐姆增值到64歐姆

更換22歐姆電阻裝機測試

電腦開機成功
可憐的老電腦繼續服役

网友:
更換這麼小的貼片,
真是幸苦啦!
讚一個!

网友:
簡潔扼要又清楚的分享!讚!

网友:
P4其實還是很好用,用小合板裝在小機殼裡面可以放在客廳看PPS都很不錯說。

网友:
這種焊接的功力,我用一般焊槍搞不定吧?

P4還是不錯用,記憶體貴了點,速度慢了點,CPU耗電多了點,發熱高了點而已。我也有放在客廳看PPS。

网友:
好焊功 ! 一個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