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821/ TO-220 的功用 ?

楼主(2012-07-28):
如題, 這個元件在 DC-DC CONVERT 邊邊(與溫度有關), 查了相關規格還是看無, 本以為是溫敏電阻(又沒相對溫度表可查), 又以為是保護的保險絲, 到現在為止還是不清楚他的功能及應用, 請大大們幫忙指導.

网友:
無感功率電阻
外型方便鎖在平面散熱板上

楼主:
twm大... 謝謝您的回答, 那使用的目前是什麼 ?  (例如: 電阻是限流用)

网友:
看一下 PDF 檔,就比較容易了解了 ^_^

楼主:
cremaker 大... 謝謝您的回答, Datasheet看了很仔細, 附網上找到的AEN(內容有介紹公式及範例), 只是小弟還是不清楚其用法...

160.03 KB, 下載次數: 47

网友:
推測是做shunt resistor的使用
量測電流用
電感本身為抗電流變化元件 所以材質特別強調無感

http://digital.ni.com/public.nsf ... EA68625629700677B70

AEN應該是散熱片的選用設計方式
若通過電流是持續性的  電阻會因熱累積而燒毀

楼主:
duncan 大... 謝謝您的指導, 我從完全莫生狀況到入門級. 週一再將手邊板子好好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