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洋ST-29GM5水平橫線畫面

楼主(2012-07-28):
這台電視剛開始是選單自己跑出來
聲音忽大忽小還會自動開機
到後來畫面就變成一條線
還有幾張沒辦法上傳
https://plus.google.com/u/0/phot ... 5770111145393138337
https://plus.google.com/u/0/photos/110736738355060158416/albums/5770111145393138337

网友:
節錄網友資料請參考
一橫亮線,或上下縮小,或上下縮小 ~ 正常返復跳動,從電視機旁邊拍一拍即OK

故障零件:此一現象為垂直IC不良或垂直IC空焊,以空焊機率最多;電視機在使用中會發熱,零件焊點在溫高工作下,會有脫焊現象,此扔正常耗損,只須將IC451接點重新焊過即可,最重要的IC451周邊屬R4** ,
C4**等晶片式電阻電容也需要一併焊過。

先朝垂直IC空焊的方向考慮, 找到IC451的十三個焊點, 每個都重焊一次

接上電源測試, 問題都解決了, 心情太好了

本人家中電視也是如此參考上述說明補悍垂直IC後就解決

网友:
橫一為垂直IC空焊,補焊即可,順便將偏向線圈端子座及CRT基板上三顆大顆三色晶體一併補焊

聲音忽大忽小及自動開機為按鍵不良,請將所有按鍵更新

楼主:
請教兩位大大
垂直IC
CRT基板上三顆大顆三色晶體
是在什麼什麼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兩位大大
垂直IC
CRT基板上三顆大顆三色晶體

三色晶體就在你PO的第一張圖上,我藍色圈起來的地方,V403 . V405 . V407 150153lz96pgu7p4ipwlpp

垂直IC在主板上N301,偏向線圈端子座也在主板上X301

楼主:
謝謝tsao大
藍色圈圈的地方果然有脫焊現象
經補焊後剛開始水平線有變粗
但再開機時卻變成沒有畫面
同樣那張圖所量測的電壓比先前低很多
開機有電磁的聲音
電源指示燈亮綠色
其他所有焊點都看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