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分離式冷氣壓縮機問題

楼主(2012-07-28):
想請教各位先進,目前遇到的是LG 分離式冷氣 lsn2103 壓縮機不會停的問題,開機後溫度設定 30 度冷氣室外運轉燈還是一直亮,室溫已達 21 度了壓縮機還是不會停,不知道是 SENSOR 故障還是有其他問題,感謝

网友:
您的冷氣很冷ㄝ~室溫能吹到21度~
SENSOR NG機會是很大!處理看看先~

网友:
滷雞蛋大n_008|
我有跟你不一樣的看法唷
室溫21度 是控制器上面顯示的溫度??
如果是冷氣本身的控制器顯示21度的話
那應該跟溫度感應器無關
因為控制器的溫度顯示會隨著現場溫度改變,表示感溫這一部分是好的
到達設定溫度了,壓縮機還不會停,應該是屬於控制的部分有問題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的解答,我補充一下,LG 的遙控器可以設定冷氣溫度外還可以有一個按鍵(室內溫度)壓一下可以顯示目前的室溫,而我想這個室溫的感測應該是在遙控器上吧?

网友:
是的~還是雄爸看的仔細~
可以將機器上蓋取下,打開冷氣等待壓縮機運轉後,
將室內機上的感溫棒用手搓一搓看溫度顯示是否會升高,
再將感溫棒直接接觸在蒸發器上看溫度是否會降低,
兩者都會那感溫棒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的解答,我補充一下,LG 的遙控器可以設定冷氣溫度外還可以有一個按鍵(室內溫度)壓一下可以顯示 ...

把遙控器拿去晒太陽看室內溫度顯示會不會改變!

楼主:
遙控器上的室內溫度會改變,室內機上沒有溫度顯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遙控器上的室內溫度會改變,室內機上沒有溫度顯示

遙控器電源關機時室外機是否跟著關機,如室外機沒有關機請更換室外機AC繼電器,如可以關機則室內機基板不良,方便的話是否可以PO張室外機配線圖或室內機配線圖也可以

网友:
還是覺得試一下室內機的感溫棒直接接觸在蒸發器上看壓縮機是否會停!
遙控器與室內機的感溫會有一點不同!會不會快沒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遙控器電源關機時室外機是否跟著關機,如室外機沒有關機請更換室外機AC繼電器,如可以關機則室內機基板不良 ...

師傅~
這遙控器功能好像跟您們家的有點類似~

楼主:
室外機會跟著遙控一起與室內機關機,另外線路圖要去哪找,室內機外殼沒看到

楼主:
剛剛試著將感溫棒 sensor 拉靠近出風口直吹冷氣,壓縮機還是沒停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試著將感溫棒 sensor 拉靠近出風口直吹冷氣,壓縮機還是沒停

是變頻的嗎!
量一下阻抗,一般用10k,常溫下6~8k

楼主:
不是變頻的,ok 我再來量一下阻抗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試著將感溫棒 sensor 拉靠近出風口直吹冷氣,壓縮機還是沒停

冷氣感溫系統有分,室內機sensor感溫和遙控器sensor感溫兩種,版大的遙控器上有室內溫顯示,因此屬於遙控器感溫,所以如果是將室內機sensor直接拿去出風口吹冷氣應該是沒有作用

那可能有人會問,那室內機裝sensor是做何用途 ? 它的用途是當遙控器壞了,或是不見的時候,可以從室內機上的電源開關開機,這時候感溫系統就會選擇由室內機sensor感溫,由於室內機上沒有設計溫度設定,因此溫度是內定在出廠值,一般是25度C

所以版大如果要判斷是否室內機sensor不良,請不要用遙控器開機,請從室內機上的電源開關開機,然後再將室內機sensor拿去出風口吹冷氣這樣才有用

楼主:
收到,真內行,我會試看看

网友B:
肯定是控制器的感溫器(小黑豆)故障,或是控制機板故障
遙控器上面的溫度顯示,是讓使用者當作隨身攜帶的溫度計而已
因為搖控器本身並不會主動發射訊號
使用者用遙控器開機之後,會連帶發射遙控器上面的溫度給主機
主機再依照收到的溫度與實際感應到的溫度作比較
既然遙控器的溫度是正常的,壓縮機也會隨著室內機運轉或停止
如此一來,故障點應該很好區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控制器的感溫器(小黑豆)故障,或是控制機板故障
遙控器上面的溫度顯示,是讓使用者當作隨身攜帶的溫度 ...

我也覺得此故障狀況室內機sensor壞掉的機率比較大

雄爸所說的這種是屬於室內機sensor感溫,而我所說的另一種遙控器感溫是遙控器本身會每隔3分鐘連同室溫與設定溫度發射訊號給主機,由遙控器本身來調節室內的溫度

我所提到的"版大的遙控器上有室內溫顯示,因此屬於遙控器感溫"是依我所遇過的狀況而講的,也有可能設計者就如雄爸所講的是讓使用者當作隨身攜帶的溫度計而已,但如果是這樣設計會出現這種狀況,因遙控器所擺放的位置不同,因此與室內機sensor感受到的溫度會有溫差(有些溫差極大),這時候因遙控器上會顯示室溫與設定溫度兩種,因此使用者看到兩種溫度溫差很大時,會認為機器有故障(實際上是正常的),這會造成日後維修上溝通的困擾,所以一些由室內機sensor感溫的機種,遙控器本身不會顯示室內溫只有顯示設定溫度,就是在避免這類的困擾

楼主:
因為買不到黑豆,所以先叫公司來看看,後續再跟各位報告

楼主:
剛剛來修好了,確定是感溫線故障,已更換ok,更換後的測試是將黑豆拉出直吹冷氣,設定 25 度後約吹 20sec 後壓縮機就會停止,今天遇到的是好的維修員,如果遇到跟你說是控制板故障的維修員那價格就差很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剛剛來修好了,確定是感溫線故障,已更換ok,更換後的測試是將黑豆拉出直吹冷氣,設定 25 度後約吹 20sec 後壓 ...

恭喜樓主完修,請問黑豆的原理為何,如果是熱敏電阻,應該拆下來用吹風機吹一吹可以量到電阻變化

楼主:
對阿,黑豆又稱為感溫線又稱為老鼠尾,重點是客廳挑高,八尺梯還有點勉強,所以還是請公司來服務好了.而且 LG 打電話叫修時順便問過他們,他們是不賣零件的,所以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恭喜樓主完修,請問黑豆的原理為何,如果是熱敏電阻,應該拆下來用吹風機吹一吹可以量到電阻變化 ...

稱為負溫度係數熱敏電阻
恭喜完修,請問板大花多少錢?

网友:
恭喜完修喔。

楼主:
報價含工資 500.- 但是有優惠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