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有關於冰箱的問題

楼主(2012-07-28):
冰箱冷藏庫的門打開來然後關閉
冷凍庫的門會被彈出來一點點
導致冷凍庫沒關緊~這是什麼原因阿
怎麼調整或修理呢???

网友:
門框的密封膠條壞掉了?

网友A:
先確認一點,關冷藏庫門時,冷凍庫門會彈開一點,然後再自動關閉,這是正常的,不會自動關閉才是不正常

冷凍庫門打開約5CM,然後手放開門會自動關閉嗎 ?

會 : 請檢查門磁條是否密合,請將冷凍庫內的食物往內擺,食物放得太靠近門容易讓食物與門上瓶架互相頂    到,造成門磁條吸力大減

不會 : 請再一次確認上一項檢查,請先將冰箱右前腳調高約1CM,再調左前腳與地貼平即可,不可先調左前腳,
         且左前腳只能調到與地貼平,不可再用力往下調,否則冰箱外箱會變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確認一點,關冷藏庫門時,冷凍庫門會彈開一點,然後再自動關閉,這是正常的,不會自動關閉才是不正常

冷凍庫 ...

冷凍庫打開5CM不會自動關閉
關冷藏庫門時,隨著力道大小導致冷凍庫門彈開的大小
也久是說我如果慢慢清清的關冷藏庫時冷凍庫是不會彈起
可是用點小力道關冷藏庫時冷凍庫就會彈開無閉合了

网友:
冰箱冷藏庫的門打開來然後關閉
冷凍庫的門會被彈出來一點點
這是因為氣流的關西不是故障
只要將整台冰箱向後仰一點點
冷凍庫的門會自動關上

网友:
這也表示版大您的冰箱氣密性良好啊!
因為有上冰箱的磁條特性吸力不強...因此
我個人覺得~
先試調冰箱前腳看看
如果狀況都沒有改善的話~
最好的維修方式就是 : 改變使用習慣
關上門再按一下下門;關下門再按一下上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