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Kolin 4268畫面出現異常

楼主(2012-07-28):
KOLIN 4268電視只要開30分鐘後,畫面就會慢慢出現淡淡黑影,關掉電視休息20分鐘以後就會消失,但再開個30分鐘後又會慢慢出現,不知各位先進可以告知原因或如何處理,感恩!謝謝大家:)

网友:
加減用面板老話!!:)

网友:
面板的問題
我這邊也有奇美32吋中間會有這樣的問題
不過還是可以看的啦

楼主:
謝謝!面板老化,那會越來越嚴重囉,看來要買新電視了~~~

网友:
面板怎老化怎這樣快........

楼主:
是ㄚ,買了4年又不常看.....

网友A:
所以放著也會中槍就是了
真的是太恐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放著也會中槍就是了
真的是太恐怖了

還好啦……

下次您去買個麵包,不吃…不要說放4年只放4天,那才恐怖呢 !
又買台車子,不開或少開,您看它會不會壞 !

樓主這台電視的故障,也有可能是 T-con 的問題,但沒代換嘗試之前,不敢斷言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還好啦……

下次您去買個麵包,不吃…不要說放4年只放4天,那才恐怖呢 !

su_fei 大
T-con的問題...是不是會漸型式烙印變黑呢?

版主的藍底部分黑化...是不是蠻常見的呢?
我這邊自用的TL-732E300 的實圖!

楼主:
su_fei 大:
也有可能T-con的問題是嗎?
bigger12 大:
我是漸進烙印變黑,區塊越來越大,而且烙印問題越來越常發生囉!

网友C:
是因為背光板的熱造成的嗎??
還是這一款使用的LCD比較不耐熱??

网友:
引用 楼主:
su_fei 大:
也有可能T-con的問題是嗎?
bigger12 大:

ud993369大
我的面板就一直是這樣...
不過若是一直黑化下去的話...可能就是su_fei 大說的T-CO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u_fei 大
T-con的問題...是不是會漸型式烙印變黑呢?

回 bigger12 大您的話……

您這畫面比較像是(一般稱作) "木納現象",常見於…在面板上施壓受損的現象之一 。
其特性不能作物理性回復,也不會擴大,永久損壞 !
正是11樓 bigll 大大說的 " 面板MURA " !

网友:
引用 楼主:
su_fei 大:
也有可能T-con的問題是嗎?
bigger12 大:

回 ud993369 大大您的話 …

烙印…一般是指,無論何時或換何種畫面,在畫面的底層會有固定位置且圖像不變的現象。
可嘗試修復…換下層偏光膜(內面)
殘影…一般是指,無論何時或換何種畫面,在畫面的底層不特定的位置,會有變換畫面前的字跡及圖像。
可嘗試修復…T-con

因您在一樓貼的圖,看起來有偏光膜質變的現象,小弟我沒目視之前不敢輕下斷言,如果您能多貼幾張有畫面的圖,讓站上的前輩,多觀察及討論,或許會有您要的答案 。
另一種建議……也可送您附近的 "痞酷液晶維修大聯盟",做專業的判別及修復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因為背光板的熱造成的嗎??
還是這一款使用的LCD比較不耐熱??

回 雄爸爸 大大您的話……
這跟面板受熱無關,而是 "在面板上局部施壓",是人為造成的 。
是任何型號、所有尺寸的液晶面板都可能產生的人為損壞 。

楼主:
su_fei 大大:
謝謝您!感恩!目前狀況是停機較久後開機則畫面無圖一黑影,開機一段時間(約30分鐘) 黑影則逐漸出現,另外如su_fei 大大所說是會烙印而非殘影,晚點小弟再補上多貼幾張有畫面的圖,讓前輩們觀察及討論,謝謝大家!如果非面板問題而是有辦法修復,小弟再麻煩"痞酷液晶維修大聯盟"的專家們做專業的修復 。

楼主:
各位大大,小弟再補上幾張

楼主:
畫紅圈的部份,就是出現黑影......

楼主:
再來幾張就更明顯囉

楼主:
再來一張,蠻清楚的黑影

楼主:
烙印就是如此

楼主:
以上拜託各位前輩幫忙,會是面板的問題,還是有其他的原因,謝謝大家!
su_fei 大大:
               麻煩您~~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 bigger12 大您的話……

您這畫面比較像是(一般稱作) "木納現象",常見於…在面板上施壓受損的現象之 ...

+1 面板上受到壓力所造成問題居多

楼主:
各位前輩,可否告知小弟這種狀況是什麼原因呢?感恩~~`

网友:
此時電視後方會很熱嗎?
如果會~架台電風扇強迫降溫試試
不然就有可能是面板材質不佳開始老化了~~~
以上個人淺見

网友:
導光板 增亮片 擴散片 變質也會有這種現象

网友:
"面板MURA"現象可以用「淡斑」一詞來說明會比較容易懂。

如果是材料不良的材質變化而產生「淡斑」現象,當然會隨時間慢慢惡化,自然這也是無藥可救的了。

楼主:
各位大大所以是面板的問題,這樣就不值得修理囉!謝謝大家~~

网友:
從面板本身、T-CON,偏光板、均光片都可能是原因(受熱產生變化)

可以用電風散吹看看TV後面,症狀會不會減輕

网友:
可能有人拆過面板模組,裝回去時可能沒裝好硬擠回去。

楼主:
今天在電視後方放了電風扇,症狀真得減輕很多,黑影變得很淡幾乎都快沒有了,謝謝大家的幫忙,不過以後看電視都要開電風扇這就麻煩囉!

网友:
自行改裝幾顆散熱風扇在後面不就不需要一直開電風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在電視後方放了電風扇,症狀真得減輕很多,黑影變得很淡幾乎都快沒有了,謝謝大家的幫忙,不過以後看電視都 ...

燈管溫度是造成
面板故障的元凶
老化造成(溫度過高)
造成(MURA)
就沒救了

看一下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40087-1-1.html

网友(2012-10-03):
我有一台國際牌32吋,本來面板正常加了護目鏡,一個月後左邊就出現黑影,
是不是有加謢目鏡或陽光有直射,
面板己不良。

网友:
這個~你看看!

331.2 KB, 下載次數: 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