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ympus LI-10C Help 無法充電

楼主(2012-07-29):
充電器無法充電,與電池接觸處也量無電壓,請問如何維修呢。

网友:
你這樣說,可能只有少數有維修過此充電器的人,才能幫你.
若你能把它打開,零件面和焊錫面都拍攝清楚,外觀也拍一下,再把它傳上來(size 800x600 jpg),這樣能幫你的人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