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37LC2D 無法開機.無音效.無天線輸入

楼主(2012-07-29):
小弟朋友送小第一台

LG 37LC2D 液晶電視

他說狀況如下
1.開機需要很久才有螢幕~~
2.無音效喇叭~~
3.這是小弟試過才知道(數位天線.無訊號)

小弟抱回後試過
並沒有發現 1與 2 的狀況
有發現 3 的狀況(小弟有接機天線測試)

請教各位前輩
這樣應該先拆機檢測嗎????

謝謝...

楼主:
這兩天小弟想想
還是先拆機看看~~
沒想到~~

電源板背面

電原版正面電容

請教各位前輩
1.
相片該如何拍.才會看見IC上的字???

2.燒毀的店源IC該去哪裡買???

3.
燒焦的主板該如何清潔???

懇請各位前輩指點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兩天小弟想想
還是先拆機看看~~
沒想到~~

1.相片該如何拍.才會看見IC上的字???
2.燒毀的店源IC該去哪裡買???
3.燒焦的主板該如何清潔???

依個人的經驗
1.相機用小花近拍,字拍不清楚用手電筒以不同角度打光,再不行用顯微鏡或放大鏡
2.燒毁的IC通常編號是無法辨識,所以要和週邊的線路去判斷IC的功用,或者由圖紙上來判讀出來
3.基板的清潔無水酒精或洗板水等

電源板上的電容都鼓起來了,一定要換掉,電源板是什麼型號呢?

建議您多拍幾張清析的圖,抱括正反兩面全板圖,故障位置和週邊相關元件圖
您給的資料和圖愈多愈詳細,壇裏的先進能欲快和準確地幫您空中抓藥
其次維修不管是興趣或是工作,工具是必備的,沒有子彈如何上戰場打仗?

网友:
1.相片該如何拍.才會看見IC上的字???

我是用手機的相機前面加1個10倍左右的放大鏡 效果不錯

2.燒毀的電源IC該去哪裡買???

一般電子材料行或網拍

3.燒焦的主板該如何清潔???

先用去漬油將能擦的部分擦掉
再將燒焦的地方刮除
注意線路有無斷路需補好
-----------------------------------------------------

那個燒掉的我看起來不像IC耶

比較像蟑螂蛋....

楼主:
TO wooden 前輩

阿~~對喔~~
抱歉小弟忘記(小花模式)

TO tseryow 前輩
那一顆小弟確定是IC
但是~~那台機器裡面有蟑螂與螞蟻~~~
還有被慢慢分解的蟑螂屍體

先謝謝各位前輩指點~

晚上小弟在PO近照~~

型號應該是~~

LGLP2637HEP

好像是IRF7313 號碼???
謝謝..

网友:
此圖來自網路,看起來並不是.....

楼主:
這是小弟從某網站上翻拍下來的~~

它的電源板根小弟是同型的(壞的電容也是同處)~~~
這一張應該會比較有用~~~
這一張是用酒精洗過機板~~

新增加的
終於看見IC編號了
(但是還是有點不清楚)

网友:
參考吧

68709D0006B的確定編號=>參考吧

网友:
根據

IRF7807Z
https://ec.irf.com/v6/en/US/adir ... ctQueryName=irf7807

RUTEN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807&t=0&o=2

-------------------------------------------------------------------------------------------------
因照片不清楚
PWM IC  猜測
IRU3037(A)

對照 圖片比對一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3037020468
http://b2b.hc360.com/supplyself/71873605.html

提供參考

楼主:
謝謝前輩指點

TO wenstar 前輩 謝謝..

但是這張圖小弟有看到
與小弟的圖和國外的圖
小弟的是 IRF 7807Z
國外的是好像改IRF  7313(irf7807z et iru 3037cs - schem)

http://www.flickr.com/photos/fla242/6558119415/in/photostream/
(此網址為 flickr 網址 所有者為 fla242 前輩所有)

小弟有點傻傻分不清~~
也謝謝前輩指點

TO duncan 前輩謝謝...

前輩所說的IC 與小弟的 IC
兩顆一樣.一顆不知(IC好像被磨掉~~~)

現在正在收尋
7807Z與7313
但不知兩顆是否通用???

也謝謝前輩指點

PS:剛剛不小心收尋到(同類問題)
ledtv 前輩是使用

网友(2012-09-16):
引用 楼主:
謝謝前輩指點

TO wenstar 前輩 謝謝..

wusiro大
不知道已經完修了嗎?
感謝

楼主:
此機小弟已完修~~~~

只差數位天線應該不會去修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此機小弟已完修~~~~

只差數位天線應該不會去修他了~~~

wusiro 大
請問7807Z與7313
可以通用嗎?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wusiro 大
請問7807Z與7313
可以通用嗎?

恩~~~這個問題
小弟有想過~~
但是7807Z比較好買(也便宜)

7313小弟找不到~~~
謝謝...

PS:前輩也有這一台阿????

网友B:
這塊電源板
已經修護
剩下 主機板 慢慢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塊電源板
已經修護
剩下 主機板 慢慢修

恭喜前輩也修護了~~~
不知前輩的是哪裡壞????
可否告知一下???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恭喜前輩也修護了~~~
不知前輩的是哪裡壞????
可否告知一下???

是1.5k電阻故障
所以沒啟動 所以沒有電壓

网友A:
wusiro 大
我遇到的問題是有聲無影有背光的問題
先從電源版測過電壓
只有3.4V的電壓出不來

目前已經將電容換新及散熱片上面的IC都測過
所以才想說會不會是PWM IC這邊導致3.4V出不來,而讓影像無法顯現出來

ST5V
6V
12V
19V
24V都有測到電壓

唯獨3.4V無電壓
===========================

网友:
引用 网友A:
wusiro 大
我遇到的問題是有聲無影有背光的問題
先從電源版測過電壓

這塊電源板
確定是沒有 3.4電壓
故障點 不再電源板

楼主:
哈哈哈~~~~
有前輩以說了~~~

此塊沒有3.4V~~

因為小弟完修的~~
也沒有3.4V~~

之前小弟也在抓3.4V
抓到~~~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