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32 " 一閃即滅

楼主(2012-07-29):
     benq 32"  開機聲音正常,點燈一閃即滅

是電源加點登2合1

背面全貌

型號

保護電路採用oz960GN,懷疑是OVP,先將第2腳對地,一樣一閃即滅,

如果是過流,應該是第9腳,應怎麼測試驗證呢?
或有那位大大此板有突破經驗,或明牌...................請指點

网友A:
要不要檢查線圈阻抗試試看,看是不是線圈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檢查線圈阻抗試試看,看是不是線圈問題

感謝回復,線圈阻抗已量比對過,無誤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回復,線圈阻抗已量比對過,無誤

樓主……

高壓板區域全板補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

高壓板區域全板補焊 !

謝謝蘇飛大,這我倒是沒試過,我試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蘇飛大,這我倒是沒試過,我試看看

不客氣…

祝  完修 !

网友C:
請問"線圈阻抗"是指這些變壓器每支腳對地的阻值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線圈阻抗"是指這些變壓器每支腳對地的阻值嗎?

線圈初極、次極之間的阻抗

网友:
1.測試一下燈管是否OK?
2.如設計是主板供電、供陽還是供陰?、高壓板on/off電流是否持續?
3.量測高壓線圈初阻、次阻?

网友:
燈管漏電的比例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