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明碁 BENQ SH-4242 42吋液晶電視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12-07-29):
客戶說看電視時外面閃電打雷後,電視畫面就異常了(影像正常,顏色偏白)。

拆開檢查T-CON上的各測試點電壓皆正常,發現有一顆IC~~AS15-F~~(應該是它不良了)。
常發故障IC-->現象有:畫面閃爍、油畫、變白(看的見畫面)等.....
直接更換一顆新品後,電視畫面恢復正常。

型號
故障畫面(影像正常,顏色偏白)
內部結構
POWER板
A/D板
T-CON Gamma 迴路穩壓驅動IC--AS15-F周圍用耐熱膠帶貼住,再用熱風槍拆下。
清除殘錫洗去銲油
將新品AS15-G銲接上去,洗去銲油再用放大鏡檢查48PIN有沒有短路或是銲接不良
組裝測試顏色顯示正常
Gamma 迴路穩壓驅動IC EC5575(AS15-F)規格書

网友A:
EC5575(AS15-F)這一顆多少錢?
謝謝WET大分享

网友:
這把功夫~
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5575(AS15-F)這一顆多少錢?
謝謝WET大分享

網拍拼價格最低已到70元/顆,一般行情75~115元/顆,自己找便宜來用。對岸更便宜RMB:5~7元/顆。
AS15-F--AS15-G--AS15-HF--AS15-HG皆可通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網拍拼價格最低已到70元/顆,一般行情75~115元/顆,自己找便宜來用。對岸更便宜RMB:5~7元/顆。
AS15-F--A ...

再次請教此顆是否為T-CON的Gamma常用IC??
如果是真的要去對面買!!
因為手上有兩台19"都是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次請教此顆是否為T-CON的Gamma常用IC??
如果是真的要去對面買!!
因為手上有兩台19"都是偏白..

YES.很多T-CON都在用。
惠民也有賣啊!下次烏骨雞學姊團購可以跟團購買一些當備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YES.很多T-CON都在用。
惠民也有賣啊!下次烏骨雞學姊團購可以跟團購買一些當備料。 ...

WET大請教AS15-F與--AS15-U是一樣嗎??
AS15-F請問有個腳位標準電壓嗎??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WET大請教AS15-F與--AS15-U是一樣嗎??
AS15-F請問有個腳位標準電壓嗎??
謝謝您 ...

1.我還沒有看過AS15-U,有嗎?可否上傳圖片呢?
2.GAMMA電壓各家電路設計不同,但是符合階梯式電壓(升或降)的準則是不會變的,所以量測記錄各點電壓後比較分析,就能大致判斷GAMMA IC之好壞。

至於標準電壓我不會去量,若判斷GAMMA IC不良直接更換-->OK-->直接收錢(不浪費時間)。

网友:
引用 楼主:
1.我還沒有看過AS15-U,有嗎?可否上傳圖片呢?
2.GAMMA電壓各家電路設計不同,但是符合階梯式電壓(升或降) ...

1.在搜尋GAMMA文章有人提出!
2.感謝告知,趕快抄筆記!!那再次請教:如有個點非階梯(升或降),可能此點電阻或電容NG??
另一個問題WET大這次怎樣判定此AS15-F是NG??
謝謝您

网友:
這顆常壞,如顯像異常,就先換了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