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動電容 X2 的意思是什麼?

楼主(2012-07-29):
家裡的黑晶爐怪怪的,接上插頭要等半小時才可以開機,量了一下發線上面的啟動電容其中一顆只有 0.8uF(正常1uF);我換上電風扇用的啟動電容(如圖,黑色)外觀並無標示 X2 字樣,但是奇怪了。黑晶爐不能夠啟動了。不知道 X2 與一般的差在哪裡?怎麼換上去就不會動?謝謝大家。
抱歉!我沒有寫清楚。
藍色的圖片是我在網路上找的。並非換裝品。
原廠是 1uF /300VDC X2 式樣。而我用黑色的一般啟動電容替代,是這樣的。謝謝。

网友A:
我是看到一顆1μF另一顆是0.1μF。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看到一顆1μF另一顆是0.1μF。

+1..............

网友:
把原本的電容拍張照上來看看吧

网友:
1μF 和 0.1μF...
差10倍...

网友B:
容值不對,無法啟動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看到一顆1μF另一顆是0.1μF。

抱歉!我沒有寫清楚。
藍色的圖片是我在網路上找的。並非換裝品。
原廠是 1uF /300VDC X2 式樣。而我用黑色的一般啟動電容替代,是這樣的。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值不對,無法啟動是正常!!

抱歉!我沒有寫清楚。
藍色的圖片是我在網路上找的。並非換裝品。
原廠是 1uF /300VDC X2 式樣。而我用黑色的一般啟動電容替代,是這樣的。謝謝。

楼主:
我想我找到了答案~(光是排版就花了五分鐘~)
網頁
文章內容如下:
安規電容,

採用 IEC 標準,先進的生產技術和嚴謹的質量保證體系。 根據IEC 60384-14,電容器分為X電容及Y電容,
   1. X電容是指跨於L-N之間的電容器,
   2. Y電容是指跨於L-G/N-G之間的電容器。 (L=Line, N=Neutral, G=Ground) X電容底下又分為X1, X2, X3,主要差別在於: 1. X1耐高壓大於2.5 kV, 小於等於4 kV, 2. X2耐高壓小於等於2.5 kV, 3. X3耐高壓小於等於1.2 kV Y電容底下又分為Y1, Y2, Y3,Y4, 主要差別在於: 1. Y1耐高壓大於8 kV, 2. Y2耐高壓大於5 kV,
   3. Y3耐高壓 n/a 4. Y4耐高壓大於2.5 kV X,Y電容都是安規電容,火線零線間的是X電容,火線與地間的是Y電容.它們用在電源濾波器裡,起到電源濾波作用,分別對共模,差模工擾起濾波作用.安規電容是指用於這樣的場合,即電容器失效後,不會導致電擊,不危及人身安全. 安規電容安全等級 應用中允許的峰值脈衝電壓 過電壓等級(IEC664) X1 >2.5kV ≦4.0kV Ⅲ X2 ≦2.5kV Ⅱ X3 ≦1.2kV —— 安規電容安全等級 絕緣類型 額定電壓範圍 Y1 雙重絕緣或加強絕緣 ≧ 250V Y2 基本絕緣或附加絕緣 ≧150V ≦250V Y3 基本絕緣或附加絕緣 ≧150V ≦250V Y4 基本絕緣或附加絕緣 <150V Y電容的電容量必須受到限制,從而達到控制在額定頻率及額定電壓作用下,流過它的漏電流的大小和對系統EMC性能影響的目的。
       GJB151規定Y電容的容量應不大於0.1uF。Y電容除符合相應的電網電壓耐壓外,還要求這種電容器在電氣和機械性能方面有足夠的安全余量,避免在極端惡劣環境條件下出現擊穿短路現象,Y電容的耐壓性能對保護人身安全具有重要意義 在濾波電路上有X電容,就是跨接L-N線;Y電容就是N-G線。在安規標準上有按脈衝電壓分X1,X2,X3電容;按絕緣等級來分Y1,Y2,Y3來分。(這些都不是按什麼材質來分的,以後多學習。)
      至於安規標準各個國家有一些差別,但額定電壓無非就是250和400。各大廠家做的安規電容就是要滿足這個安規標準的需求,一個安規電容可以滿足Y電容的要求,也有可以做成滿足X電容要求。所以就有的安規電容上標X1Y1,X1Y2... 火線與0線之間接個電容就是是X,而火線與地線之間接個電容像個Y。由於火線與0線直接電容,受電壓峰值的影響,避免短路,比較注重的參數就是耐壓等級,在電容值上沒有定限制值。火線與地線直接電容要涉及到漏電安全的問題,因此它注重的參數就是絕緣等級,正如 james bai所說的,太大的容值電容會在電源斷電後對人對器件產生影響。

電容的基本作用
1 、隔直流:作用是阻止直流而讓交流通過。
2 、旁路(去耦):為交流電路中某些並聯的元件提供低阻抗通路。
3 、耦合:作為兩個電路之間的連接,允許交流信號通過並傳輸到下一級電路
4 、平滑或濾波: 將整流以後的脈狀波變為接近直流的平滑波,或將紋波及干擾波慮除。
5 、溫度補償:針對其它元件對溫度的適應性不夠帶來的影響,而進行補償,改善電路的溫度穩定性。
6 、計時:電容器與電阻器配合使用,確定電路的時間常數。
7 、調諧:對與頻率相關的電路進行系統調諧,比如手機、收音機、電視機。
8 、儲能: 儲能型電容器通過整流器收集電荷,並將存儲的能量通過變換器引線傳送至電源的輸出端。電壓額定值為 40 ~ 450VDC 、電容值在 220 ~ 150 000μF 之間的鋁電解電容器為較常見的規格。根據不同的電源要求,器件有時會採用串聯、並聯或其組合的形式, 對於功率級超過 10KW 的電源,通常採用體積較大的罐形螺旋端子電容器。
9、浪湧電壓保護: 開關頻率很高的現代功率半導體器件易受潛在的損害性電壓尖峰脈衝的影響。跨接在功率半導體器件兩端的浪湧電壓保護電容器通過吸收電壓脈衝限制了峰值電壓,從而對半導體器件起到了保護作用,使得浪湧電壓保護電容器成為功率元件庫中的重要一員。 半導體器件的額定電壓和電流值及其開關頻率左右著浪湧電壓保護電容器的選擇。由於這些電容器承受著很陡的 dv/dt 值,因此,對於這種應用而言,薄膜電容器是恰當之選。不能僅根據電容值 / 電壓值來選擇電容器。在選擇浪湧電壓保護電容器時,還應考慮所需的 dv/dt 值。
10 、 EMI/RFI 抑制: 這些電容器連接在電源的輸入端,以減輕由半導體所產生的電磁或無線電干擾。由於直接與主輸入線相連,這些電容器易遭受到破壞性的過壓和瞬態電壓。採用塑膜技術的 X- 級和 Y- 級電容器提供了最為廉價的抑制方法之一。抑制電容器的阻抗隨著頻率的增加而減小,允許高頻電流通過電容器。 X 電容器在線路之間對此電流提供「短路」, Y 電容器則在線路與接地設備之間對此電流提供「短路」。
11 、控制和邏輯電路 :各類電容器均可能被應用於電源控制電路中。除非是在惡劣環境條件的要求,否則這些電容器的選擇一般都是低電壓低損耗的通用型元件。區別 X電容和Y電容都是安規電容的拉,火線零線(L-N)間的是X電容的拉,火線與地間(L-G/N-G)的是Y電容.Y的耐高壓強,容量都是0.1uF左右的拉~!但額定電壓無非就是250和400,各個國家地區安歸都不一樣的~!分別有Y1Y2Y3..是按絕緣等級來分的~!可能會安全些吧`!X是按照濾波電壓來分的~!總~!總之火線與0線之間接個電容就是是X,而火線與地線之間接個電容像個Y~!。
       由於火線與0線直接電容,受電壓峰值的影響,避免短路,比較注重的參數就是耐壓等級~!烤爐到安全它注重的參數就是絕緣等級~!太大的容值電容會在電源斷電後對人對器件產生影響。
       X和Y電容都是安全電容,區別是X電容接在輸入線兩端用來消除差模干擾,Y電容接在輸入線和地線之間,用來消除共模干擾 採用塑封的方形高壓CBB電容,CBB電容不但有更好的電氣性能,而且與電源的輸入端並聯可以有效的減小高頻脈衝對開關電源的影響。---X電容(金屬薄膜電容器); Y電容---有高壓瓷片的。Y型電容連接在相線與地線之間。為了不超過相關安全標準限定的地線允許洩漏值,這些電容的值大約在幾nF。一般地,Y電容應連接到噪聲干擾較大的導線上 Y電容分為Y1電容和Y2電容,Y1屬於雙絕緣Y電容,用於跨接一二次側.Y2則屬於基本單絕緣Y電容,用於跨接一次側對保護大地即FG線。 安規電容是指用於這樣的場合,即電容器失效後,不會導致電擊,不危及人身安全. D9 3w1(L A 安規電容安全等級 應用中允許的峰值脈衝電壓 過電壓等級(IEC664)

X1 安規電容

X1 安規電容

Y2 安規電容

Y2 安規電容

X2 安規電容

X2 安規電容

网友:
X/Y電容一般都用於EMI/EMC防治

网友:
讀了PY的這篇,觀念突然清晰,受教了。